画一块6P1和6005通用板 装一台6005小胆机

楼主(2023-04-18):
     由于二支管的脚数不同,但性能又相同,就画了一块可装9脚座,又可装7脚座的通用板。
     一、印板
    功率管部分因间距小怕爬电,所以用了三组焊点隔开。分别短接焊点就能装7脚座或9脚座。

    推动管也可以几种管通用,焊上黄线的二个点就是插6N系列的管,焊红线的二个点就是插12A、ECC8等系列管。
示例
1、用6005+6N2管的连线

2、用6P1+12AX7管的连线

3、打好的PBC板,为了不浪费版面,加画了信号输入、音量和耳机输出板。

用金刚切片进行切割相当方便

板的反面有管子选择焊点

    二、装机
   用这板做一台6005单端。买了喜万年的喷碳管,装后与6P1对比,既没有惊喜也没有失望,不过一致性相当好。
电路图相当简洁,因用了LLC的开关电源,推动级供电也不需要加阻容滤波,同时廉栅压用了可调稳压,方便调整静态电流。

印板上可装7脚管和9脚管

控制板

装好后的外观

用5814管推

用ECC82管推

用5755管推

    三、测试
整机功耗

推满3.5W时所需有效值信号0.463V(紫线),属于高增益机,二声道也相当平衡,误差很小(黄线和蓝线)。

1、扫频波

2、正弦波5个频段

   3、方波5个频段

    4、关于屏阴反馈的设置
    在电路图上已标明三种管在同一电路下的反馈电流的比值,比值低的就是反馈量低,比值高的就是反馈量高,反馈高与低,对音色有影响,同一种管在反馈过高时声音发紧,反馈过低可能会二头延伸不足(这还要看管子和输出牛的品质)。象6P1这种驱动电压低的管,用高增益管就必须加适量的反馈,这样透明度会高点,用低增益管的反馈量小,声音会平淡一点,具体是因人而异。

网友A:
W老师武功盖世,装备也好,每个作品都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W老师武功盖世,装备也好,每个作品都是精品!

哈哈!实在无事,边学边做。你板有没有画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实在无事,边学边做。你板有没有画好?

试着弄了弄,还是没开窍没找到感觉;

网友B:
又见MP3播放器,如影随形!

网友C:
求电路图和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MP3播放器,如影随形!

哈哈!这东东便宜,改一下输出电容和供电也蛮好,主要是能收FM、通过蓝牙收听网上新闻等,本机也可直接外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默默无闻做机,一鸣惊人亮相!与那些八字没一撇就开始鼓噪简直的是两个人生!:vic ...

谢谢!也是学于论坛,就馈于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电路图和PCB文件

看站内信,图上面有,仅少了推动级和廉栅极阻容,但板上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站内信,图上面有,仅少了推动级和廉栅极阻容,但板上有。

好的,谢谢。

网友:
同求PCB文件一份

网友:
出手就是精品

网友:
切割机亮瞎了我的双眼

网友E:
请问后级的输出反馈到前级的阴极,这反馈电阻选取有什么具体的经验或参考吗?我看很多地方都没有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后级的输出反馈到前级的阴极,这反馈电阻选取有什么具体的经验或参考吗?我看很多地方都没有讲这个的,

电路图上有电流的比值,帖上最后一条上也讲了电流比值高低与听感的影响。

网友E:
我今晚实验了6j1推6p1.一个推一个,非双路。
6j1三极管接法,150v供电,输入有效电压=142v,Rk=150Ω,Ra=10K,Uk=1.01v,Ua=75V
6p1帘栅极直接接供电250v,5.5K4Ω牛,Rk=300Ω,Uk=12v,Ua=220v。共用灯丝6.6v供电,6j1是110v变压器整流。6p1是3KW800V直流调压器供电。
手机音频信号打示波器约260mv,4Ω5W漫步者卫星音箱单只。两个灯丝共变压器,和6j1先通电,然后6p1加压到70V差不多音量就有80%了,加到250V音量变化不大,管子表面温度大概140度。灯丝橘红正常。
另外,用三种5654,一只德国管,6j1阴极电压都是1.01-1.02,屏压74-75。用北京和另一种国产6j1.一只苏联版6j1.阴极9.5-9.6,屏压69-70v,实验证明欧美管参数完全符合计算值,国产管和欧美管参数有差异,不可直接替换,要调阴极电阻。另外6k4表现不错,6j3有点糊,欧美管确实比国产管清晰,但也是风格各异。6p1只有一只,没字无信息,感觉比6j1的胆结石清晰度差了几个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今晚实验了6j1推6p1.一个推一个,非双路。
6j1三极管接法,150v供电,输入有效电压=142v,Rk=150Ω,Ra= ...

调压器是换变压器了直接倍压改直流,除了壳子,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