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和变频器区别是啥

楼主(2023-04-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软启动一般是用可控硅做的,变频器是用IGBT模块做的。软启动用斩波的方式启动,变频器一般都是V/F启动,也就是降压降频启动。一般软启动只做启动用,完成启动之后断开,变频器兼有软启动功能,还能降频运行,已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
一些重负荷的三相电机(15千瓦以上,还带着很大阻力负载,启动都比较困难,早期用星三角启动电路,实际就是降压启动,以便得到更大扭矩。后来因为电路麻烦体积较大,就改成自动启动的软启动器了,一旦启动完毕,软启动器基本除了保护功能工作,它主功能结束了。变频器有软启动功能,但是它还有调速功能。一般来说,不需要调速的电机,软启动足够了。毕竟便宜一些。小功率的两者价格差不多,但是变频器调试复杂一点。

网友:
    软启动器可以减小启动电流,减少对电网冲击,选配厂用变不用太多余量.在不需要调速中型电机上, 软启动器用得多.

网友A:
软起只有软启动功能,没有调速功能,一般是使用可控硅模块采用过零触发斩波方式来让电机缓慢启动,减小直接启动时的电流冲击和机械冲击,基本原理就是每相一路可控硅,用电路板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从小到大,可控硅全通后启动过程完成,控制电路控制旁路接触器吸合,软起的功率电路退出工作,只有电流电压监控电路继续工作,监控电机的工作状态,过流过压缺相等状态时切断电机的运行,流过电机的还是工频的交流电,只是有一个电压由低到高缓慢变化的过程。
变频器是先用整流模块和滤波电容把交流电变成稳定的直流电,然后再由逆变电路把直流电变成三相交流电输出给电机,因为有逆变电路的存在,输出交流电的频率和脉宽都是可以调整的,这些都是由控制电路来控制,所以变频器输出的交流电不止是电压高低的缓慢变化,还有频率的变化,而且频率变化跟电压变化往往是同步的,即频率低的时候电压也低,但是会保持输出电流不变,这样就能保证电机的转矩不会降低,实现电机的缓慢启动和调速。
一般情况下软起的使用场景往往是不需要调速的较大功率电机,既能减小各种冲击,还能节省经费;对于需要调速的场合来说就必须要用变频器了。但是对于那些功率很大的电机来说用软起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软起是用斩波的方式来启动电机的,可控硅导通时电机仍然是全电流工作的,也就是说启动的电流任何很大,只是时间短而已,对于某些供电线路来说仍然是个很大的负担,还是有可能会让主开关跳闸的,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变频器来降低启动电流了。

网友B:
我在榨糖厂见他们上百台100千瓦以下水泵电机是直接启动,主力电机都在500千瓦以上有专门启动柜(有的是6.3KV高压电机,也有的是直流电机)。
我一同学单位是大型炼油厂,说他们一般160千瓦以下电机直接启动,需要软启动与否得看负载要求。他们厂电源是220KV直供,变压器很大,单个电机启动电流影响电源很小。

网友:
上面已经有人说的很详细了,简单点,软起动器的最高运行频率一般是工频,主要应用场合是水泵和风机。变频器可以实现低于和高于工频工作,具体看实际需要。

网友:
本地一个供热站,变压器容量是750KW,设计是一个400KW的电机使用西门子变频器调速,一个250KW的电机使用软起,其他还有十几个小变频器总功率不超过50KW,结果使用时发现250KW的电机启动时会导致总开关跳闸,因为必须要先启动400KW电机后才能启动250KW电机,但即使是400KW电机低速运行也启动不了250KW电机,失败了好几次后放弃了,把软起换成变频器后就能正常使用了。
高压电机的电流要小,直起的电流冲击小,对线路的冲击小,所以才能正常使用。我见过一个现场就是30KW电机直起,因为是在工厂园区,线路容量够大;另外一个15KW的电机就得用软起,而且还得是空载启动,因为变压器容量低,输电线也不够粗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民间说的嫁接2个电容原理一样的?

你说的这个我没听说过,也许吧。但貌似三相鼠笼电机和电容没啥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在榨糖厂见他们上百台100千瓦以下水泵电机是直接启动,主力电机都在500千瓦以上有专门启动柜(有的是6.3K ...

总之电机拖动有很大学问,我只搞过的最大电机没超过50KW,是污水处理厂的罗茨风机,那个玩意启动的时候有背压,用直接启动方式第一次启动没事,但是压力自控的时候,高压部分有气压阻挡电机启动,直接就启动不了。过电流跳闸。必须用软启。水泵基本直接启动,因为启动时候往往两侧水压平衡的。再大的电机没搞过,不发表意见,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之电机拖动有很大学问,我只搞过的最大电机没超过50KW,是污水处理厂的罗茨风机,那个玩意启动的时候 ...

我操作过的最大电机也只有100KW,以前在一家酒店工程部混,中央空调循环水泵配4台电机,一台备用一般不工作,另3台跟我们上班一样(8小时)轮流换工作。启动是星三角启动。变压器4台,最大的一台2000KVA也是我操作过最大的变压器切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在榨糖厂见他们上百台100千瓦以下水泵电机是直接启动,主力电机都在500千瓦以上有专门启动柜(有的是6.3K ...

真的是高大上的东西,没有见过220KV直供的电动机。

网友:
  厂里10KV  750KW给水泵  380v 375KW风机  电机都是直接起动的, 锅炉供水不能停止, 正常运行用变频,后备那台直起,防止断水.

  厂变2000KVA  2台   1200KVA  2台  800KVA 5台  主变  20000KVA  2台

   用真空断路器启停,  不采用软启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的是高大上的东西,没有见过220KV直供的电动机。

       100万伏 50万伏 22万伏是国家电网输电电压, 到一级变电所变3.5万伏,然后至二级变电所变20KV 10KV,  最后用户变变成400v.

        北仑电厂是国内投用第一条商用 50万伏输电线.

        220KV直供是特大型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是高大上的东西,没有见过220KV直供的电动机。

我描述没太清楚,是工厂用电是220KV电源,还是需要变压器降压的。直供电动机电压不超过10KV,大多高压电机是6.3KV。只是供电容量足够大大多电动机不需要降压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万伏 50万伏 22万伏是国家电网输电电压, 到一级变电所变3.5万伏,然后至二级变电所变20KV 10K ...

谢谢解答。。。

网友:
变频器可以实现软启动的所有功能,比软启动贵还容易坏,但能实现非常多的应用。
软启动是可控硅调速,变频器是ac-dc-ac过程的spwm调速,开关元件是igbt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起只有软启动功能,没有调速功能,一般是使用可控硅模块采用过零触发斩波方式来让电机缓慢启动,减小直接 ...

学习了,解释的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