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事,到外面试下最简单在矿机

楼主(2023-04-18):
我以前都是在宽带线上接一根线,当天线,效果很好,自从宽带改为光纤线了,早就没玩过矿机了,今天闲着没事,在市内的河堤上的树上,拉了有四,五米的细线,高度也就一米五左右当天线,地线开始接到一根废弃的铁条上没响,又从新插地上一根铜电线,响了,声音也可以,这证明地线也很重要,哪位老师有人用光纤网线当过天线没有?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矿机也能收到信号,说明信号强度还好。

网友B:
光纤里面是玻璃材质的线芯,接收不到电磁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矿机也能收到信号,说明信号强度还好。

离电台有五公里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里面是玻璃材质的线芯,接收不到电磁波。

老师试过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网友C:
光纤没办法当天线用了,你用眼睛对着光纤芯看有时候能看见红光,那玩意是类似塑料一样的材质用来传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里面是玻璃材质的线芯,接收不到电磁波。

我也是你这样想的,所以,近来一直没玩,不知道有老师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纤没办法当天线用了,你用眼睛对着光纤芯看有时候能看见红光,那玩意是类似塑料一样的材质用来传光的。
...

问题是光纤也是传送的信号呀?

网友D:
室外光纤内部带一条钢芯,可能是为了增加强度,感觉可以利用,当不成天线也许能当地线。

网友E:
【哪位老师有人用光纤网线当过天线没有?】,自己先在家里用光纤当天线,看看响不响,也许你家那种入户光纤有铁线。

网友F:
多年前家里宽带使用电信号,一遇雷电就烧设备,后来改光纤后就不再困扰了!而且更甚的是,市电停电后,用电池给光猫与路由器供电,照样可以使用网络。光纤里有一根钢条丝拉筋,不过铁的电阻应该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外光纤内部带一条钢芯,可能是为了增加强度,感觉可以利用,当不成天线也许能当地线。

想试了,得用个水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年前家里宽带使用电信号,一遇雷电就烧设备,后来改光纤后就不再困扰了!而且更甚的是,市电停电后,用电 ...

试一下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位老师有人用光纤网线当过天线没有?】,自己先在家里用光纤当天线,看看响不响,也许你家那种入户光纤 ...

不知道……

网友:
光纤肯定不行,不用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