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交流声的通用方法

楼主(2023-04-18):
这是普遍都知道的东西,坛友用的也较多,对灯丝对于等于2A3等直热管(热惰性大的)也有效果。这里系统点。

网友:
"
光滤波电容就用了10万UF
"

电子管的年代,10万UF的电容,是什么概念? 一间屋子了吧。 那个时候也是这么做的话,无法想象成啥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大家的思路慢慢就清晰了。直热灯丝因交流加热引起的交流声,由于灯丝热惰性的存在,并不会大概率引 ...

是啊。热惰性要是能导致交流声,那一定是100Hz的。而补偿方法都是以50Hz补偿,这连频率都不对,说不通。
如果用50Hz就能补偿交流声,说明交流声一定也是50Hz的,那就不可能是热惯性导致的,只能是灯丝/阴极带上了50Hz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鄙后辈觉得,是不是热惯性理论用在这里不恰当?真正的交流声的起因,还是因为灯丝带上了50Hz对栅极的交 ...

交流声的原因比较多而且复杂,这里仅对灯丝带来的交流声的改善而言。

网友:
我是给灯丝加一个正电位。

楼主:
图4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高热惰性的直热式功率放大管。

网友C:
2A3如果是普通国产管,用直流灯丝就是了,两脚间才2V的压差。用段时间再交换一下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A3如果是普通国产管,用直流灯丝就是了,两脚间才2V的压差。用段时间再交换一下极性。

可也是,现在全桥都烂大街了,1N4007坏的节能灯到处都是,加两个低压电解非常容易。举手之劳。

网友B:
没玩过电子管,瞎问一句。在另外一个帖子里众位前辈大拿讨论的交流声,原因是灯丝热惯性。既然是热惯性,那么就是100Hz的。而题主图中用来抵消的信号,都是50Hz的。用50Hz信号抵消一个100Hz信号,是神马道理?
更何况,既然是热惯性,那么灯丝温度比起交流信号电压的极值,肯定是有滞后的(滞后0到90度)。
无论频率还是相位都对不上,是怎么消除交流声的?

网友B:
所以鄙后辈觉得,是不是热惯性理论用在这里不恰当?真正的交流声的起因,还是因为灯丝带上了50Hz对栅极的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鄙后辈觉得,是不是热惯性理论用在这里不恰当?真正的交流声的起因,还是因为灯丝带上了50Hz对栅极的交 ...

和热惰性关系不大,热惰性只是对抗电压波动方面不至于影响阴极的稳定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电子管,瞎问一句。在另外一个帖子里众位前辈大拿讨论的交流声,原因是灯丝热惯性。既然是热惯性,那 ...

佩服!逻辑分析能力超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电子管,瞎问一句。在另外一个帖子里众位前辈大拿讨论的交流声,原因是灯丝热惯性。既然是热惯性,那 ...

灯丝不是100HZ的吧,是50HZ的正弦波。变压器从220V降压下来,直接就给灯丝供电了,没100HZ。

100HZ那个一般来自滤波不干净,譬如高压滤波不干净,喇叭哪里做频谱能看到100HZ的频率成分较多。

用这种抵消的方法,不只可用于50HZ,用于高压滤波不干净的100HZ也是类似的,譬如WS430收信机的功放部分就有这么个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灯丝不是100HZ的吧,是50HZ的正弦波。变压器从220V降压下来,直接就给灯丝供电了,没100HZ。

100HZ那 ...

交流点灯丝,灯丝每周被加热两下,正半周一下,负半周一下,加热频率可不就是100Hz吗。
要不上数学也行。电加热功率是V^2/R,V是正弦波,正弦波的平方,查三角函数积化和差表,得到二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点灯丝,灯丝每周被加热两下,正半周一下,负半周一下,加热频率可不就是100Hz吗。
要不上数学也行 ...

加热是100HZ,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对还是错。

但是频率还是50HZ。一个正半波,一个负半波算1次。

网友:
频率是50HZ,但是1HZ只加热一次,一个周期才加热2次,0到正半周到0,这个是1个HZ,再到负半周到0才算一个周期2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