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教学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拆了,这铁芯冲压没有废料。

楼主(2023-04-18):
请看图,拆解过程没拍照。

原来的线圈绕的太少,骨架有空隙,加粗漆包线重新绕一遍。过程没拍照。

原来的线圈绕的太少,骨架有空隙,加粗漆包线重新绕一遍。过程没拍照。

这是绕完了的图片,骨架没有空隙了。漆包线加粗了线圈电阻小了一点。

这是绕完了的图片,骨架没有空隙了。漆包线加粗了线圈电阻小了一点。

网友A:
这各变压器很小,是音频输出变压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各变压器很小,是音频输出变压器吗?

就是音频推挽输出变压器宽度14毫米,叠厚5毫米(没有横条),线圈数据初级:双线并绕120圈线径0.11(在外侧),次级90圈线径0.15。线径加粗了一点重新绕了一遍骨架都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排列成的误以为没有废料,这模具如何做得出来?

可以做成级进模,上边的冲一次,进给一个位置,再冲一次,再进给一个位置,这时下边的到达另一个冲模位置,冲出下边的铁芯,然后就可以一直连续进行。

网友C:
好多这种小输出变压器是直接耦合的,是不是又省料、效率又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这种小输出变压器是直接耦合的,是不是又省料、效率又高些?

那是叫自耦输出变压器,效率自然高一些,一般在1.5V及3V的机型上用的较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多这种小输出变压器是直接耦合的,是不是又省料、效率又高些?

自耦式变压器虽然效率高,但绕制比互耦式复杂。过去多是人工绕制,两种线混绕易错,费工费时,生产成本高。
下图是3V机自耦式输出变压器实作数据,代换教学套件机,性能有明显的提升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耦式变压器虽然效率高,但绕制比互耦式复杂。过去多是人工绕制,两种线混绕易错,费工费时,生产成本高 ...

看第1张原理图挺简单,看第2张绕制图,挺复杂,一不小心就绕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耦式变压器虽然效率高,但绕制比互耦式复杂。过去多是人工绕制,两种线混绕易错,费工费时,生产成本高 ...

请教一下,用这个自偶变压器如果取负反馈信号是否要把推挽管换成PNP的吗?(负极接地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用这个自偶变压器如果取负反馈信号是否要把推挽管换成PNP的吗?(负极接地电路)

您好!不必把推挽管换成PNP的,因为电源与地都是交流等效电位,只有相位要求,交换接头即可,但次极接地线得去除。
从喇叭到前级低放的负反馈为大回环反馈,优点是反馈作用大,但由于CR存在移相,多级放大的移相较大,大回环反馈不如本级负反馈失真小。建议加强前级低放的本级负反馈,加大发射极电阻,在CB极加电阻,不用从喇叭到前级低放的大回环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不必把推挽管换成PNP的,因为电源与地都是交流等效电位,只有相位要求,交换接头即可,但次极接 ...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这种小输出变压器是直接耦合的,是不是又省料、效率又高些?

晶体管的输入与输出也不省料,更不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第1张原理图挺简单,看第2张绕制图,挺复杂,一不小心就绕迷糊了

是的,双线并绕,而且用不同的导线,制作难度较大,这也是自耦式输出变压器不普及的原因。

网友:
长江726也是这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