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厘米大环矿机的高度和外接地线天线的结果

楼主(2023-04-18):
老规矩 上图先
测试条件 23楼顶 85厘米大环 细漆包线十三圈。
这是和围墙平齐的高度的结果
电压只有0.1毫伏。数字表有时还会变零。也就是小于0.1毫伏刚刚能听见。

把天线升高距离头顶一米时结果如下。
电压两毫伏。

测试中无意碰到地线端 电流增大到三点七毫伏。
随后把地线接到铝制景观灯的地线线外壳上 电压增大到 7.3毫伏。

之后想到外接一段电线做的晾衣绳看看结果 晾衣绳电线有五米长。
到此 电压去到三十多毫伏。都是同一个台测试的结果 请大家参考。

思考1  微弱的0.1毫伏的电压耳机到底可以得到多大的功率 你会算吗?
变压器220转12伏 。
接压电片耳机。
舌簧的shh1串联耳机居然听不到。串联后350+350=700欧姆 。
助听器耳机 350欧姆的 居然也是听不见声音。
以上已知条件可否算出耳机端得到的功率  我想知道 到底有多大功率在驱动耳机。

思考2 最大电压时晾衣电线的天线是接在大环的最高端 离地最远端。原来大环也可以接天线。。 什么原因呢?

思考3大环的高度 不同结果差异好大  0.1毫伏到两毫伏的变化。看来高度的影响是显著的。

思考4地线的影响也是很大的2毫伏到 7.3毫伏的变化。

以上实验 请大家参考。手机好难编帖子 搞了快一个小时了。谢谢关注。

网友A:
您好!普通万用表检测频率低,无法测量出高频和较高频率的音频信号,您所测电压很可能是市电杂波信号。建议用高频毫伏表或示波器检测。

网友B:
不会计算,但你这大环太有气势,先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C:
羡慕你的可变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你的可变电容器

还有更好的  镀银 的 无止境。diy一个也不差。

网友D:
别测电压和电流,用耳机实际听一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计算,但你这大环太有气势,先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谢谢支持  我试着算算  P=UI=U平方/R

因为测的是 直流电压 0.1毫伏  实际电压音频交流电压 算调制度30% 耳机变压器初级端看进去的音频阻抗 200k 直流电阻3k不计  不计损坏情况下得

0.1x30%=0.03毫伏,0.03x0.03x0.001x0.001/200x1000=0.0000045微瓦=0.0045皮瓦

算上检波效率 变压器阻抗转换的损耗 实际可能更低。

是这样算的吗?不计损坏的情况下。

另 变压器初级两端 的0.1毫伏直流 叠加是否影响音频交流的传输 这个还不知道 你知道吗?

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  请指导。谢谢!

另记得看到过一篇文章  说老外用号筒可以听到一串零后面.27皮瓦的记录 记不清到底是多少皮瓦  人的听力阈值到底是多少皮瓦 你知道吗?请告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测电压和电流,用耳机实际听一下效果?

我目前只能用到数字万用表 的200毫伏档测变压器初级端的直流电压  电流 微安档测不出来 只能计算  0.1mv/3000=0.000033毫安也就是0.033微安也就是33纳安的电流  已经低于200毫伏档0.1微安的分辨率了  所以只能用200毫伏电压档测试了。  谁能告诉我 更小的电流测试工具吗 或者做个什么放大的模块来放大后测试也行

试听实际效果 0.1mv的 轻松听清楚本地强台中国之声电台的声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只能用到数字万用表 的200毫伏档测变压器初级端的直流电压  电流 微安档测不出来 只能计算  0.1m ...

很好的收听结果,证明你们当地的中波电台还存在,黑龙江省哈市中波电台几乎没有了,调频台30多个都把调频波段都给挤爆了、调频收音机选择性不好的很容易串台。

网友E:
这个大环像是8米5,太有气势了,为什么是这种结构的呢?

网友F:
羡慕你的高楼...

网友G:
变压器的直流电阻较小,应该断开变压器测量或用班尼电路来测直流电压

网友G:
这么大的环做好了能接收较远距离的电台

网友H:
纺车天线做的非常棒,看上去是移动结构,带到公园去玩很酷。

网友I:
看帖子内容,大环天线效率不高,还不如嗮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普通万用表检测频率低,无法测量出高频和较高频率的音频信号,您所测电压很可能是市电杂波信号。建议 ...

测的是检波后的直流分量部分  是信号参考。耳机里的微弱的声音是可以证明它随天线高度和都在变化  理解你的意思 是说有可能是市电感应的或者其他频率成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收听结果,证明你们当地的中波电台还存在,黑龙江省哈市中波电台几乎没有了,调频台30多个都把调频 ...

这边调频一样  记得楼顶有次试了一下 都有47个台  。调频声音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羡慕你的高楼...

前几天那个  楼顶的天线 给消防拔了。。拔了也好  不担心雷电了。。哈哈。天意。那个天线也超出楼顶避雷针和楼边矮墙上的钢筋地线之间的联线了, 没办法 才弄个移动的  带轮子  用的时候 推出去 升起来 要不是怕雷击 我都敢刚给大环上面加个垂直天线。。没胆。。毕竟安全第一  天气不好 不上去。。记得有一次 下雨前  调整家里的蜘蛛线圈的 天线和地线时  忽然发现 接地线前 还没挨到端子时居然0.5mm左右的 空气被击穿了 会啪啪滋啦响。。我的个亲娘呀。。赶紧丢一边天线甩出窗外。。有次钓鱼的时候 碳纤杆子竖起来时 手和杆子间也是 啪啪滋啦响 赶紧放低杆子。。停下来不敢钓了。。还有一次 雨天 打伞走过铁塔高压线的下面时 不小心 脸蹭到雨伞的金属杆 汗毛居然给电了 再试一下 又是滋啦一下  伞都合起来 不敢打了  以后看见高压线 都有心理阴影。。 还得安全利用高楼的条件。 被坛友说  绕击  的这个词给了心理压力了。。哈哈。。重申 楼高防雷击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的直流电阻较小,应该断开变压器测量或用班尼电路来测直流电压

对呀! 开路测 说不定直接都0.5毫伏了 。下次改进测试方法。我咋没想到呢。。谢谢!
变压器 2.9k左右直流内阻 。。从电压降低幅度还可以看出 阻抗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大环像是8米5,太有气势了,为什么是这种结构的呢?

过年放完烟花的木杆杆加竹签筷子就这样了 玩收音机玩的 看到材料都想着怎么做矿机。。  这是第二版 第一次还没来得及牌照 一转头直接被风吹断了。。就像海边的疯狗浪一样 看着平静  突然一股强风就断了。。这加固版的还不错  够结实。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的环做好了能接收较远距离的电台

希望如此  加个单管机 靠近  那大环做信号 放大镜 那是可以收千里之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纺车天线做的非常棒,看上去是移动结构,带到公园去玩很酷。

就是有点重  改天 带到公园对比一下结果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帖子内容,大环天线效率不高,还不如嗮条?

是的 实验结果就是这样  感觉它只是利用了一块空间 信号吸收能力有限  这么长的线 随便挂树上都不会差 。漆包线稍微有点细。感觉就是多股也不会

楼主:
多股线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