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么简单的LED恒流板问题出在哪?

楼主(2023-04-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是没有,是没测出来吧

网友:
IC坏了吧,这个东西也没几个元器件。

网友:
我陶特和淘宝两家店分别买了两个驱动,最大输出是160V,接上负载130V的LED没有输出,把负载降到90多伏才有输出,原来是驱动输出电压不达标,一家不用我退货就退款给我了,另一家坚持要我退货,我把驱动砸了拍成视频给他,他退款给我了。前面这个驱动我在原来的线圈里再串一个开关电源里的交流电源共模滤波线圈,输出达到了130V。

网友:
这个电阻什么作用?

网友:
LED应该是283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灯管里的贴片灯条,62个LED,2并31串,2825(长,宽)。

我一次从这种废灯管里取了四个 KP1054 的板子。三个是好的。一个是这个 IC块子坏了。

网友:
U1坏了,你把电感拆下来量,如是12欧,就是U1内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