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三磁头卡座

楼主(2023-04-18):
卡座
扎兰屯
中介 支付宝 微信
到付
中道三磁头卡座 型号481Z. 100V电压 98新。里外新净,功能全正常使用,铝合金面板,各个开关按键都非常灵敏。当年发行价118.000日元 快进时候有点声音是靠轮胶圈有点老化,不影响使用,电路板有个地方日本卖家补过焊。这种成色的越来越少了。喜欢的联系 3000元 运费到付

网友:
我就知道好货在后面

网友:
中道卡座好像可以自动调整磁头方位角

网友A:
现在已经是数播的天下了,这些东西除了怀旧基本以外,没有什么音乐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是数播的天下了,这些东西除了怀旧基本以外,没有什么音乐感了!

人家喜欢的就是模拟味,哪怕用CD转录到磁带

网友:
没看出三磁头啊

网友B:
看样子是没怎么玩过卡座的人 ,这玩意几乎所有的三磁头机都是录放磁头做在一起的,看着是一个,实际是两个磁头合在一起的,加上抹音头,就是三磁头

楼主:
继续出中道卡座

楼主:
这台卡座介绍
搭载了杜比C型NR、偏压微调机构、LED峰值电平计的480系列第二代盒式甲板。481Z的头部结构和机构等基本结构与482Z完全相同。不同的是,杜比NR处理器及其周边电路在录音时、再生时都兼用,因此482Z不能同时进行录音再生监视器。作为降噪系统搭载了杜比B型和C型。杜比C型的工作原理基本上和B型相同,只放大听觉上在意噪声的中高频低电平信号进行录音,播放时通过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来去除磁带附带的噪声。在C型中,我们发展了这一点,通过让高电平和低电平两个降噪处理器各接收10分贝,实现了总计最大降噪20分贝。同时,C类型采用根据输入水平和频率成分可变开始动作的频率的滑动带方式,抑制着渗出现象。并且,通过分光偏斜电路抑制8kHz以上的高频信号的录音饱和,消除秋鸦h数特性的劣化,同时防止低频信号被调制。同时,由于反饱和网络电路瞬间的大输入引起的录音饱和也被抑制。头部采用了录音用、再生用、消除用的3个头在结构上也完全分离的离散3头方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正确调整录音头和播放头之间的间隙的垂直性(方位)。在482Z中,在盒式录音机中心窗配置播放头、录音头,在左侧小窗配置删除头。所有的头都配置在双绞盘之间,通过稳定的磁带张力确保了没有间隔损失的头触摸。再生头采用P-8L型再生头。该头采用了克里斯塔罗伊的层压芯,防止0.6微米的窄间隙在再生时发生的损失,获得了宽频特性。而且,通过消除低频起伏(轮廓效果)的形状,可以进行平坦的再生到超低频。另外,采用了消除芯片减少现象的特殊形状,实现了1万小时以上的长寿命。录音头采用R-8L型录音头。与再生头一样,使用克里斯塔罗伊层压芯的3.5微米间隙的头,在使用高矫顽力、高密度磁带时也能获得尖锐的关键区域。另外,即使施加大的偏置电流也不会引起磁致伸缩和饱和,可以进行从低频到高频的MOL(最大输出电平)高的录音。关于喷头的寿命,和再生喷头一样确保了1万小时以上。擦除头采用E-8L型擦除头。这个头成为采用了高频特性出色的铁氧体核心和尖端磁通密度高的中心尘埃核心的双间隙型。机械部采用频散型双绞盘方式。这种方式通过双绞盘方式获得了稳定的磁带行驶和头触。另外,通过改变两个主动轮的直径以及飞轮的直径,避免了飞轮的周期重叠,提高了综合的飞轮特性。同时,装备着带焊盘升降机,防止焊盘的压力不均匀的不良影响。主马达采用直流伺服马达。该马达将转速变动作为电压的变化量进行检测,控制为正确的转速。底盘使用了共振制动型底盘,与铁相比,使用了衰减特性大的铝合金,同时输出树脂,吸收对声音有害的微振动,防止共振的发生。操作系统采用C-MOS逻辑控制。这种方式的构造是,按下自锁式的控制按钮,控制电路就会动作,向马达发出动作指令,驱动机构。不使用电磁柱塞,由于采用了用电动机驱动凸轮的方式降低操作音的同时,通过软的带触摸降低对带和传输的损坏。而且,还实现了温度上升的降低和低功耗化。控制部采用逻辑控制方式的软触摸按钮。同时,从卷回和快进不经过停止按钮直接转移到再生状态等,同时实现操作的简单化和可靠性提高。搭载了偏置·精细调谐机构。这是考虑到即使是同一位置的磁带,最佳偏差值也会有微妙的不同,在481Z中,为了使录音和播放的声音接近原来音乐源的音质,反复进行录音和播放进行调整。偏置电流的可变范围为中心点击位置的±10%。录音·再生时的水平表示装载着广角范围LED峰值水平计量器,16段能显示-40dB~+10dB的50dB。搭载了计时器录音再生机构,通过使用一般音频计时器可以进行留守录音和闹钟再生。内置MPX过滤器。
搭载了高输出耳机端子。另外,搭载了耳机放大器的2级切换开关。配备了磁带启动内存功能。可使用单独销售的遥控单元RM-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没怎么玩过卡座的人 ,这玩意几乎所有的三磁头机都是录放磁头做在一起的,看着是一个,实际 ...

我还真不懂,你所谓的三磁头,难道世界上没有2磁头了。
我只知道索尼三磁头,录音放音焊在一起的,可以实时监听录音效果的三磁头。刚好我有一台,这台我真不懂,恕我孤陋寡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真不懂,你所谓的三磁头,难道世界上没有2磁头了。
我只知道索尼三磁头,录音放音焊在一起的,可以 ...

几乎所有的三磁头机都是象你的索尼那样的录放磁头是组合在一起的,如果录放是一个磁头,加上一个抹音头,就是二磁头机,大部分常见到的磁带机都是二磁头的,还有一些自动反转的3磁头机,上面实际是4个磁头,一个录,一个放,二个抹音磁头,但也都被归为三磁头机,部分自动反转的2磁头机还会有一个用来选曲的检测磁头,但一般不计入磁头数量

补充内容 (2023-4-23 08:30):
自己既然有三磁头的卡座,多少还是应当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家电论坛还有个卡座版,可以常去看看,三磁头机就是为了弥补二磁头机在录放上的不足而产生的,所以三磁头机大部分高端机,专业机,发烧机

网友:
好吧,我被这个机子的磁头外表欺骗了。
草率了

楼主:
继续出中道卡座 2900元 这种橙色状态好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