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痒DIY了一个LM399基准

楼主(2023-04-18):
    前段时间,看了washu:简单易做的 LM399 10V 基准帖子,也想做一个LM399基准玩玩。其实手中已有两个基准,一个是AD584LH,一个是DT830-VAR。都说AD584温漂大,只能校三位半的表,那手里的四位半不就没谁管了,所以还得弄一个才行。washu做的基准对我来说起点太高了,小数点后面好几个零,看起来真解气,怎奈他没工夫组套件,等了好几天也没其他坛友组团,因此只能另寻他路。
    4月4日在论坛闲逛,看见有坛友出LM399的电路板,看电路板是米勒的LM399基准电路,随板搭了一个AE电阻,急忙喊标准语要了。

    第二天在咸鱼买了拆机的LM399,问了老板说有LT1001,35元一同拍下。

    11日咸鱼购买的LM399到货,搭了一个简易电路测试了好坏,测得基准电压为6.885V。当时忘记拍照,后补一张。

    基准电压知道后,接下来就是电阻阻值确定了。用坛友推荐的手机微信小程序:电子硬件助手中的分压计算器,在Vout/Vin中输入0.6885,计算器自动给出两个电阻的阻值,在使用串联电阻中可选择电阻阻值序列,可以更精确的得到电阻值,但是购买的时候不太容易碰到。

    为了尽量降低温漂,在淘宝选择购买了VISHAY 0.01% 5ppm电阻,一共3只,含邮费42元。

    元件到齐后,花了点时间焊接完毕。

    没有高位表,用4位半表测得10V端电压是10.005V。

    在此安排3位半的代表上台亮相。

    目前基准还未经高位表标定,温漂不知与washu的基准差多少。不确定元件是否山寨。

楼主:
看LM399温漂小,一时手痒心动,反正没几个钱。对我来说,4位半足以,如果进高位表就更没地方用了。

网友:
我玩过AD586BR、 AD584、LM399、DT830-VAR-2020B基准源、LT1021BCN8-10(10串100V),VISHAY金箔电阻购过10多个,现在都吃灰了
想想还是上台高位表

楼主:
发帖不易,几张图片折腾死人了。

楼主:
编辑了好几次,图片就是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帖不易,几张图片折腾死人了。

其实最简单又可靠的要求不是很高玩四位半表的基准,只需一片AD588BQ就能够满足了,该芯片直接输出+5V和+10V。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107/147739998.shtm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辑了好几次,图片就是不出来。

一一查阅了官方pdf。
LM399是8ppm/1000h。
AD588是15ppm/1000h。
MAX6350是30ppm/1000h。
MAX6225是20ppm/1000h。
AD584是25ppm/1000h。
AD780是20ppm/1000h。

网友B:
瓦叔设计的那个电路不但容易做,温漂还很小。我做了两块一块10V温漂几乎与LM399原始温漂一样,一块温漂稍大些。

今天我室温26、 27°,给板子调整成10V(这板子可以调整12毫伏范围)显示,表显示电压不算准确只看短稳显示。

给基准板子加热温升8度,电压降20微伏左右,温漂不到0.3PPM/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一查阅了官方pdf。
LM399是8ppm/1000h。
AD588是15ppm/1000h。

非金装元件,不但温漂比399大,安装的板子有点物理变形都会引起基准电压跑偏.LM399可能内部做有防震,我试过板子变形输出电压6位半下无变化。我试两种塑封基准稍微压些板子输出电压就会跑近百微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辑了好几次,图片就是不出来。

怎么回事儿,一直在转

网友:
学习了,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C:
拆机的LM399,问了老板说有LT1001,35元一同拍下
为了尽量降低温漂,在淘宝选择购买了VISHAY 0.01% 5ppm电阻,一共3只,含邮费42元。
+++++++++

1001+399 一共 35 软妹海星
3 只电阻 42 软妹真贵,我那个方案用的 OSOPA1001 假货宝上 JS 才卖 15 软妹,其它电阻都不值钱

话说我记得是放出 PCB 文件了的,你可以直接去打板啊,然后找 JS 买个 OSOPA1001 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瓦叔设计的那个电路不但容易做,温漂还很小。我做了两块一块10V温漂几乎与LM399原始温漂一样,一块温漂稍大 ...

您终于还是入手了一台ME010,
用起来如何?
不过,拿它来测399不靠谱吧?
它用的基准应该比399还差。
倒是可以考虑用399把ME010内部那个4V基准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终于还是入手了一台ME010,
用起来如何?
不过,拿它来测399不靠谱吧?

表在室温下不变,399进加热箱,每次测量都短接清零。

自己没能力像你们那么玩得转单片机,就买了。不到500元就可以玩6位半也算满足心意,粗略测试4V、30V档温漂都不到10PPM,内部空间也满大的,以后必把399改进去,只是他基准是4.1V不太好低温漂分压得。问了店主不支持7V或10V基准有些遗憾。

先折腾段时间再说,目前感觉是室温下7V测量值大概偏低40个字有点多。正反测量10V以下才准确,近满量程误差大到100个字,当然负测量不用到误差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它用的基准应该比399还差。
倒是可以考虑用399把ME010内部那个4V基准换掉。

如果是 3.5V 鸡肫可以考虑用开关电容分压获得,差不多相当于最好的网络电阻的性能吧

任意电压的分压可考虑用 PWM 实现,但 6 位半尺度对器件要求是比较高的,整个系统做下来体积和成本并不低,所以几乎没有实用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拆机的LM399,问了老板说有LT1001,35元一同拍下
为了尽量降低温漂,在淘宝选择购买了VISHAY 0.01% 5ppm电 ...

那个帖子我爬过,只有原理图和pcb的图,没有看到pcb文件,是不是漏上传了?那个《简单易做LM3999》贴的5楼是PCB的图,没看到附件。“只看楼主”功能显示的几层楼也没有看到附件

另外,我最近有在“38度”学习,可惜没有账号附件、图片都看不到,有一个头像和你一样的id是莉莉斯的那位是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 3.5V 鸡肫可以考虑用开关电容分压获得,差不多相当于最好的网络电阻的性能吧

任意电压的 ...

该基准电压是4.09V,我打算修改您那10V基准调整电阻,让4V处出现4.09V送进去替代原基准电压。只是调整度多了温漂可能不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表在室温下不变,399进加热箱,每次测量都短接清零。

自己没能力像你们那么玩得转单片机,就买了。 ...

基准是4.1V吗,
我看是REF5040,
应该是4V吧。

4V档准确而7V如果固定偏低,
应该是分压电阻的误差,
它用的好像是EE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基准电压是4.09V,我打算修改您那10V基准调整电阻,让4V处出现4.09V送进去替代原基准电压。只是调整度 ...

ME010的前端当初我根据板子测绘过,
给您参考一下,
图中的有些电阻电容值我没有拆下测量,
可能不对,
如果您实测后可通知我改正。

这个机子确实还有些空间,
扩展量程很方便。
比如:替换那个1Ω取样电阻,
就可以扩展30mA以下的电流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 3.5V 鸡肫可以考虑用开关电容分压获得,差不多相当于最好的网络电阻的性能吧

任意电压的 ...

是的,6位半尺度确实不易。
8055的5位半好像就直接电阻分压了,
用的还是那种我曾经问过您的那种棕色TKD的电阻。

btw,您的那个VOLTGEN就是基准源吧?
现在是有套件还是有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准是4.1V吗,
我看是REF5040,
应该是4V吧。

我实测是4.09V,刚刚搜一下得的REF5040电压就是4.096V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帖子我爬过,只有原理图和pcb的图,没有看到pcb文件,是不是漏上传了?那个《简单易做LM3999》贴的 ...

好像还真忘了?因为我记得楼上就打了板,难道是我私下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该基准电压是4.09V,我打算修改您那10V基准调整电阻,让4V处出现4.09V送进去替代原基准电压。只是调整度 ...

那温度系数和长稳可能就和原机(鸡肫)差不多了

另外你这个表不能自己校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6位半尺度确实不易。
8055的5位半好像就直接电阻分压了,
用的还是那种我曾经问过您的那种棕色 ...

6 位半用普通(这里说的普通指的是 8055 里的棕色 TDK 电阻或相当电阻)电阻的也有,比如哟蝌嘎蛙的 7561/2/3 就是这种棕色 TDK RN65 电阻 原因不得而知,毕竟也是和惠普合作过的厂家,不至于连陶封网络电阻都弄不到手吧。反观惠普和 Advantest,5 位半用的都是网络电阻。

Voltgen 已停止发行很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温度系数和长稳可能就和原机(鸡肫)差不多了

另外你这个表不能自己校准吗?

正电压可以自己校准,负电压不行,基准变0.1V软件应该可以校准的了吧,这个我没有问店主。我原来电路不当您标定过的399坏了,一个没坏的我重新焊接电压也变了,现在我基准看的就是那个成品差劲的淘宝399.等以后有基准了再折腾校准。

原机的基准常温可能温漂也小,换399也许无效果。如果分压电阻温漂与基准有抵消换399可能温漂会加大

但我还是会折腾的,这也是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6 位半用普通(这里说的普通指的是 8055 里的棕色 TDK 电阻或相当电阻)电阻的也有,比如哟蝌嘎蛙的 7561 ...

谢谢上传。我看38那边也有叫瓦叔的,应该也是你了。

我对PWM DA原理和实现有兴趣(暂时是只看,没有完全理解前不会做),这两天主要在38论坛也是看你的帖子,那边现在不能注册了是吧,这几个帖子的附件不知道能不能转一下,我看本坛的帖子好像都没有源代码和这么详细的分析:

三十八度点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900&extra=page%3D1
三十八度点net/thread-123047-1-5.html
三十八度点net/thread-124000-1-16.html

**********************************
源码在这里我也搜到了,嘻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uthorid=34529
不知道voltgen的PCB文件是否有公开过呢?矿坛不能看某个作者发布的主题这点不方便

网友:
AD588 对温度变化反应如何?

感觉还得是恒温基准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