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水表了~~~~~真的是查水表........

楼主(2023-04-18):
(无正文)

网友A:
压力表指示为0,是没给水还是废弃的管道

网友:
别查了,本管道不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表指示为0,是没给水还是废弃的管道

说不定压力表坏了。

网友:
水管上怎么会有压力表?

网友B:
见过特别粗的大管子,上面有一个小管子,像电阻并联,小管子中间是块水表,不知道怎么计量的 。

搜到图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见过特别粗的大管子,上面有一个小管子,像电阻并联,小管子中间是块水表,不知道怎么计量的 。

搜到图 ...

这种水表好像叫“子母式”,一大一小并联连接。这种表一般用于用水量变化较大的场所。有时末端仅仅开一个小水龙头或者用水量很低时,普通的大口径水表,因机械磨损附加误差和转子的启动力矩,导致表不走。(也就是水流量低于最低启动阈值),而这种“子母式”水表就克服了这种问题。用水量较小时,小口径水表转动计量,用水量较大时,大表头和小表头一起转动计量。所消耗的水量是两个表头指示数值相加之和。这种表克服了过去老式大口径水表启动灵敏度低,水流量较小时计量负误差较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水表好像叫“子母式”,一大一小并联连接。这种表一般用于用水量变化较大的场所。有时末端仅仅开一个 ...

谢谢详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