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艺8080.收音正常磁带没有声音

楼主(2023-04-19):
检查前置TA7658,3.12脚输出有声音,6.9脚磁头输入没有声音,1脚电源正常,是不是坏了,求电路图哪个朋友有。谢谢

网友A:
3、12脚有声音表示芯片好的,磁头输出信号太小没办法监听吧?

网友B:
见过一台换完TA7658就好的故障机。换他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没人提有可能是录放开关问题?

录放开关清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2脚有声音表示芯片好的,磁头输出信号太小没办法监听吧?

3/12脚是输出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朋友,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图中的TA7328AP损坏

谢谢,先换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一台换完TA7658就好的故障机。换他没错

估计是这个问题

楼主:
换了一个7658正常,多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