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尔文夹 短路测试 最标准的是?

楼主(2023-04-19):
开尔文夹 短路测试 最标准的是?
短路试验:在非常小的测量电阻mΩ档位下,测试电流流过电阻之后,产生的电压信号非常小(最大几个 mV),所以测试引线的位置、长度和形状可能对测量产生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路板比较可靠,接触面积大。

先学习理解4线测量原理了再说吧。

在这里只要加入电阻不为零都是增加了调零误差。1微欧是什么概念,1米长的铜条要比水桶粗电阻才小到1微欧,短路板电阻我看不会小于10微欧吧。

网友(2024-05-29):
模拟了四线测量开尔文夹子接触电阻对电阻测量的影响,只要夹子尽量测量电阻根部减少电阻脚长短对阻值的影响,开尔文夹子接触电阻对电阻测量阻值应该影响很小,只做了模拟测量没有实测。实测万用表电压档内阻10G,用1G内阻的普通万用表模拟和这个结果一样,有一个问题请教,使用的NI Multisim 14.0版本,电流计没有显示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会找找出来标记一下,谢谢、

四綫的綫也有不同顔色,電壓端的兩條綫的顔色確定就可以了。

网友(2023-04-19):
引用 网友D:
线材还有电阻,插头与插孔之间也有接触电阻。

这是四线制开尔文接法,你说的这些电阻对测量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我感到用开尔文夹也仅仅是在两线的基础上提高了一点测量精度而已,做高精度测量还是不行的。因为开尔文夹的开发目的是为了消除两根线的附加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而具体到做什么材料的测试来说还有很多影响因素没考虑进去。比如用图中的夹子测电阻丝,误差依然很大,就是用上6位半的表甚至达不到精心设计电路方案用4位半测的结果,原因是夹子夹住后有很大面积的接触阻值不确定性。这种随机变化的附加误差大大降低了高位表的身价。正确的做法是用独立的电流源给被测线的两端送电流,如果是高精度恒流源可以用普通鳄鱼夹就行,再用精心设计的点接触式电压取出线把电压信号送仪表内测量。这里头点接触极为重要,也就是说越尽量接近理想的“点”,测量的随机误差越小。这种方法我用过,电压取出夹子是用垃圾铁鱼夹改的,一侧牙用陶瓷绝缘,一侧用电阻陶瓷体做骨架,焊上相对于导线横截面位置的银皮,银皮是从钽电容外壳拆出来的。这样就有了确定的点位取出电压信号。我做的分流器都是用这种方法来的,实践证明还是可行的。这里特别强调一点,就是电压取出点一定要小于电流送入点的长度!
开尔文夹如果是用于有低电阻引线的器件测量还是可行的,这是因为引线的电阻相对于电阻体来说那点接触不确定性的影响很小。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四线测量看似高大上看似高大上,但也要具具体分析,制定正确的行动方案。能把8位半玩成6位半的是土豪,能把四位半玩成五位半精度的是匠人。

网友E:
最前面的图一和图二是正确的(其它图片都是错误的),是Kelvins测试夹标准短路方法。

网友:
Hioki的用户手册上说正确的方法是这样婶儿的

网友F:
两个夹子上分别有电流端和电压端,短路时应该电流端和电流端直接搭一起,电压端和电压端搭一起这样才是正确的接法。如果夹在一起时电流端和电压端是相互隔开交叉连接的,就是错误的。不信可以把两个接法都试一下,看看哪个误差大

网友G:
应该用“短路版”。

网友:
数字电桥LCR用短路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用“短路版”。

谢谢
数字电桥LCR是用“短路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应该用“短路版”。

楼主表分辨率到1微欧,短路板电阻相对1微欧误差很大了在此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表分辨率到1微欧,短路板电阻相对1微欧误差很大了在此不是最好的。

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不管你、我、他、她用什么“方法”,只要没有消除接触电阻的影响,这方法就是无效的。

网友D:
线材还有电阻,插头与插孔之间也有接触电阻。

网友B:
短路板比较可靠,接触面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习理解4线测量原理了再说吧。

在这里只要加入电阻不为零都是增加了调零误差。1微欧是什么概念,1 ...

谢谢,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夹子上分别有电流端和电压端,短路时应该电流端和电流端直接搭一起,电压端和电压端搭一起这样才是正确 ...

谢谢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夹子上分别有电流端和电压端,短路时应该电流端和电流端直接搭一起,电压端和电压端搭一起这样才是正确 ...

哈哈,  一语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板比较可靠,接触面积大。

同惠 全新 镀金短路片

在微欧姆电阻表下,有电阻?
短路片 适用于各种LCR测试仪短路清零
插入电桥测试槽

网友C(2024-05-27):
引用 网友E:
最前面的图一和图二是正确的(其它图片都是错误的),是Kelvins测试夹标准短路方法。

没有这个“V”,怎么夹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V”,怎么夹住?

带"V"的夹子对应SOURCE+或SENSE+,自己做个标记,红色的开尔文夹接的SOURCE+—,黑色的开尔文夹接的是SENSE+—,接四个插座孔时不要插错,我也是现学现卖,分析图中的的接法,就是短路清零时使测量电流在夹子上产生的电压信号不要落在引入仪表的测量引入端口,也就是尽量不要在SENSE+—上产生电压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带"V"的夹子对应SOURCE+或SENSE+,自己做个标记,红色的开尔文夹接的SOURCE+—,黑色的开尔文夹接的是SEN ...

一会找找出来标记一下,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两个夹子上分别有电流端和电压端,短路时应该电流端和电流端直接搭一起,电压端和电压端搭一起这样才是正确 ...

谢谢,讲的透彻,一直对开尔文夹子怎么短接不是很明白。 害的在夹子头标记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讲的透彻,一直对开尔文夹子怎么短接不是很明白。 害的在夹子头标记忽略了

虽然有坛友指点,但是还是转不过弯。就是你怎么夹住,最后都是四线连在一起。

网友C:
假设这四条是电线,焊在一起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惠 全新 镀金短路片

看到这个图,可以说茅塞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V”,怎么夹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这四条是电线,焊在一起那样,

SOURCE+ 和 SOURCE-  标记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