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手压式手电

楼主(2023-04-19):
这是只日本萤火虫牌的手压手电,铝外壳的,用一个2.5伏小灯珠。机械功能都好用,线圈断路了,拆开线圈发现里面断了好多股已经无法修理了。把线圈拆出来省下骨架,找了点漆包线绕满骨架测试发现根本没发电出来,,,,手绕的又松又乱所以达不到圈数。还是机器绕的整齐又密,大概350圈,骨架两边还阻挡修复无希望了

网友:
20年前 零几年  这种机械能小电器在地摊上挺多的  当时买过那种发条供电的调频收音机 上满发条可以听20分钟   后期还有那种发条的磁带随身听 需要接一节1号电池给磁头放大电路供电  然后上紧发条 可以播放一面磁带 大概25分钟  里面的结构 也比较简单 带仓附近有个限位开关 磁带压上接通放大电路  按下播放键 发条用齿轮带动飞轮工作  可以当做 用发条盒代替电机的随身听机芯  就是发条的最后声音突然变慢 证明该扭一圈了

网友:
建议加上使用LED,功率小了,可能会亮

网友:
这是不是外星文明啊,真没见过

网友:
原来如此,网上按压手电竟然有这样的鼻祖

网友:
按压不发光发电是否退磁了

网友:
若是磁性弱重新充磁应该可以亮

网友:
没见过,感觉像5~60年代的产品!

网友:
小日本的?真未见过。只玩过应急收音机,手挠冲电。

网友:
家里有个LED的,这么老的头回见。

网友:
一定要修起来,这种装置应急使用是很有用的。重绕线圈应该不难,电珠用LED,配合法拉电容试试行不?用肖特基管子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