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管理芯片型号?

楼主(2023-04-19):
一只充电器使用图中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多少?是K03214吗?该型号网上没找到。

网友:
Viper12A
电磁炉比较常见
一般用于 12V 0.5A电源
6毛钱一颗

网友:
中间那行viPer12A才是型号

楼主:
查到了,谢谢以上2位。

网友:
这个芯片多年前就有了

网友:
早期手机充电器里经常见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