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了一台充电宝

楼主(2023-04-19):
最近七七八八的买了一些材料,用其中的双槽18650电池盒和IP5306充电宝主板,组合了一台充电宝,平时我主要用取下和放入方便的18650锂电池,电池盒外留有4MM插坐,也为接入其它锂电池充放电准备了接口。该IP5306充电宝主板做工不错,上面有XB7608AFJ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因而对于电池的保护功能也比较完善。
这次制作费工费时的环节就是在18650电池盒上为充电宝USB等接口开孔,用有机玻璃制作导光板,引出封闭在电池盒内的由4只发光二极管组成的电池充放电指示状态,劳作过程是很轻巧的。充电宝制作没有在电池盒外添加固定螺丝,巧妙的利用原电池盒上面的2粒上下盖固定螺丝,同时固定了IP5306充电宝主板。
这是广告中的18650电池仓 (1).jpg
制作充电宝 ,正在使用中(6).jpg

网友A:
两节电池有点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节电池有点不多,

放一块电池充电速度快一些,放两块电池充电速度慢一些,两块电池作充电宝用容量大一些,这充电宝我主要是用于给18650电池充电。最近买的一些小功放、LED太阳能灯、消毒灯都用的是18650锂电池。

网友B:
迈克充电口落后了,应该把它改成C口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迈克充电口落后了,应该把它改成C口的方便

买有几种充电口的主板,选择使用这款充电口的主板是我买的特别多,要给这主板找出路,主要因素就是玩玩,这主板充电电流可以达到2A,用于给18650电池充电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