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事,电子表格怎样可以发到本栏目?

楼主(2023-04-19):
        如题,自己总结了一些在其它城市试听矿石机的情况,汇总了一个表格,可不知道怎样能发到本栏目区,试了按以往发图片或附件的方法未成功,求大家帮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转成压缩文件就可以发论坛,如果电脑里没有,下载安装一个。

网友:
装ACROBAT软件,版本8-X就行,把表格打印成PDF格式上传,或再由PDF格式转为jpeg图片格式上传。

网友:
截图发吧 简单

网友:
截图后,发图片啊!

网友:
高级模式,有个「从Word粘贴内容」。

先将Excel表格内容粘贴到一个Word文档里。
进入回帖的高级模式,从Word里复制,粘贴到「从Word粘贴内容」弹出的窗口里。

若是简单的两三栏表格,也可用回复的高级模式里的「添加表格」,相当于自己写html格式源码。

试一试,白光LED压降曲线:

电压(V)

电流(mA)

2.76

2.87

3.01

3.12

3.20

3.28

3.34

3.39

3.45

3.49

3.52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指点,看来还是用截图发吧。明天先学一下截图

网友:
试验一下直接从从Word/Excel粘贴内容:
GB/T9374—2012  声音广播接收机基本参数
表1调幅收音机基本参数
序号基本参数计量单位极限指标测量条件说明
A类B类C类
1频率范围
    中波
    短波

    kHz
    MHz

    526.5〜1606.5
    2.3〜26.1
测量频率:在频率范围两端极限位置
    调幅度:30%
    输入电平:实测噪限灵敏度
    调谐方法:输出最大
    输出功率:不大于额定输出功率
短波波段划分及其频率范围可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2噪限灵敏度
    磁性或框形天线
    外接或拉杆天线

    mV/m
    μV

    1.0

    3.0

    6.0
测量频率:三点优选测量频率
    调幅度:30%
    调谐方法:输出最大
    输出功率:标准输出功率
    信噪比:26dB(去调制法)
1.磁性天线小于或等于140mm的A类机灵敏度要求1.5mV/m;
    2.磁性天线小于或等于55mm的C类机信噪比为20dB;
    3.短波测量频率可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效果差强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