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和DDR3L内存可以混用吗?

楼主(2023-04-19):
为啥?

网友A:
可以兼容。前提条件是主板要支持DDR3的内存,此时主板对内存插槽的输出电压是不分DDR3和DDR3L的。支持DDR3的板子电压一直是1.5V,插上DDR3L的条子也是1.5V,混用没有问题。如果主板仅支持DDR3L的条子,插槽电压输出为1.35V,此时插DDR3的条子可能无法工作,这时侯就无法混用。

作者:知乎用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606380/answer/29103823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B:
好像是不能混用;但有些主板,特别是大牌主板,它的BIOS灵活性和适应性是较强的,没准也能够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兼容。前提条件是主板要支持DDR3的内存,此时主板对内存插槽的输出电压是不分DDR3和DDR3L的。支持DDR3的 ...

1.5伏超出了DDR3L的额定工作电压,这样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不能混用;但有些主板,特别是大牌主板,它的BIOS灵活性和适应性是较强的,没准也能够混用。

这个答案很灵活~

网友C:
有一个可以  看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可以  看主板

有一个是什么?

网友D:
跟二楼说的差不多。有的板只支持低压条,标压插上去不显示

网友E:
可能存在不稳定现象,最好不要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二楼说的差不多。有的板只支持低压条,标压插上去不显示

电压不够肯定不工作,电压超出为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存在不稳定现象,最好不要混用。

我看见不少别人的鲁大师截图都有混用的,所以很奇怪。

网友F:
不可以混用,不然烧起来很壮观

网友G:
可以混用,好低压条放标压本和低压本上那都可以用,但标压条放低压本上就不一定了,不过还是要放一下,能用标压条还是尽量用标压条,标压条参数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可以混用,不然烧起来很壮观

很多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混用,好低压条放标压本和低压本上那都可以用,但标压条放低压本上就不一定了,不过还是要放一下,能用 ...

我也觉得标压条可能性能好一些

网友H:
主板标准要求是只能用低压条或者高压条。
但是条子生产厂家为了兼容性,一般都是一条线上下来的,贴不同标签而已。
所以
大部分情况下,混用没问题
事实上,零点几V的电压,不足以烧掉内存芯片的

楼主:
一条线贴不同标签不至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板标准要求是只能用低压条或者高压条。
但是条子生产厂家为了兼容性,一般都是一条线上下来的,贴不同标 ...

一条线贴不同标签不至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答案很灵活~

网友B:
我试着用欧姆定律分析一下;假定主板为内存供电的电源是个恒压源,以1.35V的内存为例,设内存条的功率为10W,则P=UI,or I=P/U,I电流等于10除以1.35,约等于7.41A,如果改为1.5V恒压源,则 P=UI,功率上升为11.11W,再套用 I=P/U 电流 I 仍为 7.41A,从电流角度看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着用欧姆定律分析一下;假定主板为内存供电的电源是个恒压源,以1.35V的内存为例,设内存条的功率为10W ...

应该根据内存的内阻R,P=U平方/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着用欧姆定律分析一下;假定主板为内存供电的电源是个恒压源,以1.35V的内存为例,设内存条的功率为10W ...

R不变,I=U/R

网友B:
正确;一般,我们不把内存看做是一个纯电阻(因为它是个半导体或金属—绝缘体—半导体(mos)器件),这样定量分析就复杂了。所以我还是觉得用功率(抽象)比较简单一点。当然,这可能误差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一般,我们不把内存看做是一个纯电阻(因为它是个半导体或金属—绝缘体—半导体(mos)器件),这 ...

应该有一个等效阻抗。

网友I:
如果可以混用,那两个型号又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不能混用,即使混用后没发现异常,那也是不正常的使用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可以混用,那两个型号又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不能混用,即使混用后没发现异常,那也是不正常的使用方法

就算可以混用也是不推荐的,低压条功率会变大,发热也会增加。

网友J:
2楼说的对。低压芯片支持标压,标压芯片不能用于低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算可以混用也是不推荐的,低压条功率会变大,发热也会增加。

极端情况可能容易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2楼说的对。低压芯片支持标压,标压芯片不能用于低压。

不是规范的做法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规范的做法

看看芯片文档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有一个等效阻抗。

抱歉!是我有点概念模糊了。其实,最正规的欧姆定律应该是采用您所列出的公式,因为我们都是在用一种最理想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问题。我可能觉得当用 I=U/R 时,就出现了在等式里有两项虚值的情况。其实,我的 P=UI 里,P与I也是虚值。所以这两种公式本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看芯片文档吧。

权威的理论依据。可能主板不会给每个内存通道(相对于两插槽主板)单独设置电压,它所采取的究竟是取高不取低,还是取低不取高,我们无法判断。所以,还是不建议两种混插。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看芯片文档吧。

后向兼容1.5V。不知道这个是DDR3内存的标准规范,还只是某品牌内存条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是我有点概念模糊了。其实,最正规的欧姆定律应该是采用您所列出的公式,因为我们都是在用一种最理 ...

网友K:
我之前用J3160主板,配套来的是DDR3,J3160只支持DDR3L的,使用上没有出现问题。
我那时不知道DDR3可以改成DDR3L,后来转让了。
手上有几条旧的DDR3笔记本条,品牌的,上锁了,改不了DDR3L外,台式机的DDR3我都改成了DDR3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之前用J3160主板,配套来的是DDR3,J3160只支持DDR3L的,使用上没有出现问题。
我那时不知道DDR3可以改 ...

DDR3改DDR3L?怎么改?

网友K:
引用 楼主:
DDR3改DDR3L?怎么改?

看看这帖:https://post.smzdm.com/p/a7dro655/
SPD上锁的是改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这帖:https://post.smzdm.com/p/a7dro655/
SPD上锁的是改不了的

这个只能改固件代码,但硬件电路没变,工作电压也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之前用J3160主板,配套来的是DDR3,J3160只支持DDR3L的,使用上没有出现问题。
我那时不知道DDR3可以改 ...

J3160是指CPU的型号,看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主板是“逢低就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着用欧姆定律分析一下;假定主板为内存供电的电源是个恒压源,以1.35V的内存为例,设内存条的功率为10W ...

内存条是非线性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兼容。前提条件是主板要支持DDR3的内存,此时主板对内存插槽的输出电压是不分DDR3和DDR3L的。支持DDR3的 ...

曾经试过一台惠普的2170P笔记本电脑,原配的是DDR3,再加一条DDR3L或单独用DDR3L是不能用的。

网友L:
低压条会在高电压状态下使用,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低压条会在高电压状态下使用,容易烧

多少算高电压?

网友L:
1.35V是低压条的工作电压,普通条的工作电压是1.5V

楼主:
引用 网友L:
1.35V是低压条的工作电压,普通条的工作电压是1.5V

工作电压都允许有一定的波动范围。

网友M:
不能混用,供电不行。主板会给所有内存槽统一供电而不是分别供电。

网友N:
肯定不可以。即便主板支持LPDDR 和 DDR ,但是也不能混插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能混用,供电不行。主板会给所有内存槽统一供电而不是分别供电。

问题在于1.35v的内存条能不能工作在1.5v

楼主:
引用 网友N:
肯定不可以。即便主板支持LPDDR 和 DDR ,但是也不能混插

LPDDR是啥?

网友M:
引用 楼主:
问题在于1.35v的内存条能不能工作在1.5v

不能,1.35v是低压条,用标压条的1.5v十有八九要烧的。而且主板在供电时还会稍微加压。1.5v的供电有时会是1.55v或者1.6v.

网友N:
低功耗DDR,电压低,功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能,1.35v是低压条,用标压条的1.5v十有八九要烧的。而且主板在供电时还会稍微加压。1.5v的供电有时会 ...

那很多混用的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低功耗DDR,电压低,功耗小。

DDR3L跟LPDDR是一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能,1.35v是低压条,用标压条的1.5v十有八九要烧的。而且主板在供电时还会稍微加压。1.5v的供电有时会 ...

你这个说法来源是哪里?

网友L:
引用 楼主:
工作电压都允许有一定的波动范围。

电压波动太多也会烧内存,尤其本来设计就是低电压的内存

网友O:
可以混用。电压是协商的,支持才低压,否则可以1.5V下运行。内存上面那个SPD就是告诉主板内存控制器,自己的电压,延迟,速度等用的,打开个CPU-z就行了。

也可以随便搜一下,镁光的内存:

JESD79-3 具体存在SPD的第六位:
最极端的111也要能“忍受”1.5V

网友O:
打开个CPU-z就可以看到,在不手动超频的情况下,主板是会根据SPD信息,取能兼容的值的。我这里全是1.5V的内存,但延迟、最高支持频率不一样,可以看到自动取了大家都支持的最大值。电压也是类似,只有主板支持1.35V或者1.2V供电,又各条内存都支持低电压,才会用低电压。比如一条1.2,一条1.35,就会上1.35V,一条1.2V一条1.5V就会是1.5V,1.2V那条不会坏,只是没那么省电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压波动太多也会烧内存,尤其本来设计就是低电压的内存

说是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混用。电压是协商的,支持才低压,否则可以1.5V下运行。内存上面那个SPD就是告诉主板内存控制器,自己 ...

这资料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O:
打开个CPU-z就可以看到,在不手动超频的情况下,主板是会根据SPD信息,取能兼容的值的。我这里全是1.5V的 ...

如果支持标压的内存,但插的都是低压条,这时插槽供电是1.5v还是1.35v,还是不够清楚。

网友N:
我认为,都插DDR3时候,供电1.5V。都插DDR3L时候,供电1.35V。混插的时候,能不能每个内窜插座分别供电1.5V和1.35V是个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DDR3L跟LPDDR是一回事吗?

DDR3L 同 LPDDR3 标准不同,不是一回事

网友P:
真不服气就上上内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认为,都插DDR3时候,供电1.5V。都插DDR3L时候,供电1.35V。混插的时候,能不能每个内窜插座分别供电1.5V ...

这是一种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DDR3L 同 LPDDR3 标准不同,不是一回事

好像LPDDR3内存都是焊在主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真不服气就上上内存试试。

自己没必要这么做,我看到不少鲁大师截图有混用而已。

网友O:
引用 楼主:
如果支持标压的内存,但插的都是低压条,这时插槽供电是1.5v还是1.35v,还是不够清楚。

说了,供电是主板的,主板不支持1.35或者1.2,那一定是1.5V供电。没有东西会坏,就是费电一点点

网友O:
我现在的nas就是长期这样用的,官方文档也有,不明白这么多臆测会烧坏的根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认为,都插DDR3时候,供电1.5V。都插DDR3L时候,供电1.35V。混插的时候,能不能每个内窜插座分别供电1.5V ...

不会的,只有一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说了,供电是主板的,主板不支持1.35或者1.2,那一定是1.5V供电。没有东西会坏,就是费电一点点

如果支持的话,那同一内存插槽同时具备1.35v和1.5v两种供电,不知道硬件电路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现在的nas就是长期这样用的,官方文档也有,不明白这么多臆测会烧坏的根据是什么

1.35V DDR3L,长期工作在1.5V,有什么后果,不知道呗,自然而然就得评估一下了

网友M:
只要主板(现在是CPU)支持,都插DDR3或者DDR3L是可以的。唯独不能混插,因为主板没法给两个内存槽提供两种不同的主供电。电压相同速度不同的内存条可以混插,电压不同的内存条不能混插。

网友Q:
不用怀疑,标压板插低压内存肯定是可以混插的,并且可以长期稳定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只要主板(现在是CPU)支持,都插DDR3或者DDR3L是可以的。唯独不能混插,因为主板没法给两个内存槽提供两种 ...

我看到不少鲁大师截图就是混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用怀疑,标压板插低压内存肯定是可以混插的,并且可以长期稳定使用。

用应该是能用的

网友M:
真的要ddr3和drr3l混插,短时间可能用。长期用要么坏主板,要么坏内存和cpu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真的要ddr3和drr3l混插,短时间可能用。长期用要么坏主板,要么坏内存和cpu

厉害了,原因是什么?

网友M:
原因很简单,供电错乱会导致DDR3L工作在超压状态,同时内存由CPU里的内存控制器管理,它们也是工作在超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原因很简单,供电错乱会导致DDR3L工作在超压状态,同时内存由CPU里的内存控制器管理,它们也是工作在超压状 ...

啥叫供电错乱?总线包含供电线路吗?

网友M:
内存条的spd里有内存条的信息。主板读取了spd后会自动设置内存的工作电压。DDR3和DDR3L混插,如果读取的是DDR3L的SPD(主板只会读一条内存的spd),内存主供电会是1.35V,ddr3内存会不工作或者出错。读取的是DDR3的spd,内存主供电是1.5或者1.55V,ddr3l处于危险的超压工作条件下,迟早出事。事实上ddr3l颗粒的供电上限是1.4V左右。主板所有内存槽的主供电都是并联的,由一个pwm IC加两个MOS驱动。没有那块主板可以给每个内存槽分别提供不同的供电。说能混插的绝对是想当然,拿昂贵的CPU,主板开玩笑。有混插的实例,过段时间不是烧主板,就是挂CPU,内存。不怕烧的尽管上好了,没人阻挡作死!无知者无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内存条的spd里有内存条的信息。主板读取了spd后会自动设置内存的工作电压。DDR3和DDR3L混插,如果读取的是D ...

无法判断你说的是真是假

网友M:
我是做主板维修的,包括台式机主板和笔记本主板,也要经常下载主板的手册的。手册里有对于内存的安装有详细说明,如果主板同时支持DDR3,DDR3l,则可以安装DDR3,也可以安装DDR3L。如果只支持其中一种,另外一种是绝对不允许被安装的。至于混插,同类不同速度是可以混插的,如DDR3-1333与ddr3-1600混插。DDR3与DDR3l同时使用,要么没说,要么明确说明是不允许的。没说=不行。就像支持的内存列表一样,没有的就是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是做主板维修的,包括台式机主板和笔记本主板,也要经常下载主板的手册的。手册里有对于内存的安装有详细 ...

主板的手册会说明支持什么内存规格吗?没有见过,求图

网友M:
给你一份华硕H81M-K主板的内存支持表,表格里的Voltage(电压)有好几种。1.35V=DDR3L,1.5V=DDR3,1.65V=DDR3超频版。看过了就知道了为啥不能DDR3L和DDR3同时插主板上,极端下DDR3L要承受1.65V。

网友:
同时表里列出的内存是厂家测试过的,绝对OK的。不在列表里的,可能好用,也可能有问题甚至点不亮的。

网友:
名牌厂出的主板,会有手册或者CPU/内存支持列表,买或者升级CPU/内存时最好看一下。杂牌就不要指望有这些了,有个网站都算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给你一份华硕H81M-K主板的内存支持表,表格里的Voltage(电压)有好几种。1.35V=DDR3L,1.5V=DDR3,1.65V=DDR3 ...

这个表格里各种电压的都有,但是没有说明不同工作电压的能不能混插。内存插槽的供电电压是自动适配内存条额定电压,还是始终1.5v甚至1.65v?

网友M:
说了那么多,还是没明白我和别人说的。所有内存插槽的供电电压只会有一个电压,每个槽不会有独立供电!主板读取内存SPD后会自动设置好电压。单条内存无需考虑,两条及以上的看主板的设计,读取的是哪个槽的spd(一般是第一个插槽,也有是DIMM1或者0),其余槽的spd不会去读,按照读到的信息把各个内存槽统一设置成一样的,包括电压,速度。供电电路不能同时输出两个不同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说了那么多,还是没明白我和别人说的。所有内存插槽的供电电压只会有一个电压,每个槽不会有独立供电!主板 ...

那内存spd读取之前和读取过程用的是什么初始电压,高压还是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说了那么多,还是没明白我和别人说的。所有内存插槽的供电电压只会有一个电压,每个槽不会有独立供电!主板 ...

如果第一条内存的频率较高,时隙也较快,只读取第一条的spd按它的配置工作,别的内存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23-5-8 19:45):
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