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emmc153做个优盘,马蹄35w烙铁焊不上去

楼主(2023-04-19):
自己脾气大,坏了好几个手机,想导出照片和视频,听说emmc焊到SD读卡器上就能导出来,用焊台吹下来一个,奈何emmc引不出线来,大家都是怎么从emmc上焊线呢。谢谢。

网友A:
BGA最好焊线了……
做好路径规划,漆包线截成一段段,留长一些,镀锡,然后一排一排的焊,焊完上点热熔胶固定,再剪去多余长度,焊到读卡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最好焊线了……
做好路径规划,漆包线截成一段段,留长一些,镀锡,然后一排一排的焊,焊完上点热熔胶 ...

用的啥烙铁,焊点太小,眼睛都看不清。153个焊点指甲盖还小,如何焊。

网友:
自己打个PCB把接口转出来不就好了

楼主:
总觉得焊线保险,自己植锡再焊接技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啥烙铁,焊点太小,眼睛都看不清。153个焊点指甲盖还小,如何焊。

就是用普通马蹄头啊
先固定好一排漆包线,线头压在球栅上(手不够稳定就用双面胶来临时固定),烙铁头擦洗干净,轻轻扫一下焊盘就搞定了。

网友:
如果是用T12或者936,选ILS规格的头子吧,35W马蹄头,头子相对焊点确实太粗了,不是说一定不行,只要试的次数足够多,估计也有一两次能行的。

网友B:
从楼主自我描述脾气大,用坏了好几个手机,说明楼主手机几乎是摔坏的,也没有对待

自己重要文件的备份处理这些工作,也不具备认真细致的态度,就算楼主焊接技术超常

发挥把内存芯片完美焊接好,但后续扫描文件提取更是楼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是把

专业的事情交给比你认真细致的人做。硬件有价,数据无价。我会过段时间来看看楼主

是否成功

网友:
找一下超细烙铁头 自己用过0.8mm的头  干过给车机贴片集成块引线刷机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自我描述脾气大,用坏了好几个手机,说明楼主手机几乎是摔坏的,也没有对待

自己重要文件的备份处 ...

都是摔的,有一个华为v10是拔成两节了。

楼主:
买了两个白光烙铁芯,一个jl02中弯尖头,一个刀头。

网友:
手机在eMMC里的文件系统不一定是FAT32的,接好了也读取不了,找个单片机内建相应的文件系统才能读取.安卓的问题件系统变更很大,可以根据手机型号和安卓版本查出文件系统的类型,剩下的就是单片机编程的事了,对于小白来说无疑困难重重.

网友:
查资料安卓eMMC应用的文件系统主要是EXT4和F2FS,用USB转SD接口连好了eMMC,可以插入linux系统碰碰运气,很大概率可以读取数据.

以后来了脾气,强迫自己笑一笑,尤其和亲人发脾气,如果是跟自己老婆吵架,男人需要学会先低头,女人需要顺着.

当今社会男女平等,女人的脾气也大了,一般家庭都是女人做主,啥事由着她,也落个清闲,家庭和不和主要看女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