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A2和2P2制作超外差中波机,灵敏度有点低!

楼主(2023-04-19):
调试了二天设计并制作了这台超外差机,现在只能收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AM信号,刚开始用晶体三极管制作中频和低放还能收到一点电台的声音,后改成电子管后级就更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量一下兩級中放及功放的偏壓再研究吧。似乎你燈絲電源倒了。一般燈絲接地方是負,這才使燈絲有正電壓, ...

看来应该是中周问题了!

网友A:
你先量一下兩級中放及功放的偏壓再研究吧。似乎你燈絲電源倒了。一般燈絲接地方是負,這才使燈絲有正電壓,使柵壓接地變負壓。如我沒看錯,你測出的柵負壓應不會正常的。

還有,電池机本身靈敏度比不上交流机,而補償這缺少是中周用最好的,但晶体管中周卻是最劣的。還要看看你把兩個中周藉合的電容對不對。你卻用單个,這中周是降壓的,對晶体管這种電流放大器合用,但電子管卻是電壓放大器。你應考虑一下那中周改成雙中周吧。

此外,1B2的放大率很大,但你換成第二中周,而1A2卻連1K2也不如,便低上加低。所以第二中周應改成來復。

最后,你的2P2管沒柵分流電阻,變了柵极离地,電子流阻塞變了柵負壓,与极的負壓負上加負,你測量一下看看。

网友B:
看你电路怎么少了好些零件呢?
我做过这个机器,灵敏度一点不低。

有位坛友用类似的管子做过,还发过帖子。但中放不是1A2,是1K?来着。

网友:
我也做过 声音和半导体收音机差不多

网友C:
按常规,记得变频用1A2,中放用1K4,检波、低放用1B2,功放2P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电路怎么少了好些零件呢?
我做过这个机器,灵敏度一点不低。

用的元件不一样,手里只有1A2和2P2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常规,记得变频用1A2,中放用1K4,检波、低放用1B2,功放2P2。

手里只有1A2和2P2这两种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常规,记得变频用1A2,中放用1K4,检波、低放用1B2,功放2P2。

那我制作的电路可能有点问题,造成灵敏度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制作的电路可能有点问题,造成灵敏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了,不知道用1A2或者2P2代替1K2和1B2行不行

网友D:
这个图的灯丝供电怎么看着怪异的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的灯丝供电怎么看着怪异的很呢。

全都是1.5V供电,可能是我画的不标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的灯丝供电怎么看着怪异的很呢。

我看是4个管子的灯丝串连后,由电阻降压供电的

网友E:
用了两级中放,没有低放级,推动不了功放出声,

网友F:
两级中放只能提高灵敏度,功放级推力不足。可以用把第二级中放改为栅极检波或屏极检波推动2P2。另外2P2需要加栅极偏压(参考8#电路图)

网友G:
两级中放,灵敏度应该很高啊。
或许,你的中周是非标准的,匹配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两级中放,没有低放级,推动不了功放出声,

有低放的,2P2就是低放

网友H:
感觉2P2的偏压没有,不知是不是被水印挡了。
偏压可以参考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级中放只能提高灵敏度,功放级推力不足。可以用把第二级中放改为栅极检波或屏极检波推动2P2。另外2P2需要 ...

用1A2的话,怎样接成检波电路,不带AG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级中放,灵敏度应该很高啊。
或许,你的中周是非标准的,匹配可能有问题。

中周使用晶体管收音机的中周,这个是不是不匹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2P2的偏压没有,不知是不是被水印挡了。
偏压可以参考下图。

都不加偏压,加了放大倍数可以提高吗?

网友:
2P2不加偏压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断开前级,输入手机的音频信号,喇叭里应该有清晰但不算大的声音。否则的话说明2P2工作点有问题,电源电压从40~90V听感变化不大。

网友E:
这个是我装过的电路图,灵敏度高,声音大. 一级中放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不知道用1A2或者2P2代替1K2和1B2行不行

我认为用1A2代替1K2是可行的,但是3, 6脚应该要经过一个电阻接到电源。

网友:
朋友,要做好直流机並不难。只是你制作的这台机子问题如下。一,中周不对号。电子管的输出阻抗远高于晶体管。所以晶体管收音机的中周肯定不能用在直流电子管机上的。二,2p2是一只功率管,与外差机中的中放管lK2他的各个极的对应工作电压是有不同的要求的。不可代替。三,直流电子管机用一级中放,只要调试得当(各点电压)与晶体管相差不大,完全可以满足收听。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买一些lK2,lB2,(价格不贵,每只4元左右)中周可采用电子管机专用的312一3,312一4。这样就肯定会成功的电源方面我是采用交流20W变压器,次级6V通过稳压成l点4伏供灯絲。交流27V倍压檢波后稳压成50V做乙电供你作参考。

网友:
把晶体管的中周拆下来,次级拆掉,用最细的漆包线绕与原边一样的圈数,绕多了都别怕,估计增益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A2的话,怎样接成检波电路,不带AGC的

如果需要AGC电压可以保留晶体管检波,用1A2低放,参考1B2低放电路。1A2栅极检波电路也可以参考1B2,栅极通过250P电容和2M电阻接中周变压器次级。另外半导体用中周变压器阻抗很低,与电子管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装过的电路图,灵敏度高,声音大. 一级中放就可以了.

谢谢你提供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用1A2代替1K2是可行的,但是3, 6脚应该要经过一个电阻接到电源。

这个和直接接到电源放大倍数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