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三洋RP1270收音机

楼主(2023-04-19):
去年比较早的时候,海鲜市场淘到一只三洋的RP1270收音机,纯粹是为了折腾而淘;来的时候,故障现象:电位器接触不良,调台咔咔声大,能够收到一两个电台,但是不好调;

原始的线路板样子:
原来在板子并不是很差的品相,但是经过拆解元器件之后,焊盘就有点惨不忍睹了;

因手头没有合适的电位器和可变电容,暂时不修复,计划等碰到合适的元器件时再折腾;闲来无事,拆机绘制PCB玩玩吧,主要的想法是通过画这个PCB,熟悉一下相关的封装。
前面的线路板跳线太多(五根),想优化一下把跳线取消,因没有采用双面板,最终还有两根跳线;原板子宽度有点窄了,在壳子上有点松,加宽;
第一版PCB经过手工改进,安装完成,出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电位器接触不良更厉害了,可变电容调台大约过800KHz就啸叫,不想单独买元器件,暂时搁置吧……
这是第二版,第一版打样开孔是有漏落的,许多封装也并不理想,通过微调,又薅羊毛打样第二版;

第二版的板子已经打样很久了,迟迟没有动手,前几天看到坛友捣鼓这个收音机,也跟着再捣鼓一番,把新PCB更换了。

更换新PCB之后的效果:

焊接之后没有洗板,这样将就看吧,一点松香也不至于造成其他后果,懒得洗了;

换板过程有点曲折,焊接完成,板子出现接触不良,活动一下就不响了,需要别着板子才行,后排除;
电位器问题更严重了,接地端直接开路状态,开机最大音量,经过铆接,电位器复原;
可变电容也是老化,拆开盖子,把动片接触处理一下,不再咔咔。
至此,没有更换元器件,已经修复,但是机器后面又要去吃灰啦……

补充内容 (2023-4-20 07:28):
当时觉得老机器了,大概槽路电容也应该氧化了,很多元器件都要拆,趁机利用免得打样的机会重做了PCB。

补充内容 (2023-4-25 19:09):
电池利用率确实一般;华太电池还有1.3V就已经声音减小很多,灵敏度下降厉害了。

补充内容 (2023-4-29 13:00):
验证之后,真如冰岛说的,电池利用率太低了,单电池到1.25V已经不堪听了;把电池拆下安装到索尼SW10用效果还不错呢。

网友A:
SANYO袖珍收音机有个缺陷,那就是中频放大工作电流受电池电压影响太大,电池用旧一点就没声音了。以前我曾经帮朋友买过一个1250,跟1270相似的电路,那部小收音机的优点是噪音几乎听不到,缺点是电池利用率太差。

网友:
工程有点大,这种收音机九十年代比较常见。

网友B:
换过板子效果怎么样啊,我也有一台 ,扔在一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板子效果怎么样啊,我也有一台 ,扔在一边呢。

换板子不解决根本问题,为的是预留静态电流测试口,更换元器件方便;不是免费的话,这个板子是不会换的哦;
解决了板子在这个壳体上的晃动问题,原来太松了;
便宜拿来的机器算是怀旧折腾吧。

补充内容 (2023-4-20 11:01):
打样PCB解决了几个问题:增加静态电流测试口;减少了过线;增加PCB宽度以吻合外壳;检查中周的槽路电容不是那种镀银的,不易老化;拆下可变电容维护了接触不良情况;拆卸电位器进行了引出脚紧固。

网友:
有一个白色的,收音正常。

网友C:
请教海洋老师是用什么软件打板的?最近也学用立创EDA,找不到老收音机的封装,很是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海洋老师是用什么软件打板的?最近也学用立创EDA,找不到老收音机的封装,很是头大。

我一直使用Protel 99se,软件封装都要自己做,特别是老收音机的封装,很少能够找到;所以这次也是为了这些封装折腾着试试;
倒是“Sprint-Layout 6.0”坛友们用的比较多,相对收音机的封装会多些,不过已经习惯使用Protel 99se了,懒得更换了;
立创EDA有这个软件,我很少使用;
初学软件都这样,积累多了慢慢就顺手了。

网友D:
楼主的焊接技术不错,还是有较大的进步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焊接技术不错,还是有较大的进步可能性

  手都抖了,凑合着焊吧

网友E:
脱胎换骨的杰作!

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脱胎换骨的杰作!

点赞。

脱胎换骨是没有哦,不过就是搬运元器件修复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YO袖珍收音机有个缺陷,那就是中频放大工作电流受电池电压影响太大,电池用旧一点就没声音了。以前我曾 ...

看了一下,和RP1250电路差不多,现在只是把它修复了,怀旧而已。近期使用多点,关注电池利用率咋样。

SANYO RP

网友:
这TF牌喇叭是什么来历?和TFL是一家的吗

网友:
修旧翻新,非常好!建议用洗板水清除松香焊迹,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都抖了,凑合着焊吧

少喝点酒,特别是低度数的白酒不要喝,这样手就不会抖了^_^

楼主:
大连产的三洋RP1270说法

网友:
SANYO系列小机,如1250、1270、1280等从电路上看基本相同,只是个别元器件数值有些差别。我手中的1280是2006年在上海购到的散件后自己装的。其质量一般,与其冠名“三洋”的产品品质有些不符,不知大连该厂与三洋公司有何关系?

网友:
1270这款机器选择性也有不足强台压弱台。

网友F:
这个袖珍机的中放电路只有输入和输出两个中周,选择性会略差,但也不会差太多,多中周选频放大总的幅频特性曲线形状上部收窄,底部收的不多,因此这几款三洋电路的声音略好,但因是袖珍机、小变压器、小喇叭,声音的变化基本听不出来(除非采用OTL), 而选择性的那点变化可以通过临频强弱台的对比一下子就发现了。
在现在中波台不多的情况下,这个缺点不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袖珍机的中放电路只有输入和输出两个中周,选择性会略差,但也不会差太多,多种周选频放大总的幅频特性 ...

看来层主研究这个小三洋经验挺多!

网友G(2024-09-29):
老师,你好!能把PCB 板子共享一下吗?手头也有一个同样的,也想像您一样把它翻新一下。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你好!能把PCB 板子共享一下吗?手头也有一个同样的,也想像您一样把它翻新一下。谢谢您啦!

你的收音机板子坏了么?修复一下难度也不大,
倒是有余下的板子,可以分享,但是到付费用不低哦,不值当吧。PL99绘制的PCB打样文件已经小窗发送。

另外还要考虑喇叭是要内磁式的,外磁的喇叭这个板子不能适应……
比如下面的机型就无法安装。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收音机板子坏了么?修复一下难度也不大,
倒是有余下的板子,可以分享,但是到付费用不低哦,不值 ...

谢谢老师!我的板子有些惨不忍睹了,现在是收不到台,范围内都是噪音,不知老师有什么建议?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老师!我的板子有些惨不忍睹了,现在是收不到台,范围内都是噪音,不知老师有什么建议?谢谢您啦!

板子还行哦,先测量各级管子的静态电流,看看是否有啥问题没有?

网友:
好的,老师!我需要静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