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要配电箱?

楼主(2023-04-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空开可以防触电和防短路?貌似防短路很好理解,就是电流大防触电不好理解。想不通

漏保内有个匝数很多的检测线圈,零线、火线共同从检测线圈内穿过,当火线电流和零线电流相等时,检测线圈感应电压为零,没有漏电、漏保不动作。,
当有人触电或漏电时,火线上有一部分电流流向大地,此时火电电流与零线电流不相等,检测线圈有感应电压,这个信号经放大后触发脱扣线圈供电,脱扣、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保内有个匝数很多的检测线圈,零线、火线共同从检测线圈内穿过,当火线电流和零线电流相等时,检测线 ...

谢谢版主科普,我终于知道他的原理了!

网友:
出于安全考虑

网友:
工地要求有漏电和失电保护,所以使用了漏保和接触器
线路过载或短路跳前级总空开的情况下,合总空开时避免带负载合闸,
在以前的电网中也要求各用电单位总开关有失电跳闸功能

网友:
安全第一,不但要有配电箱,必须配有漏电保护器。而且导线不能有老化,配电箱门要有锁,有警示牌,箱体外壳要有接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但是空开,互感器,断路器,接触器的串并联关系和作用还是不懂

好好学点电工基础吧,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串并联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用串并联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箱除了空开(白色),其他是啥?

两个接触器,两个过流保护器,一个PLC

网友:
很多人用命换出来的规定

网友:
这些都是电气从业人员最基本的知识,多看些书吧。

网友:
安全和可用性。安全不说了。可用性其实同家里一样,厨房短路过载跳厨房的空开,其它房间不断电。工地用电情况复杂,也有很多大功率设备,潮湿作业环境甚至泡水作业的电器,不然一个泵漏电了,整个工地停电慢慢排查还干不干活了。

网友:
工地上的电要求确实多种多样,有一条我非常的不理解,国家安监局发行的低压电工证在工地竟然无用,非要一本建筑部门发行的建筑电工证。学习考取建筑电工证的难度却比低压电工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空开为啥还要过流保护器?

性能不一样,过流保护可以无极调节动作电流,过热后有延时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空开为啥还要过流保护器?

空开,断路器都要有过流保护。一,防止使用电流超过空开额定允许电流空开烧坏,二是这个过流保护值可以和所控制的电气设备额定电流进可调整,保护设备不因过负荷损坏。三是万一导线绝缘老化或因外力破坏造成短路空开过流,可以迅速切断电源,防止事故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无极是啥意思

常见空开有10A、16A、25A、32A、40A、63A固定值,不能任意调整,像这种就是无极的,随意调动作电流

网友:
考电工证有一个实际操作题目,用两个交流接触器控制三相电动机的正反转,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C:
工地用电属于临时用电,必须要三级配电两级保护。必须一机一箱一漏一开。这个是硬性规定,要不检查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无极是啥意思

是无级不是无极,连续可调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空开可以防触电和防短路?貌似防短路很好理解,就是电流大防触电不好理解。想不通

空开不能防触电,防触电和漏电火灾的是漏电保护器(它内部有个零序互感器,类似于电流互感器但是把三火一零四根线都穿进去,如果有漏电以后互感器上的进电流不等于出电流所以二次侧上面会感应到电压,这个电压经过整理延时以后推动可控硅驱动电磁铁脱扣拉开机械触头开关断电)。空开具备过电流保护和短路保护,过电流保护是热保护,它是在电线上缠绕了双金属片,电线过流发热时候金属片弯曲系数不一致发生形变然后接触脱扣线圈触点(大概原理是这样)。过流脱扣是一种热脱扣,具备延时性,即过流电流越大延时时间越短,另外和环境温度有关,环境温度越高脱扣的电流越小(或者延迟时间越短)。空开的短路保护是磁保护,它几乎没有延迟性,即短路后里面脱扣。现在有些塑壳开关已经开始使用电子检测来控制脱扣,电子检测具备精准时间和参数可控等优点。空气开关原意是空气灭弧开关,对应的是真空断路器。另外还有一种六氟化硫的充气断路器,这种断路器灭弧效果更好但是六氟化硫是有毒的,用到高压上的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地用电属于临时用电,必须要三级配电两级保护。必须一机一箱一漏一开。这个是硬性规定,要不检查不过。

三级配电两级保护是考试用的,工地上我见的两个工地都硬性的要三级保护,重复接地线必须用双线接地。也不知规范改了还是检查部门拍脑袋干的,弄的工作面零线碰钢筋几级电箱全部跳闸。

网友:
一机一闸一箱一漏,建筑施工三级配电箱,临时用电规范要求。

网友:
考个电工证不难,难的是要有一颗对生命的敬畏之心,敬畏规范,这些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