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特色的收音机

楼主(2023-04-20):
比较适合长时间收听的收音机我首推德生s9702,这是一款数字显示频率的模拟收音机,除了拥有较好灵敏外,调频有立体声,短波有二次变频技术,而且这个机器采用电子开关,我们知道电位器带开关的,每次开机都要调音量,电位器损耗很大,这种电子开关就经久耐用多了。还有波段开关也是电子的,对于多波段收音机来说,如果经常变换频率,那么波段开关就会很快接触不良的。可变电容的减速器是齿轮的,这比拉线指针的耐用,而且准确。
凯迪数显版kk9也是不错的模拟收音机,如果只听调频和中波的话,那么它的电子开关兼调频和中波开关,有独立的关闭开关。但是缺点是短波还是沿用老的波段开关,而且把短波分成好几个波段,这样做的缺点不止不耐用,而且缺失很多频率。
如果你需要一款不经常用,但必须有中波短波的收音机,那么我建议de13,手摇发电机太阳能充电收音机,这款收音机非常省电,而且能关键时应急,同样有中波调频,短波只分成两个波段。
福生有款交直流两用的收音机,也是波段的,两节一号电池。
de1126也很有特点,具体说调频很出色,收的台多,中波有底噪,但是不大,短波搜索也很很给力,但是灵敏度确实不如上面我推荐那几款。
中波的9702最给力。短波除了1126外几乎差不多。调频都很优秀,1126最厉害。

网友:
就是说;D13的短波接受效果相对较好?

网友:
R9702的短波对比调频中波有一段落差,就是无台时噪音大了些。按键“半隐藏式”,不太好按。侧边两个按键容易翘起来,不过机壳的整体做工也算还可以。机身小巧,有独立功放芯片所以声音不小,57mm喇叭,银质优美,至少比同体积的大多数机型要好。调频波段人体感应小,耳机立体声层次分明,很清爽的感觉。R9702很省电,适合拿着遛弯或者旅行。

网友A:
R9702接收灵敏度不能和DX相比较 ( DX是国产指针机的标杆,我喜欢拿别的机和DX做对比 ),看过电路图,不在一个层次,天线也没有DX的长,而且也没有远近程开关,各种综合对比,DX要优秀的多,仅管DX的中波不尽人意,一定要说R9702好在哪里,那就是电子开关,既好又不好,好是因为电子波段开关,不好是因为没做精,按键不好按,拆开机子看了,锅仔片的按键,时间久了也会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9702的电路是什么样子的?使用的什么集成块?

网友:
俺有一台9702,听中波的话每次开机都要从调频切换到中波(缺省值是调频),略感不便。不过该机灵敏度还是不错的。

楼主:
9700dx和9702的短波灵敏度一样都是30uv,9702的是开机就是调频,但是你转成中波短波无外乎就按下钮的事,大部分收音机开机也都是调频。这没啥麻烦的。灵敏度高低和这点电压差距没有关系,但是声音好不好听,和电压有关系。9700dx的天线长些,对于灵敏度有提高。
如果喜欢便携,那就推荐9710,如果喜欢大气,而且只听调频,不经常听短波推荐9700dx,毕竟这是二次变频模拟机里现在还在生产和销售的,而且销量决定这是个成功的产品。如果经常听短波,那还是9702最方便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9700dx和9702的短波灵敏度一样都是30uv,9702的是开机就是调频,但是你转成中波短波无外乎就按下钮的事,大 ...

我也觉得9710很不错,至少它不会出现数显机频率乱跳的通病。

网友:
我感觉还是De13比较好,性能都相差不大。都是它方便、适用。

网友B:
写了这么多,没看出这机器有特色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了这么多,没看出这机器有特色在哪?

对比那些指针收音机千篇一律的用拉线,推键开关做的波段开关,电位器当开关,9702的还不够有特色吗。或者de13那种有短波的手摇发电太阳能发电的收音机,而且体积是最小的,还不够有特色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9702接收灵敏度不能和DX相比较 ( DX是国产指针机的标杆,我喜欢拿别的机和DX做对比 ),看过电路图,不在一 ...

朋友说的DX是什么?我最近又有点蠢蠢欲动想买台指针机器,想买索尼EX5 MK2,朋友觉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说的DX是什么?我最近又有点蠢蠢欲动想买台指针机器,想买索尼EX5 MK2,朋友觉得如何?

德生R9700DX,我习惯简写成DX。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朋友说的DX是什么?我最近又有点蠢蠢欲动想买台指针机器,想买索尼EX5 MK2,朋友觉得如何?

想必是小日子的好,不用质疑,我虽然没有使用过。虽然好,但是我不太喜欢,原因有两点,调频不是87开始,另一个是,里边的频率度盘是日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必是小日子的好,不用质疑,我虽然没有使用过。虽然好,但是我不太喜欢,原因有两点,调频不是87开始 ...

也不完全是小日子好,烟酒棋牌都不沾买点自己喜欢也不算什么。至于调频的问题我不太在意,看中的是这个机器号称“中波王”想必在中波接收方面应该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不完全是小日子好,烟酒棋牌都不沾买点自己喜欢也不算什么。至于调频的问题我不太在意,看中的是这个机 ...

网络上有一位专业做收音机测试对比的,叫译介的人,可以先了解看看,再决定是否购买也不迟噢。

网友:
德生机子我只有9702 ,买了20多年了,对其它德生机以及新式机没有兴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络上有一位专业做收音机测试对比的,叫译介的人,可以先了解看看,再决定是否购买也不迟噢。

看过不少对这个机器的评价,不知道是否其中有这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不少对这个机器的评价,不知道是否其中有这个人?。。。

百度搜索“收音机评论译介”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那些指针收音机千篇一律的用拉线,推键开关做的波段开关,电位器当开关,9702的还不够有特色吗。或者 ...

如果你一直只看国内收音机的话,当我没说。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看看SONY系列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多点包容理解,莫求统一认识。

网友:
我的一台,灵敏度不说,声音效果极差。声音失真大,换了陶瓷和滤波都没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