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要架天线,哪种线圈效果更好?

楼主(2023-04-20):
老师好,装矿机反正得装天线,是用磁棒线圈效果好,还是用我这种大线圈好?哪位老师实践过?请指教

网友A:
空心线圈的直径D与绕组长度L的比值为2.54时可以得到最大Q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心线圈的直径D与绕组长度L的比值为2.54时可以得到最大Q值。

用带长度单位的公式表示的话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带长度单位的公式表示的话是什么样子的?

D=2.54*L 大约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2.54*L 大约是这样?

请恕愚钝,能不能举例一下多少厘米的环与多少厘米的长度L?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恕愚钝,能不能举例一下多少厘米的环与多少厘米的长度L?等等

1厘米的长度L与2.54厘米的环。
这个只是说明比例。
我不懂,二楼所讲应该是这个意思。
您看看置顶的精品帖里有前辈的测试很好的参考。

网友:
这样就明白了,

网友:
磁棒+长天线是不是更好?没有验证过,因为长天线是在几米高、10~几十米长的范围内接收无线电波,磁棒是在1米的尺度范围集束了无线电磁场,两者若能都发挥好而又不争夺场强(不互相影响)那就完美了;

空心线圈本身可以放大到脱离外部天线的大环,所以如果空心线圈和长天线结合的话,线圈就没有必要做大(只是逻辑上说,有放置空间了当然可以大环再加外部天线)。
如果仔细比较磁棒线圈和小尺寸空心线圈的Q值,比如花篮、蛛网空心线圈高Q值时与外部天线结合,那样可能最合理(因为磁棒线圈Q值不会太高,新式R40C 高Q磁棒除外)。
个人看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线圈的直径D与绕组长度L的比值为2.54时可以得到最大Q值。

是用磁棒线圈效果好,还是用我这种大线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用磁棒线圈效果好,还是用我这种大线圈好?

效果其实差不多的,这个按照原理是一样的,磁棒天线就是环形天线的一种,信噪比差不多,可能环形天线效果好一点但肯定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效果其实差不多的,这个按照原理是一样的,磁棒天线就是环形天线的一种,信噪比差不多,可能环形天线效 ...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