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能否代替原本就是铅酸电瓶车的电池

楼主(2023-04-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有电池不用,用UPS?

网友:
直接用,
是机房那种分体UPS吗,电瓶和机组分开的
电瓶用螺丝安装的

网友A:
我用13节18650电池串过48V电源,放电时没问题
充电时每次充电都冲不均匀,总有电池冲冒的

网友: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用UPS代替电瓶?还是用UPS给电瓶充电?

网友:
UPS是电池供电的不间断市电系统,交流220V.
楼主想跨过控制板直接接电机上
功率够大我觉得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闲置的ups,想废物利用取出ups电池,给电瓶车老化电池替换

你倒是把电池两个字添上啊,让大家猜谜。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以前电脑上配的UPS肯定不行,但是7-10安时的小电瓶,放到现在基本全部废了。工业用的UPS电瓶20-100不等,看UPS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13节18650电池串过48V电源,放电时没问题
充电时每次充电都冲不均匀,总有电池冲冒的

请问一下单节电池有没有加保护板?我做的36V锂电组为了降低内阻没用保护板,利用电动车控制器本身的保护,电池组是并联在原电池上的。充电是每个电池独立充电。

网友:
电池过充,安全阀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单节电池有没有加保护板?我做的36V锂电组为了降低内阻没用保护板,利用电动车控制器本身的保护 ...

我也没加保护板,放电没问题
你要是能单独充电应该没问题,但是太麻烦了
我用电车的充气器充电的,充一次坏一次,网上有卖控制板的,加上控制板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加保护板,放电没问题
你要是能单独充电应该没问题,但是太麻烦了
我用电车的充气器充电的,充一 ...

谢谢您提供信息,我就是担心保护板上的管子负担不起启动的大电流。

网友:
装块电容均衡板就解决电压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