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南京FM47型万用表故障

楼主(2023-04-20):
        南京FM47型万用表故障,10K电阻档表针只走一点        (见图),其它1--1K档都正常,9V电池也是新换的,没有烧的痕迹,10K档的电阻是好的,有望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A:
您这张图有个小错误,R44应该是162K,正确的见下图。
162加上表头网孔内阻、0.5K电池内阻,等于165K档位内阻。

K02.3_50u1.8K 10.5V16.5(南京电表厂 黑金川 红金川).png

楼主:
应该是这张图

网友:
这个电阻可能烧了

网友B:
还有9V的引线也要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或者是不是要断不断的现象

网友:
x1K档正常吗?

网友:
档位钮向下按,摇一下,如果指针有变化就是钮子下面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9V的引线也要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或者是不是要断不断的现象

十分感谢 ,问题就是出在9V的那个和电池相接的卡扣上,拆了一块9V南孚的+ - 头把原来的换了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问题就是出在9V的那个和电池相接的卡扣上,拆了一块9V南孚的+ - 头把原来的换了 ...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问题就是出在9V的那个和电池相接的卡扣上,拆了一块9V南孚的+ - 头把原来的换了 ...

这种电池帽的铆接处容易发生接触不良,产生较大的接触电阻。我是用锡焊将铆接处焊接起来,避免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池帽的铆接处容易发生接触不良,产生较大的接触电阻。我是用锡焊将铆接处焊接起来,避免这个问题的 ...

是表电池卡扣之间的距离和现在出的9V电池的距离不太一样,表的距离小电池的距离,就造成那个小铆钉松动的原因,那一节换下的 9V电池把卡扣取下来换上去就好用了。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9V的引线也要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或者是不是要断不断的现象

你看这表,欧姆档是用示值误差表示的,
老表还是比较实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表,欧姆档是用示值误差表示的,
老表还是比较实在的 。

所以有时候,初次接触的会耿耿于怀。我第一块 MF91电阻挡出奇的准,特别是最左边测量的216KΩ,几十年后居然和数字表一样。之后的解放47,偏大很多(达到12%左右),所以一直对电阻挡他别要求高。我昨天调准了U101,原来中间偏大3%,左偏基本准。右边偏大5%,现在调到中间准,左偏偏小1%,右边偏大1%,都是目测。但是内阻各档不是解放47那样基本和实际中值吻合。但是也比原来准确很多了。我就是喜欢这样改来改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表,欧姆档是用示值误差表示的,
老表还是比较实在的 。

早期的U101有直流电、交流电都标注了示值误差。但是电阻挡是弧度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这张图有个小错误,R44应该是162K,正确的见下图。
162加上表头网孔内阻、0.5K电池内阻,等于165K档位 ...

老郑:9V内阻有0.5K?,那么22.5V不是 有1.3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郑:9V内阻有0.5K?,那么22.5V不是 有1.3K?

下表是用标称电压法计算的U201,就是1.3K
各厂家对平均电池内阻的评估好像差很多,尤其是9V、15V等高压电池,
可能跟具体表的标称电流有关,我测过15V的内阻:
测了个15V电池的内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郑:9V内阻有0.5K?,那么22.5V不是 有1.3K?

9V内阻一般都按0.5K算,比如500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表是用标称电压法计算的U201,就是1.3K 。
各厂家对平均电池内阻的评估好像差很多,尤其是9V、1 ...

纳闷的是,我的解放47(中值修正到22.3)x10K挡的电阻修改到200KΩ才准确。 U101的i1K挡,修改到76.37-76.76KΩ(串上3.3K的电阻)才准确。x10档位中值(大+小/2)大约是773,x1挡中值76.39,差别最大的是x100,大=8.07,小=7.175,8.07+7.175=15.245/2=7.6225.我见过万用表x100内阻大小差别最大的一个表8.07/7.175=12.5%,老47 差别最大的x1K挡才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表是用标称电压法计算的U201,就是1.3K 。
各厂家对平均电池内阻的评估好像差很多,尤其是9V、1 ...

网孔电阻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孔电阻是什么意思?

表头支路、分流支路,二者合起来是个闭合的环,叫网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纳闷的是,我的解放47(中值修正到22.3)x10K挡的电阻修改到200KΩ才准确。 U101的i1K挡,修改到76.37-76 ...

看了下U101的图,100的中值,档位电阻是6、7开头的?差的有点儿多啊。
有空我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头支路、分流支路,二者合起来是个闭合的环,叫网孔。

有分流,就有网孔 。这个环所有电阻之和,叫网孔总电阻。
从网孔输入口看进去的电阻,叫网孔内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U101的图,100的中值,档位电阻是6、7开头的?差的有点儿多啊。
有空我算下。

就是这样,我发图,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我发图,你看看

我图看错了,中值是75的,不是100,阻值没问题,RX1可能预留了杂散电阻。
你这表,是不是电阻变值了?
另外22.5V内阻,U101是按60欧算的(300uA),U201是90uA、1.3K,看不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图看错了,中值是75的,不是100,阻值没问题,RX1可能预留了杂散电阻。
你这表,是不是电阻变值了?
...

你理解错了,
首先电阻值没有变。中值是75,不是100。
我这是测量电阻挡内阻,好像老47那样,将电池仓用导线短接、然后测了,调零电位器,最大,最小。U101表在调零电位器最大和最小的时候内阻相差很大。
由于电阻挡测量数值偏大,大约60开始靠右的约往右误差越大。最大误差达到10%,于是好像少年时候那样假设实际中值是77修改电阻值。
其实是表盘问题,因为电压档数值偏小,换言之就是指针的摆幅都差半格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
首先电阻值没有变。中值是75,不是100。
我这是测量电阻挡内阻,好像老47那样,将电池仓 ...

我看题不认真
评估调零误差,我是先在标称电压(如22.5V)时调零,然后再测量内阻。
调到两头的情况(电压非常大、或非常小)一般不会用到,
也就是说,虽然是这么设计的,但你得权衡:省电池,还是要精度。

从设计上看,U101牺牲精度更多一些:电位器3.3K,是1K表头的3倍多,U201同样用了3.3K电位器,但表头是3K,占比小、误差也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题不认真 。
评估调零误差,我是先在标称电压(如22.5V)时调零,然后再测量内阻。
调到两头的情 ...

没别的,我是强迫症,因为以我的经验知道是“几号盘“”的原因。现在暂时这样,日后遇到有便宜的烂表就买一个试一试,就是打算换表盘。现在电阻挡的准确度比没有修改前好很多。x1k+3.3KΩ,x100+300Ω,x10+27Ω,x1+3.3Ω(实验+3.6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老郑:9V内阻有0.5K?,那么22.5V不是 有1.3K?

9V电池内阻有天地之差,碱性电池、充电电池是毫欧级,普通新碳性电池有几百欧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9V电池内阻有天地之差,碱性电池、充电电池是毫欧级,普通新碳性电池有几百欧很正常。

仪器仪表的不一样,最好用原先设计的那种。用内阻小的,测量得到的数值反而不准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别的,我是强迫症,因为以我的经验知道是“几号盘“”的原因。现在暂时这样,日后遇到有便宜的烂表就买 ...

这是我调零之后测的RX100、RX1K的内阻。
这块24.07V的电池,在75K负载下电压为23.52V,
内阻大概为 75K*(24.07/23.52-1)=1.75K,跟推测的60欧差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调零之后测的RX100、RX1K的内阻。
这块24.07V的电池,在75K负载下电压为23.52V,
内阻大概为 75K ...

两个问题请教:
1:内阻大概为 75K*(24.07/23.52-1)=1.75K,
这个我看不明白。
2:x100挡的内阻,调零电位器在什么位置?
还有你试一试x100挡调零电位器在最大和最小的位置,看看最大数值与最小数值之比是不是好像我那样相差1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请教:
1:内阻大概为 75K*(24.07/23.52-1)=1.75K,
这个我看不明白。

1、这个是测电源内阻的“伏阻法”算式,不是太准,但非常简单。其中:
75K是为了模仿实际情况,按RX1K档内阻用3296调成的负载
24.07V是开路电压(空载电压),
23.52V是并联75K之后的端电压(负载电压)。
测量出来的74.4K,一是不是标称电压时的,二是没包括电池内阻。

2、这个我还真注意了,大概是逆时针拧到头儿、再往回拧1/4左右,注意电池是1.6V,也不是标称电压。
极限内阻的范围,应该正如你测的,可以算一下:
RX100的分流电阻是 0.3+2.7+27+270+1700+1000=3000,欧姆调零只影响表头侧电阻,
电位器为零时,表头支路 1000+0=1000,并联后网孔内阻 3K//1K=0.75K,档位内阻 0.75K+6K=6.75K
电位器最大时,表头支路 1000+3300=4300,并联后网孔内阻 3K//4.3K=1.77K,档位内阻1.77K+6K=7.77K
即6.75K~7.77K,你加了300欧之后,就是 7.05~8.0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这个是测电源内阻的“伏阻法”算式,不是太准,但非常简单。其中:
75K是为了模仿实际情况,按RX1K ...

75K*(24.07/23.52-1)=1.75K

75K是3296?
(24.07/23.52-1)=1.75K还是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5K*(24.07/23.52-1)=1.75K

75K是3296?

对,用3296d代替内阻。直接在电池盒里测电压变化也可以,短路表笔前后各量一次,记得先调零。
这个公式,是这么推导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5K*(24.07/23.52-1)=1.75K

75K是3296?

用标准电阻代替内阻,一是方便,不用折腾表、调零、测内阻,二是标准,如果表的内阻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用3296d代替内阻。直接在电池盒里测电压变化也可以,短路表笔前后各量一次,记得先调零。
这个公 ...

简单的记法:电压差除以小电压,再乘以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标准电阻代替内阻,一是方便,不用折腾表、调零、测内阻,二是标准,如果表的内阻不准...

75K*(24.07/23.52-1)=1.75K
75K*(24.07/22.52)=75*1.0688=80.16。我计算有没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K*(24.07/23.52-1)=1.75K
75K*(24.07/22.52)=75*1.0688=80.16。我计算有没有错误?

先算乘除,后算加减
75K*(24.07/23.52-1)=75*(1.023384-1)=75*0.023384=1.75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算乘除,后算加减 。
75K*(24.07/23.52-1)=75*(1.023384-1)=75*0.023384=1.7538

我看错,我以为1是分母的一部分

网友(2024-09-21):
果然是9V专用线路,9V电池的接头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很隐敝,是卡子里铆接松了,测量时是好的,装上电池,就时好时不好,用个钉子对里铜片砸紧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