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可变的转动噪声来源

楼主(2023-04-20):
转轴的那个连接处接触不良这个原因我知道。不论。
以前用的机器上这种可变用久了、拨动多了薄膜上会变灰黑色,我一直怀疑是粘染上铝?大家见过没?
转动噪声会不会和那些疑似铝的物质有关?

网友:
就是这个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把电容器拆开擦净薄膜与金属片重新装配。当年为节省成本,提升维修效果,如此泡制不下数十只,效果杠杠滴。

网友:
放在水里转动几下,甩甩晾干了就好了。转轴处稍稍点一点润滑油

网友A:
几乎所有有机簿膜双连都有这个通病!时间用久了后鋁片经不断磨擦后,铝未沾上了薄膜表面。所以转动时引起噪声。我曾试着拆开后用酒精擦洗,但是很难完全洗干净。

网友:
簿膜双连噪声的三个来源:静电、灰尘(包括金属屑)和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有机簿膜双连都有这个通病!时间用久了后鋁片经不断磨擦后,铝未沾上了薄膜表面。所以转动时引起噪 ...

明白了,感谢。
说实话,这问题藏心理很久很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
说实话,这问题藏心理很久很久了。

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更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更换新的......

早不怎么听收音机了。
那时年纪小,天天抱着听。
现在剩下的只有那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有机簿膜双连都有这个通病!时间用久了后鋁片经不断磨擦后,铝未沾上了薄膜表面。所以转动时引起噪 ...

上风枪,用压缩空气吹

网友:
早期铜片的用二十年没这现象,铝片的不行

网友:
自己制作,要用铜片

网友:
如果不是转动的时候,出现短暂的短路现象,很难想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咔咔”噪声

网友:
我碰到几个都是接触不良引起的,中间的铜轴用细铜丝缠一圈,两边用固定螺丝拧紧,然后接地。

网友:
日产介质连的转轴尖与地线挡板之间有个小垫圈,国产仿制四连也有这垫圈,现在的介质连大都没有,这个垫圈作用是增大弹性接触面,聪明人省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不怎么听收音机了。
那时年纪小,天天抱着听。
现在剩下的只有那个问题。

在网上买一个新的,不贵才几块钱,买回来更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