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校准时钟,请教了

楼主(2023-04-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只在午夜00时00分00秒把数字钟显示的时-分-秒复位为00:00:00,也就是从0时开始重新正常计 ...

燃鹅 PC 上的授时不是这个原理,前面已经讲述 Windows 下授时的原理了,它是由被授时方主动发起的同步请求。

其它授时,包括 GPS 和长波授时,也不是这个原理,它们被动接收来自授时源的时间然后同步,不管是 GPS 还是长波授时台都发送时间信息而非同步脉冲:GPS 有同步脉冲,但它不是每天零点一个脉冲而是一秒一个的,这个同步脉冲用于同步本地振荡器,通过锁相环,可以用 GPS 同步脉冲将本地振荡器频率锁定到非常高精度(非常接近星载铷钟频率),而不是干你说的零点重启这个事情。

我也没听说过这样的授时方案。

网友:
一般数字钟校准是通过网络时间吧,网络时间一般格式是1970年元旦0时区8点开始算的毫秒或者秒,日期是换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帖子说根据什么信号?24:00:00校准时钟。并有现成的套件。找不到那个帖子了!

没看过具体的帖子。但一般人比较容易收到的对时信号就是NTP,这个最简单有网络就行,其次是GPS,这个是很高精度的,还有就是商丘授时信号,这两个都要专门天线接收器

***************
编辑。商丘授时信号并不需要天线 。多谢指正

网友:
是不是自动校时电波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过具体的帖子。但一般人比较容易收到的对时信号就是NTP,这个最简单有网络就行,其次是GPS,这个是很 ...

接收商丘授时信号的电波钟并不需要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过具体的帖子。但一般人比较容易收到的对时信号就是NTP,这个最简单有网络就行,其次是GPS,这个是很 ...

商丘授时信号是长波传播吧不需要钟外天线的,我见的都没带天线,机内天线就可以校时,地下室的没试过。

网友:
有电波钟,WiFi 钟,你是什么款?

网友:
一般楼钟都是GPS校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里也有自动校准时间的功能吧?电脑曾用过“clock”时钟软件,不知怎么打不开了(缺少一个文件,怎么 ...

什么叫做“自动校准信号取出来”?

如果是使用 Windows 的电脑,自动对时依靠 NTP 服务,此服务名为“W32Time”,在服务管理器中可见,可用组策略配置,默认的,NTP 服务没有配置,系统自动和微软在互联网上的时间服务器(time.windows.com)定期同步,Windows 的时间服务不需要依赖第三方程序。

若要干预 Windows 的时间同步规则,比如使用自己的时间服务器,或者同步时间间隔不一样,使用组策略配置它。

服务是自动运行的,如果要手动同步时间可用 net time /set 指令或 w32tm /resync 指令,细节可参考微软教程:
https://learn.microsoft.com/zh-c ... et-time-and-w32time

我不知道你是否需要的是上述信息,还是从一台运行 Windows 的电脑中获得一个时间信息?还是用一台运行 Windows 的电脑做为局域网中的 NTP 服务器?或者其它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无线电信号或电脑自动校正时间都要有个信号吧?(应该是个电脉冲信号?)我原来电脑有的是如图标所示 ...

1、运行 Windows 的电脑的自动对时前面讲述了其原理,你认为的“信号”来自微软的授时服务器 time.windows.com,Windows 系统定期(默认每 604800 秒)通过互联网向 time.windows.com 发送授时请求,time.windows.com 回应一个包含时间戳和网络延迟的报文,然后解析报文获得授时服务器传递报文的时间和网络延迟时间并计算当前应该更正的时间。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电脉冲,是一组脉冲,有特定协议(NTP 协议),你如果要一个自制的比如自动授时钟使用,你需要自己完成 TCP/IP 协议和 NTP 协议,然后通过互联网向 time.windows.com 发送授时请求并解析报文,取得其中的时间信息。

2、运行 Windows 的电脑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程序对时,系统自身有该服务并默认每 604800 秒进行一次。如果需要手动进行,可用终端(命令提示符)执行:

w32tm /resync

执行该命令后,系统会自动对时一次。

如果不确定当前系统设置的时间服务器,可用

w32tm /query /source

查询,默认查询结果是 time.windows.com,0x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不是胡思乱想嘛?只要每天0:00:00收到一个脉冲信号,接下来的事我就可以做了,,,,,假如我每 ...

你的方案很简单,但现实中不见采用,说明肯定有其它问题。

除了你这个设想,我在上世纪的文献中看到最接近你的方案是利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整点报时信号校准时钟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整点报时信号每一小时一次,规律是 哒哒哒哒哒滴,哒是 800 赫兹,滴是 1600 赫兹,利用此规律,可以进行较为精确的走时校准,周期是每小时一次而不是一天一次,也就是说单片机靠自身晶振运行到接近整点后开启收音机,接收到上述信号后校正走时;由于一些意外情况可能不能收到正确信号,则必须放弃此次校时,下一小时再尝试,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

也许从此设计看你的设想不够“可行”是因为每 24 小时一次,而这种单方向授时可能会出现意外,一旦出现意外需要放弃,你必须间隔 24 小时而前面说的方案只需要间隔 1 小时,可靠性较高。

本世纪随着集成电路规模大幅度提升、尤其是我国基础网络建设的完善*,NTP 授时成本和可行性已经优于上述收音机的整点授时,所以我们几乎看不到这种类似你设想的授时方案了,因为没有必要,你的手机随时可以从网络获得精准时间,还授个毛时

*距离克林顿总统下令建设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正好过去 30 年,如今我国的 5G 网络覆盖已经远超美国,如今在中国,依靠互联网和手机通信网络授时,比在美国还普遍和容易

**电信的 2.4G 和 5G 网络(不是互联网)本身包含精准时间,这是电信网络运行的基础,所以电信网络局端都有一台原子钟和 GPSDO,因此电信手机时间永远是准确的,授时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被考虑的问题,你的手机时间一定是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在半夜0时校准是时分秒都归零,比较方便,其他时间不具备这个条件。、至于日期就不必校准了。现 ...

玩可以,无法商用。

1、难道就0点校正一次吗? 万一过了0点,岂不是要再等一天。
2、精度无法保证,没有考虑延迟;也没有考虑这一天内的误差。

用于计算机网络对时的NTP协议是有一个算法的,来抵消网络延迟带来的误差,并且每几个小时或十几个小时就校准一次。
而NTP不算高精度时钟,只是普通的商用级别。

一般用于工业的都是GPS或者北斗,然后通过NTP接入到网络,普通的服务器和这个时钟对时,层级一般不会超过2级。 NTP一级带来误差大约几个毫秒吧(我没关注过这个数据,自己估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天校对一次也就够了?0点校正容易得多。逐小时校正就复杂了,没想好。

最简单的,买个电波钟嘛,好象就是每夜零点还是凌晨几点对时一次。不过住在现代钢筋水泥楼房的话,需要放在靠近窗口的地方,否则电波进不来。

网友:
我做过电波种,但本地使用效果不好(距离较远,干扰太大),现在家里的钟用WiFi自动对时,家里有电有网,时间就是准的,不用再调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在半夜0时校准是时分秒都归零,比较方便,其他时间不具备这个条件。、至于日期就不必校准了。现在获得准确的时间渠道很多。但是家庭数字钟几乎没有一个准的。要能实现电波校准还是挺有实用价值的(成本不能太高,耗电不可增加太多)。

电波钟(长波授时)已经很成熟了,机芯三十多块钱,成品钟不到一百块钱

前面说过,如今集成电路规模很大,具有运算和逻辑处理能力的器件非常便宜,因此可以在很低成本上实现包含具体时间的协议,你的方案虽然更简单,但成本上不会更低,那么人家凭什么要在这个时代制造贩卖你的方案呢?

而且,你的方案还需要另外建设一个授时台,国家也好私人也好,为什么要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跑去烧这个钱建一个落后的授时台?

所以你的设想很好,但它晚了

如今商用电波钟真的很便宜,你要是觉得家里的电子钟不准,可以考虑买一台。或者,作为矿坛坛友,直接买个机芯就行,剩下的 DIY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波钟(长波授时)已经很成熟了,机芯三十多块钱,成品钟不到一百块钱。

前面说过,如今集成电路规 ...

我这没信号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没信号怎么办

楼主的方案也一样存在没信号问题啊,中美鹅加这种大国都无法避免的(可以)...

我只是指出,楼主的电波授时钟早已商品化了。

至于具体到你...这个你也没信号我就没办法了 那就只能用互联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播发时间信号应该是社会公益性的?每天0点只要发个时间校准信号(一般钟表一天的误差不会很大,电波自动校准免去了每天校表的烦恼),可以考虑全国甚至世界的钟表都统一起来这应该是计时工具划时代的进步

中国有公益性质的电波授时信号,短波 BPM,有 2.5MHZ、5MHZ 和 10MHZ 三个波段;长波 BPL,频率 100kHZ。

前面说的电波钟,日本波也是公益性质的,中国的不是公益的是商业的(商丘 BPC)

现在的问题是,我也重复几次了,就是这些不管是国家公益性质的还是私人(商业机构)搭建的电波授时台都已经存在很久(中国的短波 1966、长波 1973、商丘 2007),相关周边设施完备,比如我贴的电波钟(商丘码),所以为什么要用你的方案?

现在的问题是,目前包括中国在内,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都有成建制的电波钟方案且运营已久,比你的方案还要先进,用你的方案根本不是巨大进步,而是巨大落后

所以为什么要把目前先进且使用已久的电波授时台拆掉,再花巨资搭建你的落后的授时台?你给国家和人民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