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LM1875底噪的问题。

楼主(2023-04-21):
手里有个1875的成品板子,用的是双12V 40W变压器供电(环牛E牛都用过),有时有嗡嗡声,有时有咝声,裸板放在地上噪音更大,不接输入信号也一样有噪音,证明不是信号线的问题。也更换过不同的音源,都有相同的噪音。放大音量和调小音量噪音的音量改变不大,请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板及元件,原本是用在TDA2030的

给用在LM1875了

通用的。他用的是双12V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的。他用的是双12V没有问题。

2030、1875线路上,元件参数上,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C:
怎么象小孩背口诀一样,清一色说;地地地    地地地        。。。。。。。。。。。。。。。。。。。

各位;实际情况实际验查!

我就看到负电从桥出来,还未流入大水塘,先向1875供电

同意的举手 手没空举脚或其他;刀。 也可以;

网友D:
从描述看估计是自激造成的,lm1875很容易自激,主要是通过地线反馈来的,一般情况下,通会电后,自激会发热严重,但是一个成品板出现这一情况,就不好说了。
先确定元件的参数正确,有些元件是不能只看表面的,比如滤波电容,当ESR变大时,容量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性能却不行了。去掉输入音源,然后把音量调到最小,空载,用测量一下输出脚的电压,如果电压较大或波动,就是存在振荡了,一般情况下,交流在几mV以内,直流在100mV以内,具体的情况需要根据实际的测量情况来确定的,如果元件本身没有问题,可以考虑焊接的PCB是不是LM1875的,具体的可以参照官方的数据手册。

网友:
装金属盒子里试试

网友:
换板子吧,这板子设计不合理

网友E:
换IC试试,以前装2030也是,换片IC就好了。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板及元件,原本是用在TDA2030的

给用在LM187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IC试试,以前装2030也是,换片IC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再换一片1875试试是吗?

网友F:
撇开前面音调部分,信号直接输入到187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描述看估计是自激造成的,lm1875很容易自激,主要是通过地线反馈来的,一般情况下,通会电后,自激会发热 ...

是测量左右声道输出和地线间的电压吗?如果有自激应该如何解决呢?感谢老哥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撇开前面音调部分,信号直接输入到1875试试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但对我这个纯新手来说有点困难,老哥能给在图上标一下接在什么位置能绕过音调吗?谢谢了!

网友:
一点接地      ..

网友G:
楼主,这板子电源和接地设计的乱遭的,不出噪音才怪,除非用2.5的铜线把电源和地线加粗

网友H:
地线不对的

换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地线不对的

换板子吧

能把板子的线切了重新飞地线吗?

网友H:
一点接地没有做到

肯定有杂音

网友D:
故障的判断,光是对着一张实物图片来讲,是很难的,不可能讲的很仔细,因为LM1875有很多的版本,每个版本都不一样,所以你首先要确定使用是什么版本的电路和PCB,才能找到问题所在。
先把连到1脚的元件去掉,通电后噪声小了或没有了,说明不是芯片自激,如果仍然有,说明有自激,LM1875自激一般先确定放大倍数够不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在反馈电阻上并上一个小电容,从图上看,LM1875前面的空脚估计就是用于加补偿电容的。

网友:
这是Ti的数据手册。
Ti LM1875

网友:
大电容都不统一

网友I:
3和5  小滤波不要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故障的判断,光是对着一张实物图片来讲,是很难的,不可能讲的很仔细,因为LM1875有很多的版本,每个版本都 ...

感谢您的耐心讲解,请问如果加补偿电容,应该加多大容量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3和5  小滤波不要拆

老哥,请教一下,你说的3和5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点接地没有做到

肯定有杂音

地线的走线我的水平只发现这几处,请教应该把哪个颜色的切断重新飞线?谢谢了!

网友D:
这个电路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所以对于补偿电容大小不好确定,它是根据具体电路设计和PCB及相关元件来定的,一般都是10个pF的,或20个pF,你可以慢慢加来试试。不过,从图片上看,你用的这块PCB是有出处的,你可以到那个网站上去问问,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如果网站没有了,最好是根据这张PCB,把电路图画出来,把元件值搞清楚,这样容易分析判断故障。对于噪声,你先把PCB上的连接滤波电容的跳线去掉,用电容的引脚直接焊接在附近的铜箔上就行了,然后把连接到1脚上的元件全部拆掉,再把PCB清洗干净,通电后听听有没有噪声。提个小建议吧,最好是你能录一段噪声或视频上来,其实,有时候噪声一听就知道大概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所以对于补偿电容大小不好确定,它是根据具体电路设计和PCB及相关元件来 ...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所以对于补偿电容大小不好确定,它是根据具体电路设计和PCB及相关元件来 ...

这是噪音的音频,麻烦老哥给听一下是哪里的故障,谢谢啦!
下午 3时14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怎么象小孩背口诀一样,清一色说;地地地    地地地        。。。。。。。。。。。。。。。。。。。 ...

哈哈哈哈,同意同意。

好像这个板子的地线设计也没那么不堪。
负电的滤波电容用了长引线,不可以。可能是体积大了?
正负电可以先各用一个滤波电容,就是装板子中间二个位置。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哈哈,同意同意。

好像这个板子的地线设计也没那么不堪。

后来已经把两个带长引线的电容直接焊接在板子上了,还是有噪声。

网友K:
把红圈内电阻断开,输入线接蓝色位置。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shiuyipyuen  2023-4-22 09:15
С             ...

+2

-2

+ - 2

ео2С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怎么象小孩背口诀一样,清一色说;地地地    地地地        。。。。。。。。。。。。。。。。。。。 ...

他的+极2个电容

-极又是2个不同的电容。这滤波不平衡

要+ -同一种电容。 还多2个就各并一个

还有到芯片引脚的2个小滤波都拆了。肯定有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象小孩背口诀一样,清一色说;地地地    地地地        。。。。。。。。。。。。。。。。。。。 ...

这芯片没看到地线直通。是这种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的+极2个电容

-极又是2个不同的电容。这滤波不平衡

是这样的,你看到的正负极不一样的两对电容容量和耐压都一样,我也不知道这么干行不行 。还有芯片引脚那里应该加多大的小滤波?这个板子买来这里就是空着的,没有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红圈内电阻断开,输入线接蓝色位置。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感谢,我去试试看,谢谢!

网友:
噪声一般指沙沙声,是元器件的自身不稳定产生的,这样应该叫杂音

网友:
有示波器就好找信号,不然盲猜

楼主:
白色小方块是把原有的线切断是吗?绿线和红线是重新要连接的线是吗?

网友D:
听声音感觉不是自激,个人认为是交流输入干扰,重点检查一下输入部分试试,先把那个输入端子从板子上去掉,它跟板子的那个连接线太长了,而且没有屏蔽,很容易引入噪声,然后再通电听听,如果噪声依旧没有变化,就用上午说的步骤,把1脚上的元件甩开,再通电听一下,好确定噪声的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声音感觉不是自激,个人认为是交流输入干扰,重点检查一下输入部分试试,先把那个输入端子从板子上去掉, ...

好的,谢谢!

网友:
刚才看了图片,那根滤波电容的跳线太长了,太靠近输入了,很容易引入噪声的。

网友:
我这个业余的也看出来是电源的问题,哪有这样用虑波电容的,而且板子材料太差。这个电路怎么可能不自激?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用的板子本身就不是1875的,而是2030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换个板子或芯片会更简单,这两个芯片的PCB板子不是通用的,一般情况下,2030可以用1875的PCB,而1875的最好不要用2030的,除非在做2030板子的时候考虑到能与1875互换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小方块是把原有的线切断是吗?绿线和红线是重新要连接的线是吗?

是的,肯定会好一点点的!

网友:
我的感觉就是一旦出现噪声基本就要从头来了。

网友L:
听录音感觉是50赫兹的输入干扰噪声,调节音量试试有没有大小变化,有找块金属板接到功放板的地放在功放板下面做屏蔽试试。
滤波电容长线焊接在板子外面也不合理,找两只能直接装在板子上的,廉价的也好过高档的接长导线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听录音感觉是50赫兹的输入干扰噪声,调节音量试试有没有大小变化,有找块金属板接到功放板的地放在功放板下 ...

调节音量大小,噪音基本没变化;金属板的方法我到时候试一下,谢谢;电容后来我已经直接焊接在板子上了,还是有噪音。

网友:
  各位,上面有好几个帖,都是极具体好贴.

   但老矿友老师傅们看初哥贴要知道他们们发贴会局限于他们的水平.老师傅要看贴后退后几步,就象回

到自己的工作台面,来看问题,才能全面.

   例如本帖;就没给你看变压器,要知道有一种全叠层变压器,是必须加铜箔初/次隔离层的,否则就会出现本

帖主题毛病.而其他的变压器如铁芯不接地.把初级两头交换,可能会减低享声水平,所以建议;凡功放电路,

最好使用三插头电源线,地线接本电路板底视左中央的"一点接地点".

如果我们囿于楼主发贴面转来转去,那就跟着初哥贴团 团转,一千回贴也没能讲到电源变压器

  象1875/2003这类IC,其负反馈有数十分贝,那么其输入阻抗就会有数百K,这使得本电路板一半面积成为工频

接收面状天线
这么超高的输入阻抗在半导体电路中只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所在的美国纽约环绕声

音响公司千美元以上的最贵价功放;输入端都是并地一个10K电阻.使输入阻抗处于中阻水平.----静得半点噪声

都没有 所以本帖前级与功放连接线要并10K电阻下地,并割开印板,改用隔离线.电路板总

输入也不例外;用隔离线与插座连接,并用20K把输入端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音量大小,噪音基本没变化;金属板的方法我到时候试一下,谢谢;电容后来我已经直接焊接在板子上了, ...

电容应该尽量正负对称,你是两个黑色做正电,两个蓝色做负电的。应该换成正负电都是一黑一蓝的,这样应该更好,同时按我上面所说的加跳线改一下电路,交流声会小一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板子电源和接地设计的乱遭的,不出噪音才怪,除非用2.5的铜线把电源和地线加粗

38#己修好电流通路,加上你的意见;用铜线加粗四个大电解及一点接地点,这板子电源和地线就

修好了,加上上贴讯号线改成中阻/改成不走铜箔/改用隔离线,应没什么问题,

现只等楼主动手DIY,再出新问题我们再合力助他.因我不懂修图,讯号线怎么改还请各师傅帮助发

说明图,托赖!

网友:
1875比2030难伺候,布局不好,很容易自激,要加退偶要对称。供电电压高了,就不要推什么4欧姆儿了。感觉和2030声音听不出大的区别。不知道otl,是不是可以推4欧姆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己修好电流通路,加上你的意见;用铜线加粗四个大电解及一点接地点,这板子电源和地线就

修好了,加上 ...

请教版主,什么是“隔离线”,是屏蔽线?还是纯铜喇叭线?纯新手莫见笑!

网友:
多看帖子,会发现论坛中有很多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前辈,请教他们会有收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声音感觉不是自激,个人认为是交流输入干扰,重点检查一下输入部分试试,先把那个输入端子从板子上去掉, ...

按照你说的,把输入RCA拆掉了,把脚1的两个电阻拆掉了,不知道拆得对不对。然后噪音更大了,变成了持续的“呜”声。

网友:
1脚倒地的22K不要断开!

网友M:
请问楼主这段录音是怎么录制的?

网友:
我用foobar2000播放了这段录音,查看了频谱并截了图,实际听和从频谱来看这噪声既有低频也有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这段录音是怎么录制的?

手机贴着音箱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