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n1 转换插座后能替代 6n8吗

楼主(2023-04-21):
    请教坛友,用6n1 转换插座后能替代 6n8,有坛友试过吗,

楼主:
    谢谢,有空做几个转换座试下

网友:
试过,可以,还可以6N2。

网友:
如果用于音频只要管脚功能对应且参数相差不是特别悬殊均可随意替换。

网友A:
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对于搭棚焊,直接焊上6N1!各管脚对应OK

网友:
6N8P可以推300B,6N1同样能。某个厂家早都推出了商品机。只不过是个子偏小,其貌不扬,才长期被人们忽略。6N1P在国外素有万能管的美名,可惜国人却目不识珠,独爱6N8P,可叹。

网友:
只能说能响,两个管的特性还是相差很大的。

网友:
6n8p转6n1.2.3.4.11.都试过上千回了又骗我进来....

网友:
早期做管子没那么精准,管教一样,基本都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白老,6N1到6N9是不是可以替换直插??

网友:
      把6N1和6N8P的特性曲线对比了一下,基本上把6N8P的栅负压减小一半就和6N1相当,就是说用6n1代替6n8p时阴极电阻减半,用6n8p代替6n1时阴极电阻加倍。

楼主(2023-07-09):
  转换座做好,6N1 6N3 6N4  转6N8 各做2个, 试机方便了.

材料买来再加工的安装圈

材料买来再加工的安装圈

焊好四氟线

焊好四氟线

绝缘做好

绝缘做好

安装圈粘上

安装圈粘上

成品

成品

上机 6N3 6N1 各2

上机 6N3  6N1 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