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帮助设计一个?

楼主(2023-04-21):
现在的家用防火装置,基本就是烟雾探测,就是烟雾到一定浓度了才报警。这种只能“事后”才起作用,损失已经造成。

前天看电视剧,一个老太,有点老年痴呆,但不严重。打开火做饭,然后火着着,出去买东西,发生火险。其实,生活中,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事例,也不是阿尔茨,就是忘记了,开着火,忘掉了,人离开了,造成危险。

我想能不能做一个装置,炉灶的火一打着,在另一个地方,譬如房屋门上,醒目显示“不关火不能出去”提示,应该能防止火开人走这种情况。有时一个提醒就能防止一次事故。

最好是无线传输,免布线。

哪位能设计,可站内短信联系。

谢谢!!!

网友:
可实现的方式有很多种,看怎么组合,我司就有火焰探测传感器配合阀门控制,或者网关控制器输出信号,可对外接485,433,NB,wifi多种外围设备。

网友:
这还不简单,燃气灶有个功能,火灭了的时候,阀门是自动关闭的,这是通过炉头上的一个热电偶实现的,可以参考
用一个热电偶判断火是否打着,配合简单电路产生一个逻辑信号,这个信号触发一个小型无线发射装置,微功率能传几米就行,可以设置成间歇传递节省能量,接受装置收到信号使LED点亮,把这个接收装置贴门上,出门的时候看到灯亮就是火没关

网友:
红外探测仪连通警告电路及其他相关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有燃气动用 燃气表就会滚动走字 检测这个信息 在门厅安置声光显示

网友:
一个林内燃气灶就解决问题了, 放锅才可大火,离锅自动小火, 干烧过热自动熄火, 无锅空烧自动熄火,溢锅自动熄火,还能定时,还带个燃气小烤箱。 关键才两千多。

网友:
灶具上吊一个自动灭火器。

网友:
有个笨办法
老人,在胳膊上榜一个LED的小灯
只要开火,就打开这个等,
就可以记得火着着的

我们家,液化气只要打开,那个柜组门就不关,这样就能记得,没有关气
每次出门,都会养成看气和水的习惯。

网友(2023-05-24):
厨房装一个红外双鉴报警器,报警器有无线发射控制功能,再配合一个延时装置,在天然气减压阀后装一个电磁阀。当厨房有人时,报警器输出的信号控制电磁阀的打开,延时装置设置成3~5厨房无人,电磁阀关闭。

网友:
不如研究一个电池阀控制的断气装置,只要人出门锁门天然气自动断气

网友:
      这是个很好的想法!前几天我就忘了关火3个来小时!后怕呀,还好,火上没有锅,只是把油烟机塑料片烤变形了。是不是弄个开火时间报警装置?设定10分钟至2小时,声光报警,和点火开关联动或高温超时报警(都需要两个感应探头)。弄个超时自动关火较好。如图,这个红盖能否经常开关是个问题?
     要求安装容易,功能可靠

网友:
换一个思路,为什么不设计一个不关火就不出火灾的厨房?我母亲忘了关火至少有两三次了,除了锅被烧的不堪入目以外没造成任何损失,而且就算是烧的很惨的锅,清理一下残渣,不讲究外观一样可以用。

网友:
一个温控器把它的常闭触点串入火焰检测电磁阀中,温控器探头放在适当的位置,当探测到高温时温控器触点打开灶具电磁阀动作煤气关闭。该装置简单实用,无需电源,成本低廉。

网友(2024-01-27):
电磁炉远比各种气炉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