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pc1651是不是还有一个性能更好,噪音更低的升级型号 ? 哪位老师知道

楼主(2023-04-21):
μpc1651是不是还有一个性能更好,噪音更低的升级型号 ? 哪位老师知道. 谢谢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是μPC1676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已经按老师们说的型号找到DATASHEET了

网友A:
如果你用于FM接收做天线放大,建议用一个BF988管子工作于8V直接放大,G1用0V,G2用3.3V,增益可达22dbm, 噪声系数0.6dB左右。比任何芯片效果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于FM接收做天线放大,建议用一个BF988管子工作于8V直接放大,G1用0V,G2用3.3V,增益可达22dbm, 噪 ...

有意,就是不不会装,有人卖成品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于FM接收做天线放大,建议用一个BF988管子工作于8V直接放大,G1用0V,G2用3.3V,增益可达22dbm, 噪 ...

谢谢。老师提供的信息对我很有用。我今天上午已经在某宝下单买了前面几位老师说的IC了,反正也不贵,1.5元/片,买了10片回来玩。老师所说的BF988方案也会买元件回来试试。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老师:假如电源只有3V,又要做FM天线放大,应该用什么管子替换BF988?性能比BF988差点也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提供的信息对我很有用。我今天上午已经在某宝下单买了前面几位老师说的IC了,反正也不贵,1.5 ...

用飞利浦BFR91A微波三极管,噪声系数1.1左右!

网友B(2023-11-29):
可不可以用这类管直接替代高放级?

网友:
现在流行SOT-363六只脚的RF低噪声放大IC了,例如BGA2817,BGA2818。
国产替代有AW5007ASTR ,MXDLN02C 等,国产的很便宜,不到2毛钱一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用这类管直接替代高放级?

可以是可以,卫星接收机就是用这东西,就是这类产品工作电流都比较大,而且NF比较高,1651是5db还是多少来着,比较老的产品了,新的产品我常用ERA-5之类的,NF差不多3dB左右,还有hp的MSA0886,差不多的水平,不过工作都在电流50mA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是可以,卫星接收机就是用这东西,就是这类产品工作电流都比较大,而且NF比较高,1651是5db还是多 ...

MSA0886介绍写着“射频高增益功率放大器管”,全新的

网友:
INA-02186-TR1G    这个型号做天线放大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A0886介绍写着“射频高增益功率放大器管”,全新的

这种东西叫MMIC,不是一个管子,里面一般至少有2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