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收音机用什么电容不温漂

楼主(2023-04-21):
制作收音机用什么电容不温漂

网友:
用温漂系数低的,或者加补偿,都可以。

网友:
油浸电容,温度系数最好。

网友:
空气电容应该更好

网友A:
军用是殷钢做的空气电容或云母电容,工业用云母电容或聚苯电容,民用云母或np0瓷片。所以云母电容军,工,民通用

网友:
瓷管电容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军用是殷钢做的空气电容或云母电容,工业用云母电容或聚苯电容,民用云母或np0瓷片。所以云母电容军,工, ...

电容器的容量的温度特性:对于那些温度稳定性较好的电容器,如Ⅰ型瓷介电容器,,云母,玻璃釉,聚苯乙烯等电容器,通常用容量温度系数表示:公式(不好打字)。
对于Ⅱ型瓷介电容器,涤纶,纸介及纸介金属化电容器,电解电容,通常用容量温度变化百分率表示:公式(略)。
云母电容分为八种类型(略)。电容器的种类没有油浸电容,油浸都是纸介电容,温度特性如何自己思考。

网友:
温飘不仅仅是因为电容,电感有源器件都会有温飘所以温度稳定性是个复杂问题。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DDS作为本振。

网友:
外置震荡电容,需要温漂。
要和三极管结电容,反温漂,以平衡三极管结电容的温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器的容量的温度特性:对于那些温度稳定性较好的电容器,如Ⅰ型瓷介电容器,,云母,玻璃釉,聚苯乙烯 ...

谢谢于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