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

楼主(2023-04-22):
普通热丝照明灯,最近几年,一步步都换成了LED照明灯。白光居多。这种灯很容易坏。(其原因之一,市电电压普遍都高,达230-235V,不稀奇。不亮了,往往只烧毁了几枚发光二极管。丢了可惜。想买几枚发管修好它。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选择发光管?没看书,在此请教大师们!谢谢!

网友:
不亮了,往往只烧毁了几枚发光二极管------串联电路烧一只都不亮了!我的做法是把坏的那只用导线短路,再用一年不成问题!

网友:
拆旧的利用,坏了再换。

网友:
关键关键买的是廉价货,拆开就能看出,一块薄薄的铝基板上一圈贴片LED,如图片这种,这种结构的灯寿命都不长,要想寿命长,散热很重要。

网友:
买这种铝壳的,寿命肯定长。

网友:
既然想修,量一下原灯珠长宽尺寸,譬如5730灯珠就是长5.7mm,宽3.0mm,2835灯珠就是宽2.8mm长3.5mm,然后按规格购买。焊灯珠要用焊台,网上也有卖,就是一个加热板,把铝基板放加热板上,焊盘熔化灯珠就可以取下和焊上。

网友:
要想寿命长,再换回普通热丝照明灯!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话,损坏少数灯珠 可以直接短路掉,顺便把电源那个电流取样电阻换成阻值稍大的,这样减低了灯珠功耗,亮度下降不明显,增加了使用寿命。

网友:
还是飞利浦高压汞灯耐用,就是不坏,在工业厂房里连续10年也没坏2个

网友:
一般灯廉价灯,所用的LED规格是2835 或者5630 ,为了看起来很亮,多选高色温的 比如5000~6000K。还有就是压降问题,规格就很多了,需要留意,3V  6V 9V甚至更高的都有,这个要实测。

网友:
根据灯的标称功率和灯头数确定规格。如4楼所示图片,14头,若总功率14w,那么每个1w,总功率7w,每个0.5w

楼主:
回复坛友们。用指针表高阻X10K档测各个灯珠,发现一共36棵灯珠烧断了3棵。型号是2835的(从尺寸推知)。先测电源,还好,没坏,直流208V.正常。共36棵灯珠,先每二棵并联为一组,得18组,最后18组串联后接在208V的直流电源上。标称为36W,那每棵珠承担1W,根据已知电压、串联组数,可算出正常工作时,每棵灯珠的阻值大约120欧。焊上一个82欧3瓦的电阻替代并联的二棵灯珠(手头没有60欧左右的),又用一个120欧2W的替代了另一棵灯珠。试用效果正常。至于寿命如何,走着瞧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
如果是恒流源的LED灯,供电电压偏高不会造成灯珠损坏,电压太高可能造成恒流源损坏。
恒流源的灯个别LED损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恒流源设计问题,造成电流偏大,超过灯珠的额定电流造成损坏,二是灯珠质量问题。如果是恒流源,短路损坏的灯珠就可以,不用更换,如果不是恒流源,直接放弃吧,灯珠留作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