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坏了,不会整了

楼主(2023-04-22):
4-7W的LED隔离型驱动,是每个用红包加1元多点去年12月买的,买了四个,因那个散热器割翅片问题搁下了。前几天割翅片问题解决后装好了,昨天一个不亮了,今天拆开检查,板子上无烧毁迹象,保险电阻无开路,那个CBB电容是滤波电容,电解电容是50V4.7μ,换了也不亮,IC是BP3315,感觉无从下手了

与店家联系,店家说90天内免费换,90天后花3元运费换,当初这个驱动是3元多一个,现在是5元多一个,想想不划算。考虑用红包买6W灯板连驱动的,当然这种驱动是非隔离型,但元件少可靠性高,红包抵扣后才2毛钱左右,只是这种灯板现在只有白光,暖黄缺货(白光不喜欢,暖黄以后可以利用)。

网友:
光拆开看,看不到元器件损坏,要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关键点数据!

楼主:
板子小不好固定,表笔一划拉就短路,太费劲不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小不好固定,表笔一划拉就短路,太费劲不修了

特尖表笔上啊,对了,灯不亮了,灯珠有坏的了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尖表笔上啊,对了,灯不亮了,灯珠有坏的了吧!^_^

哈哈!老革命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会忽略吗? ,就是驱动不起振的现象,大概率是芯片的问题,这种小东西修起来太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老革命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会忽略吗? ,就是驱动不起振的现象,大概率是芯片的问题,这种小东 ...

既然是老革命一枚,不会自制特尖表笔来测量一下+300v正常还是不正常先?^_^

网友:
300v,没有,免查后面的。300v有,先从次级整流二极管开始检查。^_^

网友B:
LED板坏了还修一下(短路掉坏的led就行),
恒流驱动坏了修的成本高,主要是又高压,又容易炸,提心吊胆的,还不如重新买个,
现在5-10W的圆环形LED板+驱动电源才3元包邮。

网友C:
有好板要修坏板,看来“老革命”不喜欢代换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板坏了还修一下(短路掉坏的led就行),
恒流驱动坏了修的成本高,主要是又高压,又容易炸,提心吊胆的 ...

上面说了,6W灯板连驱动,用红包只需2毛钱,只是灯板是白光,而我想买黄光,之前就是这样为了驱动买了两个白光,再等等看啥时有黄光再买。

楼主:
客服出了个主意,我再买一个,他们补我一个的不用运费了,从之前订单点进去现在是5.6元一个,要用红包得从红包频道进去,进去后发现同款有4.6元和5.6元两种(不同点击进去),问客服有什么区别?估计客服也不明白,要我截图给他,截图给他后,客服说是一样的,那我买4.6元的,红包抵扣后1.98元,相当于1.98元买了两个,多下来一个备用。

网友D:
降流使用是个不错的办法,过流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流使用是个不错的办法,过流容易坏.

我都是降额使用的,这个驱动本身是250mA就不改了,灯板是5W,0.25A*15V=3.75W,就这功率,在室温22℃下开灯20分钟后,散热器温度达64℃,到夏天室温32℃,散热器同步升高10℃,再灯罩罩着通风不畅,散热器温度绝对能达到8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好板要修坏板,看来“老革命”不喜欢代换法。

坏了一个,手上没有哪来代换? 只能先拆开看一下,这种东西一旦坏了(除了简单问题)就没必要修了,这不又买了一个,店家补发一个。

楼主:
买的驱动到了,换上亮了,证明是驱动坏了,且大概率是芯片坏了,因为整个初级电路除了芯片,外围也就几个电阻和一个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换过了,电阻开路的可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