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上影印新书,液晶电视背光板电路原理分析,印刷质量如何?电路图清楚吗

楼主(2023-04-22):
我前段时间修液晶电视,得到各位老师的指点!换了液晶电视的高压板,就修好了。

当时,先修了液晶电视的电源板,按许多老师的指点,在网上找到了这款电源板的电路图,有了电路图,就方便查找故障点
但在修理液晶电视的高压板时,遇到了许多的麻烦,在网上搜不到 液晶电视的高压板的电路图,我不知如何下手维修。 最后在淘宝买了二手的高压板,修好了。

我还是想学习修理  液晶电视的高压板,掌握一点电子技术。我想找到 液晶电视高压板原理图的书,维修精讲的书。

现在新华书店 家电维修类的书也很少,我在 图书馆找到一本《液晶电视背光板电路原理分析及故障维修》,2010年出版,作者:郝铭,  我觉得这本书还比较适合我自己初学者。(我在图书馆看了 孙德印主编的 《液晶彩电背光灯板维修》书,觉得不适合我;孙德印的书在京东还有卖的) 我看书很慢,也习惯在书上做笔记,图书馆借书30天要还,可续借30天,我想要买这本书,可以自己随时看。

我在京东,当当,搜  《液晶电视背光板电路原理分析及故障维修》无此书,毕竟太老了。 淘宝搜,只有二手书在卖,我担心二手书的品相不好。
在拼多多搜,有电子PDF版,我眼睛不好,看久了眼睛受不了。不考虑电子书。
拼多多也有店, 我问客服,是二手书?还是新书?    客服说是“原版影印新书”,  客服说“质量很好的,不过如果亲亲对质量要求特别高,建议买正版哦”
因为我需要看书上的电路图,不知道 拼多多店铺的原版影印新书 ,印刷质量如何? 电路图印刷清晰吗?

想请问各位老师,拼多多上,《液晶电视背光板电路原理分析及故障维修》原版影印新书,印刷质量如何? 电路图印刷清晰吗? 可以购买吗?
现在基本上《家电维修类》的新书很少,只有找以前出版的,但以前出版的书,新手基本没有了。

各位老师在拼多多上买过  《家电维修类》的原版影印新书吗?印刷质量如何? 电路图印刷清晰吗? 可以购买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海尔液晶电视Lu42K1的高压板型号:
   高压板上 电源接插口+24V与地阻值为0,如何修?

高压板上有2个纸贴的标签,其中一张纸标签上写:K$27-D029470-L$LSB930K04MR  01B
                                                                                      I420H1-12A-L001B

  另外一张纸标签上写:VIT70079.00-L$L8B929D0  06N   0L3

网友A:
电源接插口+24V与地阻值为0————先断负载,再测。

网友B:
24V对地短路,一般是个别MOS管击穿了。要找出是哪一个,有毫欧表就容易找了。现在CCFL背光的电视机很少了,没有必要去做过多的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插口+24V与地阻值为0————先断负载,再测。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淘宝上买了一个二手高压板,故障解决!

我还是想 买到相关液晶电视高压板维修的书,有原理图的,对应我想修的,海尔液晶电视Lu42K1的高压板,查找出故障元件,学习提高一下自己的电子技术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对地短路,一般是个别MOS管击穿了。要找出是哪一个,有毫欧表就容易找了。现在CCFL背光的电视机很少了 ...

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的回复指点!

想请问老师,为什么“24V对地短路,一般是个别MOS管击穿了。要找出是哪一个,有毫欧表就容易找了”

我电子技术不行,为什么此处,老师说要有毫欧表就容易找故障的MOS管?
我还是想 买到相关液晶电视高压板维修的书,有原理图的,对应我想修的,海尔液晶电视Lu42K1的高压板,查找出故障元件,学习提高一下自己的电子技术能力
我觉得电子技术也有通用的地方,掌握了分析故障发生的原因,找到了故障元件,我会很有成就感!

电子技术难就难的是,查找出故障元件,我想通过我修理这块液晶电视的高压板,学会分析电路。
如果没有电路图,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老师通过我描述的故障现象(高压板上 电源接插口+24V与地阻值为0)就能判断出是高压板上个别MOS管坏了?

老师的电子技术比我厉害多了,老师是如何分析这个故障现象的?    我想要是有电路图,再加上老师的指点,我就能电子技术前进一步。  我是初学者,想麻烦老师多多指点!谢谢老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淘宝上买了一个二手高压板,故障解决!

学习提高一下自己的电子技术能力————那要看你学习的目的,为了糊口学门技术,这行不容易,十八般武艺缺哪个都不行;为了玩儿,自娱自乐,这行很好玩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一直在给我耐心的回复指点!

想请问老师,为什么“24V对地短路,一般是个别MOS管击穿了。要找 ...

  我不是读电子专业出身的,有的东西是凭经验和直觉判断的。液晶电视机背光坏了,CCFL背光的,多是驱动电路坏了,LED背光的,多是灯条坏了。 CCFL背光高压板的脉冲变压器,有的由板上的MOS管驱动,有的是全部初级串联,由电源板送来的高频电流驱动。MOS管击穿的修过几例。
  电路板上一个有多个负载的并联电路,如果其中一个短路了,其电阻值最小。考虑到连接铜箔的微小电阻,用毫欧表测量各个负载两端的电阻值,显然在短路那个负载两端测到的电阻值最小。一个负载短路了,即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到的压降是零,但在毫欧表面前,仍可测到明显的电阻的。
如果高压板有MOS管击穿了,一般是割断铜箔,将其分成两组,再在仍然短路的那一组继续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读电子专业出身的,有的东西是凭经验和直觉判断的。液晶电视机背光坏了,CCFL背光的,多是驱动电 ...

感谢老师在我的贴子,一直给我耐心回复指点!

老师的回贴写了很多的字,老师把自己的经验无私的告诉我,谢谢老师!

我自己电子技术基础太差了,老师写的内容我还无法理解,我要多看一些书,书上讲的知识系统些、全面些,加上书上有原理图,实物图,故障元件与故障现象对应起来看, 对我初学者学习帮助大,  以后我遇到不懂的问题,再来向老师请教!
老师是从哪些书看到老师说的这些知识,想麻烦老师推荐一下,实操性强的书,我打算按老师推荐的书,看一些书。

单纯的理论书我也看过,但当我遇到实际维修的问题时,不会把书上的知识与实际维修结合起来。
我更多是在网上看别的老师发的维修精华贴,精华贴中详细讲解了故障的现象,故障元件,电器的工作原理,全彩图片,每一步检查步骤,这种对初学者帮助最大。

网友:
现在都是led灯条喽,高压板都木有了。。。。。。

网友C:
影印版的书一样的

网友(2023-06-06):
引用 网友C:
影印版的书一样的

许多专业书没有库存, 国外的大型网上书店你下单后马上给你印一本, 你可以看看印刷日期就知道了, 到手的书胶还没有干透

网友:
想学习无线电知识建议你熟读欧姆定律,反复看反复读反复想,然后你就可以解决90%的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