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6单管收音机的最佳参数

楼主(2023-04-22):
636单管倍压检波收音机,似乎将一只三极管的功能发挥到了极限。
所谓最佳参数,就是取平均值而已,如同跳水打分,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其它平均也。

检波电容:有5100pf,6800,0.01,0.015,0.02。最佳值,0.01uF。
倍压电容:有100pf,200pf,300pf,470pf。最佳值,200pF。
高频扼流圈,大多是2.5mH,有一个是3mH。最佳值,2.5mH。
喇叭并联电容:有的没加,有的加了1000pF,有的加了0.02uF。单管机,简单就是美,最佳值,不加。

几种典型电路图。早期图,就不要讲究清晰度了,能看就行,要讲究,实体书扫描。
单击,再单击,可看到大图。

补充内容 (2023-4-28 22:03):
老衲自制的636两管收音机,实际收听效果视频录音:
https://haokan.baidu.com/v?vid=4108167877646134758

楼主(2023-09-04):
准备做个68-1单管机,只是绕变压器麻烦大大的有,实在懒得动手。
哪位老兄用multisim模拟一下并共享,老衲就折腾仿真机算了,thanks。

楼主(2023-04-23):
早期硅管电路图的锗管画法,看的头晕:

(耳机插座还要修改)

补充内容 (2024-10-10 21:52):
仔细一看,此图这个耳机插座接线好像是错误的。

楼主:
老衲下了大决心,花了三个小时,终于做了一个636单管机。

居然响了。能听到两个电台播音,声音很小,但能听清。看样子,老衲这,636单管机是极限,正常收听,必须两管机。
老衲这,离电台不知有多少公里。
人体感应很厉害。

声音小可能与这两个1N4148二极管有关,老衲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单独测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600mv,9014的be电压也才600多mv,每个二极管只能分到300mv的导通电压,严重限制了二极管的检波能力。
手头没有1N60,没办法。

再生好复杂,无论C极加电容在磁棒上胡乱绕几圈,还是E极在磁棒上绕两圈,调起来都很复杂。
实测,磁棒初级一端接地和两端都不接地,效果没什么区别。但测c极电压不一样,很奇怪。
47k,三极管饱和,c极电压0.18v。
100k,c极电压2.1v。电源3v。似乎c极电压漂移很厉害。

网友A:
电容的取值原则:容抗<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取值原则:容抗

欢迎光临。

楼主:
好奇的问下,收音机图集封面是什么东东?

是秦始皇兵马俑吗?

楼主:
636单管机的电路,对中高音频还凑合,对低中音频,效果很差,听起来低音不好。

模拟,发现 2000 Hz 中高音频,检波效果还可以。(上图)
200 Hz 低音频,检波效果非常差。(下图)
想想也是,单管机,要求怎么能那么高呢?一个元件n个作用,互相牵扯,能听个响就对得起了。

不过,老衲想不明白确切原因。哪位高手研究研究。

楼主:
以下老衲个人浅见,不一定准,不作参考。

成功做了一个636两管收音机,略有高兴,老衲自己记录一下。

发觉单管机毫无价值,那个高阻喇叭可以直接扔了。
加个三极管,就能接低阻喇叭了,效果蛮好,声音清晰,音量也比那个高阻喇叭的单管机大一点。

注意:图中,C3应该用无极性的独石电容,不能用电解电容。10uF应该够了。
(老衲是没有独石电容,只能用22uF的电解电容临时凑合一下。用电解电容非常危险,严禁。)
喇叭最好是8欧的,老衲没有8欧的,只能4欧。

图中C1标识103,实测13nF。C2标识221J,实测也是220pF。扼流圈标识和实测都是2mH。电池实测3.1V。

当R3用100千欧时,收听到台,实测:
BG1-C集:DC 2.16V,R2和L3之间DC 2.52V,BG2-E:DC 22mv,AC 5mv。

当R3用20千欧时,收听到台,实测:
BG1-C集:DC 2.08V,R2和L3之间DC 2.48V,BG2-E:DC 116mv,AC 8mv,实际收听和100千欧差不多。

补充内容 (2023-5-6 20:34):
实测,2mH扼流圈的直流电阻是4.6欧姆。

楼主:
没有制作过单管机的,好像很少了。
一点小经验。

这种单管机一装就响,如果不响?
老衲有几次不响,第一感就是9014饱和了,一测9014的C极电压,0.18伏,果然饱和,换个大偏置电阻就好了。
估计C极电压值为电池电压的一半最好。

因为9014放大倍数300,远超以前的3AG1、3DG6,三极管偏置电阻需要比以前电路图大,否则饱和。

不响,测9014集电级电压,只需一招。

再不响,折腾再生,老衲不喜欢再生。

还不响?说明离发射塔太远了。放弃吧。

楼主:
记录一下今晚试验结果:

R1改成了两个100k串联,也就是说R1=200k。电源仍是3.1V电池。换不同的R3,寻找最佳的R3值。

R3=50k,收强台,清晰,音较大,音质较好。
实测:
BG1-C极:DC 1.06V,AC 50mv。
R2-L3之间:DC 1.69V,AC 50mv。
BG2-E极:DC 44mv,AC 23mv。

R3=250k,收强台,音小,音质差。
实测:
BG2-E极:DC 8mv,AC 10mv。

R3=5k,收强台,清晰,音较大,音质较好。
实测:
BG2-E极:DC 380mv,AC 26mv。

实际发现,万用表表笔接触BG1-C极时,声音会突然消失,几秒钟后声音恢复。

楼主:
今晚试验结果记录:

试验一:
两管机,R1=200K,R3=50K,正常收听。
想在R2上并电容,进一步滤掉高频波。
分别将223、332、471电容并在R2(1K)电阻上,电台声都没了,出现“噗噗”声。拿掉电容又能正常收听。
说明,R2上不能并电容。

试验二:
两管机,R1=200K,R3=50K,正常收听。
将L3高频扼流圈拿掉,短接,声音变大,有时正常播音,有时只有嘟嘟声。
说明,L3必须有。

试验三:
两管机,R1=200K,R3=50K,正常收听。
将9014换成9018,声音变得很小,实测BG1-C极2.64V。
R1改成100K,声音仍小于以前的9014,实测BG1-C极1.91V。
R1改成50K,声音无,BG1-C极0.17V。

实测,S9014 C331的beta为293,S9018 H331的beta为91。
S9018声音小的原因估计是,所用的9018的beta远小于9014。

说明,单管机、两管机,一定要选择放大倍数大的三极管。

楼主:
老衲第一次制作的636两管收音机,实际收听效果视频录音:

https://haokan.baidu.com/v?vid=4108167877646134758

网友:
90年代末给广播电台答题,去领了个单管机,装一节电池。也没有音量调节,在城市还可以,出野外稍远地方就听不清楚了,买了个泳梅的6管绣珍收音机,单管机就吃灰去了。前段时间要做矿石收音机翻材料把它给找到了!一试功能还正常。

楼主:
今晚试验结果,没地方记录,放在一个帖子里记录了:

试验四:

R1=200k,R2=1K,R3=50k。收到强台时,收音清晰。
用万用表测BG1-C集,表笔一碰C级,变得无声,且一直无声,2.67v。R2-L3之间1.32v。表笔拿开,正常收音。
强台处可变电容不动,将线圈从磁棒上移动,变成无台,BG1-C=0.218v,R2-L3=0.231v。
或者线圈不动,转可变电容到无台处,BG1-C=0.218v,R2-L3=0.231v。

说明636的工作点很不稳定,强台处和无台处工作点相差很大,原因可能是存在某种反馈。
但是,收听很稳定。收到一个台后,收听一直正常,也不频漂。
当测量BG1-C只有0.2v时,不一定是饱和。
实际制作636,最好R1用100k固定电阻+200k可调电阻。

试验五:

将R1从200k换成300k,收到强台时,声音比200k小。
用万用表测BG1-C集,表笔一碰C级,变得无声,且一直无声,2.79v。R2-L3之间1.57v。表笔拿开,正常收音。
可变电容转到无台处,BG1-C=1.19v,R2-L3=1.21v。

将R1从200k换成150k,好像收不到台,BG1-C=0.15v,R2-L3=0.16v,估计是真饱和了。

看样子,R1=300k才是无台处的最佳偏置;但是有台时,R1=200k才是最佳偏置。

试验六:

R1=200k。将接地的二极管换成20k电阻,声音变得很小。换成10k电阻,无声。
接地二极管换成20k电阻,将R1从200k改成150k,声音大些,但仍不如原来的双二极管。

楼主:
今晚试验结果:

试验七:

复测R1=200k,R2=1K,R3=50k。收到强台时,收音清晰。
将初级线圈两端悬空、或仅一端接地、或仅一端接R1-C1之间、或仅一端接电源正极,实测收听效果都没有什么区别。
恢复成一端接地。

将次级线圈两端对调,效果略差一点,将线圈方向也左右对调一下,效果又变好一点,效果和以前线圈两端对调之前一样。
再次将初级线圈两端悬空、或仅一端接地、或仅一端接R1-C1之间、或仅一端接电源正极,实测收听效果都没有什么区别。

试验八:

R1=200k,R2=1K,R3=50k。收听强台,正常。
万用表串接在检波二极管上,测检波二极管电流,DC 6.7uA,很稳定。AC 0.000mA。检测时,收听仍正常。
将磁棒抽出,DC 2.3uA。

万用表串接在倍压二极管上,测倍压二极管电流,DC 也是 6.7uA,很稳定。AC 0.000mA。检测时,收听仍正常。
将磁棒抽出,DC 也是 2.3uA。

试验九:
将BG2的E极接地,C和电源正极之间接300欧高阻喇叭。
R3取不同值试验,R3=150k时声音相对好点,但声音很不好听,不清晰,音质远不如4欧喇叭。但声音很大,可能是功率超标了。
BG2-C极,实测:DC 0.68V,AC约0.9V,AC值一直在跳动。

补充内容 (2023-5-1 20:03):
试验十:
检波二极管再串一个1N4148,实测无声,串联电压0.433v。
或者,倍压二极管再串一个1N4148,实测也是无声。

补充内容 (2023-5-1 20:05):
试验十一:检波二极管串一个5k电阻,能收听,但声音变小。串一个10k电阻,无声。

补充内容 (2023-5-1 20:08):
试验十二:强台,正常收听,实测BG1的B极DC电压0.631V。抽掉磁棒,电压变为0.659V。

补充内容 (2023-5-1 20:54):
试验十三:
检波二极管S9018 H331 B-E结,倍压二极管1N5319,收听、音质正常,音量略大于双1N4148。
检波二极管1N5319,倍压二极管S9018 H331 B-E结,收听、音质正常,音量略大于双1N4148。

补充内容 (2023-5-1 20:55):
检波二极管S9018 H331 B-E结,倍压二极管1N4148,无声。
检波二极管1N5319,倍压二极管1N4148,无声。
检波二极管1N4148,倍压二极管1N5319,无声。

补充内容 (2023-5-1 21:00):
万用表二极管档实测,S9018 H331 B-E结正向压降 0.775V,两个1N4148都是0.589V,1N5319 0.202V。
(估计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正向压降时,所用电流在0.5mA到1mA之间,具体电流值不知。)

补充内容 (2023-5-1 21:07):
本试验BG1 9014 C331的B-E结,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正向压降是0.687V。

补充内容 (2023-5-1 21:14):
更正:试验十三所用的二极管是1N5819,不是1N5319。

补充内容 (2023-5-1 22:17):
试验十四:
检波电容,收听实测:682和103差不多,难分上下。331非常差,222明显差,223略差一点,683略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