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答疑和解惑

楼主(2023-04-23):
       在听6P3P单端机器时,对于18平米的房间余量有些大,便想再装个6P1单端机器。论坛里买好了机台,一直放了近五年才准备动手。听说6P14声音好听,就又改6P14单端。坛友出的4只二手6P14让我要下来了,价格和马家店1只相近。老眼昏花,手忙脚乱的总算把机器装好了,开机后出现以下情况:
       1、先安装的2只管子有1只开机后管子中间发出白绿色光,接着那个声道发出噪声。关机,拔下管子测量灯丝断了。
       2、再换上另外2只管子,开机后又有1只管子中间发出白绿色光,接着那个声道发出噪声。关机,拔下管子测量灯丝还通(可能动作快没有烧断)。
       3、剩下的2只没有发出白绿色光的管子有1只听了有10几秒后所放大的声道哑了,赶紧关机。可是,关机后这个声道又有2秒左右的声音。疑惑?再开机还是无声,关机又有声。待管子凉了一段时间,开机、关机此现象重复。这是什么问题呢?
       4、好在去年本地的一位坛友大哥赠送了我很多电子元件,其中有1只疑似6P14管子,在论坛请教过老师,告诉我用万用表测量1、6脚,如果通就是6P15,不通就是6P14。测量一下不通就用上了,还真好用。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顶面

顶面

底面

底面

依次插上管子

依次插上管子

3只问题管子

3只问题管子

这只发光灯丝断了

这只发光灯丝断了

这只发光灯丝没断

这只发光灯丝没断

这只时断时续

这只时断时续

左边管子是打替班的

左边管子是打替班的

这些6P3P也是这位坛友出的,用了5年

这些6P3P也是这位坛友出的,用了5年

网友A:
心疼那几个管子。

LZ你得把各个关键点的电压测量下,再发上来,电路图再发上来,大家也许能帮你参谋一下 。

网友B:
6P1,6P14这些电子管,上海的不如北京的质量可靠。

网友C:
目测是耦合电容漏电

网友D:
18平方的房间,6P3P都不大,为何还要6P14?练手例外。

网友E:
因为6P14接近最高境界,终极玩法是6P1

网友F:
你的6P14都是以前在淘宝上低价(开始是1/3价,之后1/2价,最后接近2/3价)卖的上海(有字)花屏管。6P14比较6P1娇贵,最好帘栅压不超过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疼那几个管子。

LZ你得把各个关键点的电压测量下,再发上来,电路图再发上来,大家也许能帮你参谋一下 ...

谢谢老师的提示,等抽空再好好测量一下。心疼归心疼,也算一次特殊经历吧,之前装了几台都是一次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6P14这些电子管,上海的不如北京的质量可靠。

谢谢老师提醒!看了一下隐约的印字痕迹,似乎有原子运行图案,应该是上海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耦合电容漏电

谢谢老师的提示!我再测量一下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平方的房间,6P3P都不大,为何还要6P14?练手例外。

谢谢老师的提醒!用6P3P管子,音量开了1/3就很响了,怕影响邻居啊。老师说的对,有一点练手的动机,没想到吃了一顿闷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6P14接近最高境界,终极玩法是6P1

谢谢老师的提示!我这步子有点大了,还是改回6P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6P14都是以前在淘宝上低价(开始是1/3价,之后1/2价,最后接近2/3价)卖的上海(有字)花屏管。6P14比 ...

老师您好!谢谢您的详细讲解,为了不再造成浪费,还是改回6P1吧,起码它皮实。这两只6P14就收藏起来做纪念了。再次谢谢您的鼎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