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镜头能干什么?

楼主(2023-04-23):
可以当修表放大镜用?4.5/75是什么意思?是不是75/45=16.7倍的变焦范围?

网友A:
放大机镜头,焦距75mm,最大光圈1:4.5。这个焦距的的镜头做望远镜的目镜焦距有些大,望远镜的倍数=物镜焦距/目镜焦距,所以用这个镜头做望远镜目镜,放大倍数偏小。望远镜目镜焦距一般在20mm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加膜镜片吧?能提高清晰度,亮度差一些,倍数小一些也有可取之处。色差畸变小的镜片总有可取之处。

望远镜物镜镜片基本特点:
一、焦距大,它决定了镜身的长度和放大倍数。
二、口径大,它决定了通光量,也就是图像的亮度,也间接影响了成像的清晰度,因为昏暗的图像谈不上清晰度。

说的更直白些:楼主这枚放大镜头不适合制作望远镜物镜。
那怕是老花镜片(不切割的圆坯)都比它优势大。
到眼镜店100度左右的老花镜圆坯不超过20元,还带镀膜。
我上小学时制作的第一台天文望远镜的物镜就是用的老花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微镜上用的。

明明是放大机上的!我正想找一个显微镜目镜呢10*(10毫米焦距吧?)现在用的是25*(应该是25毫米焦距?)

网友:
照片放大机用的,过去很多人自己用底板放大照片,一般是黑白的彩色的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大照片用的,

还能干什么用呀?做望远镜目镜可以吗?焦距是不是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干什么用呀?做望远镜目镜可以吗?焦距是不是大了?

可以装到微单或者单反相机上用于拍照,据说说最好反向用
我曾经弄过一个: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16955
不过我没有反向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干什么用呀?做望远镜目镜可以吗?焦距是不是大了?

做目镜用 不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机镜头,焦距75mm,最大光圈1:4.5。这个焦距的的镜头做望远镜的目镜焦距有些大,倍数和视野都太小。望 ...

他不能变焦距吗?只能变光圈?4.5不是焦距?75才是焦距。如果用6毫米焦距的目镜可以得到12.5倍的望远镜效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不能变焦距吗?只能变光圈?4.5不是焦距?75才是焦距。如果用6毫米焦距的目镜可以得到12.5倍的望远镜效 ...

做望远镜的物镜它的口径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望远镜的物镜它的口径太小

应该是加膜镜片吧?能提高清晰度,亮度差一些,倍数小一些也有可取之处。色差畸变小的镜片总有可取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望远镜物镜镜片基本特点:
一、焦距大,它决定了镜身的长度和放大倍数。
二、口径大,它决定了通光量 ...

物镜质量很关键,色差严重,不加光圈成像质量更差。焦距500毫米的放大镜片,成像质量不满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物镜质量很关键,色差严重,不加光圈成像质量更差。焦距500毫米的放大镜片,成像质量不满意。

好点的镜片都是消色差的,也就是两层甚至多层的结构,普通放大镜的,也就看个影子,当然镜筒内加光圈也可以改善,但光圈要可调,否则距离远近不同效果不同,可调光圈机构可比消色差镜片难多了

这个镜头的的镜片焦距,做物镜太小,做目镜又太大,比较尴尬,我觉得利用价值不大

网友:
焦距75mm  最大光圈f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点的镜片都是消色差的,也就是两层甚至多层的结构,普通放大镜的,也就看个影子,当然镜筒内加光圈也可 ...

"这个镜头的的镜片焦距,做物镜太小,做目镜又太大"====确实如此!

网友B:
应该是显微镜上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微镜上用的。

这个才是显微镜的物镜

网友(2024-02-19):
引用 楼主:
他不能变焦距吗?只能变光圈?4.5不是焦距?75才是焦距。如果用6毫米焦距的目镜可以得到12.5倍的望远镜效 ...

做个反射式望远镜还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才是显微镜的物镜

显微镜的物镜都是短焦距的把,您这个目镜的可能性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显微镜的物镜都是短焦距的把,您这个目镜的可能性大?

这个确实是物镜的,目镜是下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是物镜的,目镜是下面那个。

那就是我少见多怪了。我印象中显微镜物镜都是直径很小焦距很短的凸透镜,看微小物体焦距调节范围很小,视野很小。稍不注意物镜就接触到物体。

网友:
放大机镜头,焦距75mm,最大光圈1:4.5。大致上可以加转接做微单或单反人像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