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6P1 5W中短波广播发射机,矿机电流轻松达到mA级!

楼主(2023-04-23):
      本6P1 5W中短波广播发射机制作资料,完全按照网上最流行的6P1发射机电路制作而成。具体制作方法参见网络中的即可,这里就不多做阐述了。本人做了一点点改进,详情请参见电路原理图。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身边的电磁环境越来越差,严重干扰中波,短波的正常收听,再加上现在很多地方都在降低中波广播发射功率,收听效果更是雪上加霜!矿石收音机要想收台多,收台效果好,要么有强大的天地线,要么有长拉杆天线,否则,在现在的情况下,很难有好的收听效果。于是,我就有了自己制作一个电台的想法,自发自收,自娱自乐。
      经过实际验证,采用几米的导线代替发射天线,可以在方圆20米范围内清晰的收到信号,方圆50米左右一点信号都收不到,既能自娱自乐,也不会被请去喝茶。
      通过调试,试验发现了一些情况,给各位坛友做个参考:阳极电流的大小和发射频率成正比,还和天线的高低,匹配度成正比。查资料得知,6P1的阳极电流44±11mA,因此,在调试,使用发射机时,要时刻观察阳极电流是否超过50mA,否则会烧坏6P1。发射机在工作的时候,线圈,电阻都有发热现象,但温度都不高,6P1最热。在黑暗处可以看到灯丝发出的黄光和震荡产生的蓝光,非常漂亮!我用三回路双调谐磁环,磁棒矿石收音机靠近发射机,不用天地线,电流轻松可达4.4mA!如果调整好最佳接收方向和距离,电流会更大!

6P1

网友(2023-12-13):
引用 楼主:
你好,坛友。R2是调节发射场强的,如果R2是10K,那么发射场强估计会很大,但不知道会不会烧坏6P1,由于我 ...

记得是81年12期《无线电》杂志上介绍过这个电路,利用电子管收音机低放电路输入音频语音,可以一公里轻松搞定,八十年代末期试过。我改过用两只6p1推挽式的,用那时的电视天线杆子拉一根三米高斜拉天线,五六公里外亲戚家能清除收听到我的问候。,,

网友(2023-04-23):
做的好,可以装个机箱。

网友:
发射机制作的非常漂亮、整洁美观!图片拍摄的非常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A:
管的不是20米和50米,而是你自己说的5W.

网友B:
做的漂亮。。底板和天线支架塑料板用什么设备切割的?搞的工整养眼。。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的不是20米和50米,而是你自己说的5W.

你好,坛友。这个发射机的发射功率可以达到5W,网上有说明。但需要匹配发射天线(1/4波长),而且得是正式的发射天线,发射几公里不成问题。我用区区几米导线代替发射天线,而且导线也不是立起来的,所以发射效率,发射功率大打折扣,但可以放心大胆地玩,不用担心被请去喝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漂亮。。底板和天线支架塑料板用什么设备切割的?搞的工整养眼。。点赞

你好,坛友。感谢支持!感谢点赞!底板和天线支架用的是PP材料,聚丙烯。我提供图纸,找的淘宝上的包工包料的卖家给我加工的。看样子应该是用的数控铣床之类的加工的。

网友C:
这个发射电路我实验过,中波段,天线接在屋子里的晾衣服的铁丝上,长度有5m左右,用普通收音机收听,发射距离在1km左右。隐约记得那个R2好像是10k。

网友:
楼主开始准备自娱自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发射电路我实验过,中波段,天线接在屋子里的晾衣服的铁丝上,长度有5m左右,用普通收音机收听,发射距 ...

你好,坛友。R2是调节发射场强的,如果R2是10K,那么发射场强估计会很大,但不知道会不会烧坏6P1,由于我没有场强仪,不好调节发射场强到最佳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坛友。R2是调节发射场强的,如果R2是10K,那么发射场强估计会很大,但不知道会不会烧坏6P1,由于我 ...

当时实验时,哪里知道各电阻的作用,接好发射电路后,在红灯711-5收音机上拔掉6p1接上相应的线测试的,中波震荡线圈也是空心的,就是想看看能发射多远。短波段频率飘得严重,不好测试,就没有进行下去。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做事非常认真,手工制作动手能力非常强大。照这样发展下去,中波的接收真的是令人堪忧啊,这样自娱自乐也不错。

网友:
楼主每一件作品都非常养眼,相当不错!线路板焊接也反映了楼主功底深厚。向您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坛友。这个发射机的发射功率可以达到5W,网上有说明。但需要匹配发射天线(1/4波长),而且得是正 ...

注意,喝茶的请帖是按照输入电源功率确定的,不是由场强确定的,所以感觉有关方面正在烧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喝茶的请帖是按照输入电源功率确定的,不是由场强确定的,所以感觉有关方面正在烧水!

恰恰相反,喝茶的请帖是按他们能检测到的场强决定的,拿个400W的短波电台带上假负载在家烧上一年他们也抓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