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沙沙声来源

楼主(2023-04-23):
比较标准的硅七管超外差收音机,中波,无台处的沙沙声主要来源是什么?
按我在坛里积攒的零碎记忆中有一句:   两级中放放大倍数足够大。   能否据此推理噪声主要是电磁杂波造成的?
请各位不吝指点。

          补充一点,在环境较好的农村野外环境下。

网友:
我小时候就喜欢听中波换台时的叽哇乱叫
初中时文艺汇演和同学合说相声,还模拟收音机换台、收录机绞带的声音

网友:
短路天线线圈,双连可变定、动片,即可将外来干扰排除。若噪声依旧,则是收音机问题。用10UF电介依次短路各级输入端,便可迅速找到噪声源点。

网友:
排除楼上的答案,还有前级晶体管的电子运动,产生的热噪声;

换管子!

选低噪声的。

楼主:
回两位前辈,原本是手上的老机比较脆弱了不想动(懒),以为会得到个肯定答案呢。
但看来   有噪声似乎还可能是机器自身原因,知道了。
谢谢两位

网友:
早期管子噪音大,现在管子基本到无台处听不到沙沙声

网友:
低噪声老收音机很少没有啊呵呵

网友:
主要是晶体管的热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