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2023-04-23):
24v转220v纯正弦波逆变器足1500w
中介或其他
你付
24v足1500w纯正弦波逆变器,全铝外壳散热效果很好,重量2公斤多,两个ee4220变压器8个190n08开关管,足够应付1500输出
测试带2000w电吹风,能带冰箱。整机220元不邮。

带2000w电吹风波形

带2000w电吹风波形

空载波形

空载波形

网友A:
转换效率怎么样?面板上面有元器件的是电量指示吗?还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效率怎么样?面板上面有元器件的是电量指示吗?还是什么功能。

是的,粗算一下,带800w电吹风效率95%左右,带2000w电吹风效率90%左右,当然误差是有的,不过应该大于85%

楼主:
逆变器继续!!!!

楼主:
逆变器继续出!

网友B:
带载波形还是正弦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波形还是正弦波吗。

带2000w电吹风波形还是正弦波,波形一点都不不会变形,只是高度低了一点点。

补充内容 (2023-4-24 12:31):
上面后面两张图片就是空载和带2000w电吹风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2000w电吹风波形还是正弦波,波形一点都不不会变形,只是高度低了一点点。

补充内容 (2023-4-24 12:31 ...

厉害啊,狠货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粗算一下,带800w电吹风效率95%左右,带2000w电吹风效率90%左右,当然误差是有的,不过应该大于85%

空载电流才0.29

网友C:
这种24v的可以12v使用吗?或者改成12v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24v的可以12v使用吗?或者改成12v的吗

改是可以改,本来也是想改12V自己用,只是重新绕一下变压器,调整一下电压参数就可以。感觉麻烦就出给需要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是可以改,本来也是想改12V自己用,只是重新绕一下变压器,调整一下电压参数就可以。感觉麻烦就出给需 ...

前级驱动板有微调电阻,可以调整输入电压参数,现在大概15v到30可以正常工作,就是15v时输出达不到220

网友D:
可以包邮到浙江的话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包邮到浙江的话要了

已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