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

楼主(2023-04-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和你说吧,  操作不当,都不安全,

网友:
用低压。48V

网友:
说得是隔离变压器的铁芯要可靠接地

网友:
这俩是一回事。

触电后对人体产生伤害的是电流,那好,我们就去“破坏”产生电流的条件,那不就安全了?

使用隔离变压器后,次级输出对大地都是“悬浮”的,即使人体接通任意端子与大地也不会产生电流,没有电流就没有伤害。
设备外壳接地后,外壳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触摸外壳时因没有电位差也就没电流流过人体,没有电流就没有伤害。

网友:
楼上高见,讲的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的是:第一家里的地板到电厂的地之间电阻是多少欧?第二,如果家里的入户电线被电工接错,火线接 ...

不用知道发电厂到你家的  “地-地”电阻。电工有一个词 “重复接地”。发电厂、变电站、小区配电室乃至你的楼栋都会设置接地。
“重复接地”的作用有二个:

1、为了防止工作零线断线而引起的电位漂移,在不同相的用电设备在零线断线时可以互相构成回路,变成了串联电路。功率小的设备因为电阻大,分得的电压高而烧坏,功率大的设备因为电阻小分得的电压低而无法工作;

2、在保护接零系统中,如果零线断线会使所有接零设备外壳带电。重复接地可以降低发生触电的几率。

网友:
电,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对莫些人永远不安全,因为这些人脑袋里缺一根线。自己不学习基础知识,问别人,别人说明白了,你也不一定听明白了。

网友:
我觉得漏电更安全,假如隔离也漏电了,也会很危险的

网友:
矿井里的安全变压器输出是36伏

网友:
楼主又出考题了:
如果家里的入户电线被电工接错,火线接在了地线上结果会否家人触电?整栋楼人触电?整个小区触电?全市的人触电?还是啥事也没有?

这个不会接错的,接错了,会跳闸,送不了电。零线和地线接错到是会有的。有人家里经常坏电器,几年了,后来检查出来是接错了零地线。抖音上还有检查出,楼下住户接错,导致楼上住户漏保经常跳闸的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板的电阻真的想测一下。难道市内接地和电厂的地之间是几十欧?不太敢相信。我感觉几千欧都有可能 ...

在1000v以下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接地电阻Rd小于或等于4欧,重复接地电阻小于或等于10欧.而电压1000V以下的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一般规定接地电阻Rd为4欧.

为啥要形成回路?不形成回路不行吗?正常情况下是不过电流的呀!

网友:
触电与否,是和电位差有关,等电位了,就不触电了。一只小鸟站在电线上,为啥不触电呢?高压维修电工带电作业,也不会触电呀!

网友:
楼主,你对这些电工基础问题非常感兴趣,为何不去学习一下,考个电工证?你好像要摆弄电机这些东西,必须要有电工证,归安监局管,无证操作万一出了事故,要担责任的。会有牢狱之灾。无证操作时,被安监局逮到,拘留无商量!

网友:
这种问题也值得头大??,好好学下电学基础

网友:
中学老师头也大了,怎么就教出了这么聪明爱思考的学生呢。

网友:
严谨点说,一块干燥的瓷砖,你就是直接在两面之间通220V,用表量也没电流。电阻无穷大,站上个人也一样。因此只碰火线的情况下,人站在瓷砖,或者干燥的木地板上,不会触电。而大多数触电都是人同时接触了火线与零线,如果两只手各接零火,那就大概率要出事。电流流过心脏容易死,如果只是同一只手,食指火线,中指零线,那酸爽终生难忘。

网友:
两个都需要。隔离变压器在维修时候用。

接地是常规使用

网友:
电力从发电厂出来到家庭用户,起码经过2-3级变电,高压输电都没有地线。给家里供电的变压器距离一般不超过300米,家里的接地也就在这最后一个变压器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