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厘米大环公园测试 翻车

楼主(2023-04-23):
上图先
公园老地方  湖边的小土包上 以前测过竖直天线的地方
测试结果

大环放地上 没声。200毫伏挡没反应。无意碰到地线 居然收到台 很小声 数字万用表 200毫伏挡没反应。

大环架在杆子上离地一米多一点 还是没反应 手碰地线有收到台 表还是没反应。
最后直接升到 两节在升高就够不到调台了  还是没声音 手碰地线有台声音居然更小一点。也许是坐在地上地线效果好吧  站着居然声音更小  是我没想到的。

每次测试均有调整线圈方向 。

效果远比竖直天线差多了。。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结论  公园里信号比楼顶不知差了十万八千里。高度还是很重要地。自己之前一米二的大环 好像也只是一微安左右 也比这个纺车的 2.5比例的好得多。看来  大环直径很重要。

以至于我认为是不是大环断了  测试完好没断。

以上就是测试结果  翻车。

以后你还做大环吗?

记得发过竖直天线的测试的帖子 居然没找到 附下图 参考。
同一地点 两米高一根竖直天线就能听了 磁棒机 五六米天线 比树高  声音已经很大了 但不会震耳。

顶端用不锈钢的薄圆管子加个两米效果更好。就是怕风。说明这个地方信号不差。

网友(2023-07-02):
这个大环牛! 但怎么携带呢?觉得不方便;
估计野外弄个风筝线轮那样的东西+40米电线,在两棵树上拉起来,应该不会差。

网友(2023-04-26):
引用 楼主:
不信邪  今天 又搞了个  三米直径的大环  测试 强台 结果最大带载直流电压 10毫伏 。换算电流 3.3ua 么有期 ...

大环天线与直线天线各有利与弊。

大环天线有方向性。抗干扰能力更强。选择性更好。

长天线一般情况下信号比较强。抗干扰能力差。噪音比较大。

各有千秋,看您的接受环境和接收需求。更侧重于哪一方面,来选择长天线还是大环天线,

网友A:
这么大的环怎么能翻车呢?绝对可以跑超高速公路的。大环属于谐振天线。比长线和垂直天线效率要高得多得多。

网友:
个人体会
高度是第一要素,其次是环境,大环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环怎么能翻车呢?绝对可以跑超高速公路的。大环属于谐振天线。比长线和垂直天线效率要高得多得多。

线圈的电感量和电容器的容量没有配合好,天线没有谐振在他要收的频率上。

网友C:
我也觉得是大环线圈电感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大环线圈电感量太大了,

测试线圈 200微亨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的电感量和电容器的容量没有配合好,天线没有谐振在他要收的频率上。

刚刚上23楼顶测试 情况依旧  一点六毫伏 左右最大两毫伏。  但还是收到高端和低端的台  四个  音量还挺平均  不会高低端有太大差异 说明谐振OK  跳台敏锐度 也证明 谐振线圈电容谐振正常  高端的粤语台 还不错。电流就是没超过两毫伏。带不带载耳机电压变化可以忽略。  只要是一接地线 就单根地线接铝的电源外壳   直接就十二毫伏。手捏地线都会 上到3.7毫伏。 这个大环不接受外接电磁波吗  或者说Q值太低  从选台看也不低呀。。可能有没搞懂的地方。。没有期望的那么大声。。

还有重要的一点  这个大环对方向性感觉不是很敏感 不接天地线时 有最大方向和最小方向 接了地线 方向性弱了很多以至于感觉没了方向性。 感觉接了地线 有部分 变成了竖直天线了 给线圈注入了能量 所以才大声  加五米晒衣电线(差不多指向电台方向的)虽声音更大 但调台敏锐度下降 拉低了q值 三分之一抽头处注入信号 好很多。

真是大环 面积问题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上23楼顶测试 情况依旧  一点六毫伏 左右最大两毫伏。  但还是收到高端和低端的台  四个  音量还挺平 ...

你找个当地的业余电台爱好者,借个天线分析仪,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就下图这玩意。你那双联电容应该串联使用吧?不能并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当地的业余电台爱好者,借个天线分析仪,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就下图这玩意。你那双联电容应该串联 ...

这个仪器牛叉了!

网友D:
楼主那个大电容(信号发生器的2*225大电容)那个旋钮怎么解决的,向看看细节,那个电容便宜的时候也买了几个,苦于没有合适的大旋钮

网友:
很有参考意义的实验;

为你点赞一个。

网友:
很有意义的测试。谢谢
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玩。阴雨天不能玩,我觉得这玩艺有可能招雷

网友:
楼主有热情,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大电容(信号发生器的2*225大电容)那个旋钮怎么解决的,向看看细节,那个电容便宜的时候也买了几 ...

买的时候 有带个塑料圆盘  粘个大瓶盖就能用了

楼主:
不信邪  今天 又搞了个  三米直径的大环  测试 强台 结果最大带载直流电压 10毫伏 。换算电流 3.3ua 么有期望的大声出现。换了两个可变都一样。另 三米大环 绕四圈就够了  五圈台就跑到高端了 声音也小。小喇叭节目是能听了。。最好还是加个地线听得更大声更舒服 今天就没接晾衣绳天线了  这三米大环我是升高移到楼边角 都没用 没有奇迹出现 还干不过八十五厘米大环加地线晾衣绳。。

也许大环也就这样吧。。不如一个竖直的鱼杆天线加地线

你造过大环吗?情况是这样的吗?

楼主(2023-07-02):
纠正  线圈四圈五圈 刚刚说反掉   大环四圈只有高端  五圈合适各台都有。

网友E:
把手触地线上就有声音,说明线圈电感有问题,不在频段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手触地线上就有声音,说明线圈电感有问题,不在频段内。

谢谢提醒  我也怀疑过是不是偏了  加一圈线圈只不过电容器位置更高而已  我的可调范围较大  最大有500p 没记错的话小也有25p  吧。

肯定还有我不知道的因素存在。。

得空再造!再接再厉!不相信  中环效果不好。。哈哈。

网友(2023-08-10):
牛啊 牛啊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也许大环线太长太细,内阻大,阻抗不匹配。

网友:
冒昧的猜一下,还是方向调的不好,环形天线方向性很强啊

网友:
1、把天线架设位置移动到水边; 2、将地线分一根出来扔到水塘里。 你再测试下看看

网友:
效果我就不参合了,但是大环拉风,感觉是微缩的相阵雷达(其实我也不知道真正的啥样)。佩服楼主的干劲!

网友:
这个真辛苦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