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科普一下,为什么ss20(usb3.x gen2x2 )只有type-c能做到,type-A只能做到10G?

楼主(2023-04-24):
C与A的区别好像只是多了条CC线吧。ss20是20G,SS10是10G。

网友A:
type-c是差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c是差分的吧

usb3.0的A接口也是差分。

网友:
接插件的结构对信号速率影响是很大的,A接口那种结构注定了上不了那么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