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简单实用胆电源,软起动,输出可调,大家一定要来丢砖

楼主(2023-04-24):
主要还是简单可靠,元件易得,成本低廉,马家大把的拆机电源管,改变图中电阻值,便可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看不清,请上高清大图

网友:
发清楚图看看

楼主:
这样能看清吗,本是高清图可能底色问题,不知道怎么反转

楼主:
电牛高压2×320v,图上输出电压270v,带载80w,模拟胆整流效果,高压从0到270稳定时间大致30秒

网友A:
请问是什么设计思路?若是本级恒流限制输出,就太好了。晶体管不是那么皮实,很多高压电源对管子保护不够。胆机电源也不需要太高指标,能够设计的皮实耐用,不易坏,就好了

网友B:
我给你反反。

网友:
我感觉就是限制最大电流,靠300U大电容延时的。这样这4个功率管是工作在放大区,估计会比较热,注意加强散热。

网友:
看看这款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38758&extra=估计还要好,并可加恒流。

网友:
网图,比楼主的繁琐。没有测试过。请教老师,哪款能短路正负极不会坏

楼主:
第一mos管比较容易损坏,第二胆功放级是不需要稳压和恒流的,除非你喜欢呆板的声音,倒是前级可以加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什么设计思路?若是本级恒流限制输出,就太好了。晶体管不是那么皮实,很多高压电源对管子保护不够。 ...

正因为考虑可靠性才设计成对管形式,老电视机电源管拆机件比mos管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反反。

院长可能没注意到这个电路对电牛很有好,属于50hz脉冲工作,

楼主:
320-270=50v加载在对管两边,发热量不大

网友:
感觉两组限流管子用一组就行了,全波整流出来用一组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