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303D如何设置休眠

楼主(2023-04-24):
如图所示,快克303D,设置的休眠时间是5分钟,关机时间是20分钟,上下限温度是50度,工作模式是10,但是无论怎么设置就是无法休眠和关机。

不知道究竟是设置的问题,还是控制板有问题,或者买到假的快克303D了。

楼主:
这是控制板的正面和反面,看着缺少一部分零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正面有301的标签,背面有303D的标签。

网友A:
要原装烙铁架才能实现这两个功能。上面有磁铁做感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原装烙铁架才能实现这两个功能。上面有磁铁做感应的。

说明书上面不是说20分钟自动休眠吗?原装的手柄和烙铁架,只是可以从休眠状态唤醒吧?我现在用的就是原装的手柄,但是不是原装的烙铁架。难道非要放到原装的烙铁架上面才可以休眠?

我原来用过一个仿的快克203H,就是用的代用手柄,时间到了可以自动休眠和关机。

所以,才有这样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原装烙铁架才能实现这两个功能。上面有磁铁做感应的。

看着也没什么机关啊

网友:
找个原装架子,你用了就知道。

网友:
手柄内有一个干簧管,需用磁铁来吸合。

网友:
问一下大家,303D和303烙铁头通用吗?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