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广播中波567信号终于恢复了

楼主(2023-04-24):
相声广播中波567信号终于恢复了,看来前几天是在检修维护发射设备或天线了。终于又能听到相声节目了。

网友A:
好消息,您的方位那儿?不知道是直播还是转播,在南京貌似收不到。

网友:
中波我这里直接放弃,本地的强电台勉强能听,弱电台被干扰的滋啦声音压得听不清

网友:
羡慕你们还有中波可听。我这里中波短波全部是一片噪声。只有玩FM别无他法

网友:
我为什么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消息,您的方位那儿?不知道是直播还是转播,在南京貌似收不到。

我在北京。南京听不到吧。不过晚上您可以试试看看E层反射中波信号如何。

网友B:
567KC鄂西北收不到,晚上有585KC勉强可以听....

网友:
中波567  天津相声广播

网友:
谢谢提醒,你不说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台。刚刚试听一下,东城区信号很弱,可能离发射塔太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67KC鄂西北收不到,晚上有585KC勉强可以听....

我离你应该不远,我这中波一个台都收不到,老家农村好点,还能收几个台。
虎头山的FM到我这也不行,104mhZ现在信号略好点,以前FM收随州大洪山的,这几年大洪山的FM也不行了,好像是说大洪山转播台搬过家,现在大洪山除了95.4mhZ湖北之声和101.3mhz的中国之声信号还马马虎虎,其它全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离你应该不远,我这中波一个台都收不到,老家农村好点,还能收几个台。
虎头山的FM到我这也不行,104m ...

现在大洪山除了95.4mhZ湖北之声和101.3mhz的中国之声信号还马马虎虎,其它全不行了。
请问网友你是哪里的?
我在天津市区,我新做的TK0936B9收音机,调频95.4MHz和101.3Mhz都能收到,95.4能点亮调谐指示灯、101.3指示灯不亮、但能听清楚,略带背景噪声、声音偏小些。93.8MHz有一个承德调频电台也能基本收听、调谐指示灯不稳定、不停的闪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大洪山除了95.4mhZ湖北之声和101.3mhz的中国之声信号还马马虎虎,其它全不行了。
请问网友你是哪里 ...

我在湖北,你收的这两个频率,应该不是这边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