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绿扬YB54040B示波器屏幕自上而下翻滚水平横条

楼主(2023-04-24):
前几天从论坛上买了二手的绿扬YB54040B示波器,有个故障。
开机屏幕经常会出现三条水平横条,自上而下不断翻滚,严重时有拖尾。有时开机这个故障不明显,把对比度调至最小时,就会出现这个故障,对比度调至正常又会掩盖这个现象。
手头没有相关资料,还请大神们给点意见,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24-3-31 11:43):
问题已经解决,电源问题,见后面的帖子

补充内容 (2024-4-2 08:52):
今天早上开机,故障又出现了,真刺激

补充内容 (2024-4-20 08:57):
这次应该修好了,CCFL背光高压板上33pf的高压电容有2个,但只用了其中1个,拆下正在用的,换另一个即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好坏,正常这个高压驱动板300mA电流,损坏后电流达到370mA,拉低了显示组件总电压至4.2V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线上面塞硬纸板或者硬塑料片试试  排线座的金属触片弹性减弱 导致接触不稳定?

这个已经排除了,排线插座都被我折腾坏了,应该是有什么元件不稳定

上主板图

高清大图

网友A:
按照电视机方面的维修经验 像是显示部分的电容器失容和漏液的问题 猜测测量和通道部分没有问题

网友B:
对。楼主可以先目测下场扫描电路中的电容。最好是更换新。(这种电容一般都是ESR增大,容量不见得减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电视机方面的维修经验 像是显示部分的电容器失容和漏液的问题 猜测测量和通道部分没有问题

多谢指教,有空查一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楼主可以先目测下场扫描电路中的电容。最好是更换新。(这种电容一般都是ESR增大,容量不见得减小多少 ...

数字的示波器,不知道这也有场扫描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字的示波器,不知道这也有场扫描电路

用视波管做输出的基本都有扫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视波管做输出的基本都有扫描电路

这个应该是液晶单色显示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液晶单色显示器

据说这个就是内部拆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这个就是内部拆解图

不是,等一会我上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等一会我上个图

这么看就应该是 屏幕驱动部分问题 用工业酒精擦拭排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就应该是 屏幕驱动部分问题 用工业酒精擦拭排线看看

排线被我拆了重新安装,又用万用表每根线查了,没问题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排线的问题,折腾了那个排线很长时间,然而,有时故障会很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排线被我拆了重新安装,又用万用表每根线查了,没问题

刚开始我也以为是排线的问题,折腾了那个排线 ...

排线上面塞硬纸板或者硬塑料片试试  排线座的金属触片弹性减弱 导致接触不稳定?

网友C:
按照修理电视机的思路:检查场扫描供电滤波电容。不是失效就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修理电视机的思路:检查场扫描供电滤波电容。不是失效就是接触不良。

这思路我直播pass了,不知道这玩意的场扫描电路的构成

网友:
这示波器可以刷固件升级到100MHz的YB54100,可以换彩屏。对比泰克2012,波形在10ns级别都差不多,算是不虚标。截屏后能放的很细,就是采样低了,不自动测量

网友:
我也在抢了一台,开机显示YB54100,那是升级了的啰,用惯了模拟的,数字的不好用

网友D:
也是198元一台吗?卖家老虎头像的?
不知道去哪里,怎么刷固件升级啊?这机器的扫描,采样和存储深度其实都不错,就是不能自动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液晶单色显示器

这个换单色就是单色,换彩色就是彩色屏,可以支持两种屏,直接更换,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屏替换方案。以前好像绿扬的示波器是普源代工的,不知道谁换过屏没有。

网友:
对就是198抢的那种YB54040B,但我的开机显示是YB541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198元一台吗?卖家老虎头像的?
不知道去哪里,怎么刷固件升级啊?这机器的扫描,采样和存储深度其实 ...

这是原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5142741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原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8292&page=1#pid25142741

我也买了一台,这机器参数挺实在,不虚标,实际采样100m,带宽软限制在40,硬件规格不错,尤其存储深度。缺点是推一下动一下,测量功能完全算手动,屏幕颗粒太模糊,多功能旋钮有点不好使,对比参照泰克2014c,在20ns时矩波抬头处波形都一样,到10ns以下就有点变形。就是没机会实验触发效果。

网友(2023-05-27):
这机我也抢了一台,挺好的,就是毫伏表开机后有2~3格的底数。

网友E(2023-07-23):
这是液晶屏有问题,要更换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液晶屏有问题,要更换屏幕。

有空再把液晶屏拆开看看有什么异常

网友F:
把屏拆了,边上有三个电容(应该是),换了就好。
以前普源跟泰克的单色屏用的小日本的屏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电容漏电
用国产的屏倒是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屏拆了,边上有三个电容(应该是),换了就好。
以前普源跟泰克的单色屏用的小日本的屏就有这个问题
就 ...

谢谢你

网友:
屏的问题,检修屏或者换屏吧

楼主(2024-02-15):
引用 网友F:
把屏拆了,边上有三个电容(应该是),换了就好。
以前普源跟泰克的单色屏用的小日本的屏就有这个问题
就 ...

我把显示屏后面的屏蔽罩拆了,取出了屏后边的电路板,请大神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把显示屏后面的屏蔽罩拆了,取出了屏后边的电路板,请大神看看

应该看屏,不是看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看屏,不是看驱动板

大神应该指的是这4个贴片电容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应该指的是这4个贴片电容吧

不要这样说,我也不是大神,只是刚好玩过,在屏背面的排线边上的驱动板上
只有日本屏才有的电解电容,如果国产屏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这样说,我也不是大神,只是刚好玩过,在屏背面的排线边上的驱动板上
只有日本屏才有的电解电容,如 ...

这屏是夏普的,这4个电容费了好大劲换了没用,等过几天再拆开,看看排线附近的电容

楼主(2024-03-31):
现在我觉得我应该修好了,来汇报一下,供坛友参考

不知道是第几次拆开显示屏,把上面所有的电容(有贴片的,不贴片的)都换了,不见好转,绝望。。。。。。

观测屏幕现象,测量功能正常,自上而下的横条应该是低频干扰,数字电路问题要查电源,复位,时钟

先从电源下手,在不同的电源输出端并联大电解电容,同时观测屏幕,当并联到屏幕供电输出端时,干扰横条消失,欣喜若狂。直接就在那一路上并联了一个2200uF/16V的电容,故障消失。。。。。。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出现故障时,电压为4.3V以下,并联电容后,电压升至4.3V以上

虽然我知道还没查出故障点,先合上盖子,这盖子都有将近一年没合上了

可是后续再开机,偶尔还会出现故障现象,但持续十几秒就好了,心有不甘,再次拆开。电源板上共有3路7805稳压输出+5V,一路7905输出-5V,一路7815输出15V,把电源板上屏幕供电那一路的7805拆掉,换了2596模块,顺便把另一路7805也换了2596模块,我只有2个模块了。

目前正常。。。

楼主:
为了安装那几个黑壳的电容,我把显示屏的塑料壳子都破坏了,还把电源板上的线性稳压输出的电容更换了更大容量的,无用,原机有几路输出电容竟然是10uF

我也是很佩服自己,拆了那么多次,显示屏竟然还正常

楼主:
示波器的折腾暂时告一段落,以后再折腾就是刷机了

但愿这个示波器被我折腾好了

绿扬的这款示波器应该有这个通病,可以把显示对比度调至最暗,在调整对比度的过程中及调整对比度后都可以明确看到这样的干扰条

我认为的原因:
CCFL背光驱动高压板上的高压电容问题,可能是漏电,但用数字万用表测不出来,这在CCFL背光驱动电路中比较常见。这款示波器的背光驱动电路是典型的Royer电路(见下图),高压电容有问题导致电流增大。据我所测,高压驱动板正常电流是300mA,出问题后是370mA,导致这一路+5V负载过大,总电流达到670mA,电压下降得太多,低至4.2V以下会出现自上而下的干扰条。
上图是网络上找的图,实物就多了一个高压电容,因为有2路输出,但这款示波器只用了1路,见下图
解决问题也很简单
把原C3拆掉,换原高压板上的C2即可。
我的做法:把原来的振荡对管的基极偏置电阻 220Ω 换成 1K ,把原输出高压电容换成 22p/3Kv ,这样高压驱动板带负载电流为 200mA

因为原机用的是变压器+线性稳压电源,共五路输出,+5V有三路,还有一路-5V和一路+15V,除了-5V我没在网上找到合适的开关电源模块替代,其他都用开关电源模块替代,大大减少了发热量
下图是原机的五路线性稳压

用开关电源模块替换后的样子

替换的元件

装机后

补充内容 (2024-4-21 07:40):
Royer变换器是自激推挽振荡,消耗电流的调整是在电源处串联2个二极管降低电压实现的,改小高压输出电容是为了限制CCFL灯管电流,从而保护灯管,改大基极电阻是为了降低静态电流,实测电源电压降低到3V以下仍然能使用

网友G(2024-06-29):
楼主可以拍下屏幕吗?屏幕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拍下屏幕吗?屏幕型号是什么

屏幕只记得是夏普的,2个月前已经安装好了,拆装不是一般的麻烦,你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只记得是夏普的,2个月前已经安装好了,拆装不是一般的麻烦,你遇到什么问题?

原来的彩屏坏了,不好买,想换成单色屏

楼主:
这东西本来就是单色屏,某宝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