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天线

楼主(2023-04-24):
各位师傅,我现在家里收不到中波,磁棒机的信号也很弱。网上有一种叫元芳有源天线,他说我的收音机必须有专用接口,才能用。直接连接在拉杆天线上不能用,为什么?  我如何解决中波接受问题,我在二楼,不适合到楼顶上架设天线,如何办? 谢谢!

网友:
玩FM啊。换牙口。

网友:
不玩矿机要中波干嘛?FM多好,立体声,音质几近CD。

网友:
去矿机版块问问,那里高手很多

楼主:
我有好多中波古董收音机需要打理

网友:
你先要告知你用什么型号的收音机,大家才能帮你出主意。中波一般就使用机内磁棒天线。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在室内拖一段两米长的拖线,肯定比单用磁棒天线信号强,要接在双联天线联的定片上,可以用一段电线端头用鳄鱼夹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好多中波古董收音机需要打理

那你的环境非常好。在没有中波干扰的环境仪器才能发挥作用。

我就想找这么个地方找不到。

网友:
再增加一个机外磁性天线试试,还能够提高收音机的选择性。一根横断面积是一平方厘米的磁性棒,如果它的μ值是50O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横断面积是500平方厘米的环状天线。
机外的没有试过。

网友:
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

网友:
首先元芳天线卖的就是天线放大器,放大器不能无中生有。只是在信号弱的情况提高信号强度。可以在原有的磁棒天线上面在绕一个线圈去接天线

网友A:
现在干扰大,玩中波,需要用环形天线,磁棒天线不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干扰大,玩中波,需要用环形天线,磁棒天线不抗干扰。

环形天线和磁性天线都属于磁场型天线,都具有抗干扰性能,或者说电磁波传播时磁场分量的干扰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