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天线

楼主(2023-04-24):
各位师傅,我现在家里收不到中波,磁棒机的信号也很弱。网上有一种叫元芳有源天线,他说我的收音机必须有专用接口,才能用。直接连接在拉杆天线上不能用,为什么?  我如何解决中波接受问题,我在二楼,不适合到楼顶上架设天线,如何办? 谢谢

网友:
不知道我教你制作一个简单的中波天线,会不会让人骂?

网友A:
你买一个通风管用的直通,某宝上很多卖,很便宜。有很多种直径,建议买直径40cm的用。再买一个360p空气双联(也可以用薄膜的那种小双联),再买10多米长度(具体需要多少,自己按照圆周长计算)的沙包线(0.05x120股左右)。把双联的2个连容量并联起来使用。至于绕多少圈,给你一个大概的数据:360p的双联并联工作约22圈左右。
绕好后,把线圈的二个线头,接双联的定片和动片。再配个大的黑色旋钮,找个防水盒,固定好直径40cm的直通和双联。就成了一个可调谐的中波天线。这个中波调谐环天线,是有方向性的。
至于能否覆盖整个中波频率,需要你自己去测试。简单的做法:调整收音机到中波频率的低端例如:530KHz,此时,把收音机靠近这个环天线,调节环天线的双联,能感觉到最大的噪音或是电台的节目信号最强点,就是环天线的谐振点。此时观察环天线上并联的双联角度,如果还能看到很多动片露出,表示环天线的线圈多了,需要减少圈数。一步一步去测试,直到环天线并联的双联在这个频率点谐振,而动片未完全旋进去,基本就合适了。中波的频率高端,基本不需要调整,只要绕制线圈的时候,绕得规范,圈与圈之间留一点点间隙,就肯定可以覆盖中波频率的高端。
调试合格的中波调谐天线,用绝缘漆刷几次。每次刷漆后要晾干,再刷第二次。一般刷2次就足够。起到防潮及保护作用。
每次用这个中波调谐天线,需要收音机上调节频率,同时环天线也要调谐谐振点,你会明显听到节目的声音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一个通风管用的直通,某宝上很多卖,很便宜。有很多种直径,建议买直径40cm的用。再买一个360p空气双联 ...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一个通风管用的直通,某宝上很多卖,很便宜。有很多种直径,建议买直径40cm的用。再买一个360p空气双联 ...

你是大神!大环越大,效果越好,但是要相应地减少圈数,最关键的是调整方向会很困难.

网友:
简单点儿的。在阳台窗户或者是窗户框上。用导线绕几个圈,然后在收音机磁棒上绕几圈儿。接在这个大环线天线上。就可以收到中波儿了。这就是最简单的随意大环天线,可以收中波和短波。